想问一下佬们这个单片机程序分析画横线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12-07):
流水灯有8个灯,16进制很好理解。比如说0xFE就是11111110,p1'0低电平,灯亮。那画线的4个16进制数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汇编用的,十六进制的另一种表示方法。0FEH = 0xFE;

网友B:
两行代码是“互补”关系:
对应两种显示方式,光柱或光点显示。你把代码替换输入,就能明白了。

网友C:
假设0为点亮,1为熄灭,则第一行为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看电路设计)点亮一颗灯。(7灭1亮)
第二行为按顺序熄灭一颗灯。(7亮1灭)

网友D:
比如一组8位IO口,上面接了8个LED灯。程序依次给这个端口赋值,从上述第一个字节开始。那么这个端口上的灯将按照上述值亮灭。一共有两组亮灭形态,如上述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