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0.8寸数码管时钟完整资料 程序+Gerber PCB文件

楼主(2023-12-07):
/*
项目名称:0.8寸4位共阳数码管时钟
1.5个PNP三极管接在共阳极驱动数码管,这个数码管小数点都有,冒号是单独两个LED
2.设置方法:按k1键设置状态(小时位数码管闪烁),按K2键++,按K3键--,长按连加连减;
按K1键第二次,分钟位数码管闪烁,按K2键++,按K3键--,长按连加连减;
按K1键第三次,退出设置状态,回到正常走时界面。
3. P2.0-P2.4位驱动口,P1口为段驱动口;

4. 单片机=STC8H1K16(LQFP32封装) @11.0592MHz   时钟芯片=DS3231MZ(SOP-8封装)
2023/12/7 测试通过

测试中的问题:开始数码管有鬼影,以为程序有问题(这个程序以前驱动0.56寸数码管是没问题的),
单片机内部4.1K上拉打开不行,位驱动口设置成推挽都不行;单独驱动一个LED灯,LED只有亮暗变化,
不能完全关断;后来在PNP三极管基极加5.1K上拉电阻,三极管才能完全关断;上拉电阻加在单片机的IO端
都不行;
以前同型号的单片机不加这个上拉电阻是可以的;

单片机都是在某一个宝买的(两次不是在一家买的),这次买的有这个问题,以前的没有。
程序只写了时钟的,温度,蜂鸣器没写;
附件里面有嘉立创EDA软件画的板子的gerber文件,可以直接在嘉立创免费打板,有兴趣的可以制作看看有没有我制作中出现的问题,制作时,Q1不用,R5用跳线短接。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附件是完整资料
/*
项目名称:0.8寸4位共阳数码管时钟
1.5个PNP三极管接在共阳极驱动数码管,这个数码管小数点都有,冒号是单独两个LED
2.设置方法:按k1键设置状态(小时位数码管闪烁),按K2键++,按K3键--,长按连加连减;
按K1键第二次,分钟位数码管闪烁,按K2键++,按K3键--,长按连加连减;
按K1键第三次,退出设置状态,回到正常走时界面。
3. P2.0-P2.4位驱动口,P1口为段驱动口;

4. 单片机=STC8H1K16(LQFP32封装) @11.0592MHz   时钟芯片=DS3231MZ(SOP-8封装)
2023/12/7 测试通过

测试中的问题:开始数码管有鬼影,以为程序有问题(这个程序以前驱动0.56寸数码管是没问题的),
单片机内部4.1K上拉打开不行,位驱动口设置成推挽都不行;单独驱动一个LED灯,LED只有亮暗变化,
不能完全关断;后来在PNP三极管基极加5.1K上拉电阻,三极管才能完全关断;上拉电阻加在单片机的IO端
都不行;
以前同型号的单片机不加这个上拉电阻是可以的;

单片机都是在某一个宝买的(两次不是在一家买的),这次买的有这个问题,以前的没有。
*/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bit k1=P0^0;//        按键1 设置 +
sbit k2=P2^7;//        按键2  -
sbit k3=P3^7;//
sbit k4=P2^5;
sbit out = P3^2;          //输出端口
sbit w1 = P2^0;          //设置位驱动口
sbit w2 = P2^1;
sbit w3 = P2^2;
sbit w4 = P2^3;

sbit w5 = P2^4;        //冒号控制

sbit BZ = P0^3;//蜂鸣器控制口
uint count,cont1,cont2,cont3;
uint fen,fen_temp;
uchar fen_L,fen_M,miao,num,num2;
uchar Ledcount;
uchar num;
uchar k1_lock,k2_lock,k3_lock;//按键锁
uchar knum;
uint shan;//秒点闪烁 计时变量

uint k1_time_count;          //K1消抖计数
uint k2_time_count;          //K2消抖计数
uint k3_time_count;          //K2消抖计数

bit flag;        //计时启动标志
bit flag1;        //按键消抖计数标志
bit flag2;        //按键消抖计数标志
bit save_flag;//数据保存标志
bit save_flag1;//数据保存标志
bit set_flag=0; //设置标志
bit fm_flag;//蜂鸣器

bit flag3;

uchar hour,minute,second,year,month,day,date,week;
uint TH3231;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46,0xbf,0x8e};//共阳段码 (0--9、黑屏,C,-,F)
uchar LedBuff[]={0xff,0xff,0xff,0xff};

// ------------------------------------------------------------
// IO口模拟I2C通信

// ------------------------------------------------------------
sbit SCL=P3^5; //串行时钟
sbit SDA=P3^4; //串行数据

/********************************************************************************************************
**         DS3231常数定义
********************************************************************************************************/
#define DS3231_WriteAddress 0xD0    //器件写地址
#define DS3231_ReadAddress  0xD1    //器件读地址
#define DS3231_SECOND       0x00    //秒
#define DS3231_MINUTE       0x01    //分
#define DS3231_HOUR         0x02    //时
#define DS3231_WEEK         0x03    //星期
#define DS3231_DAY          0x04    //日
#define DS3231_MONTH        0x05    //月
#define DS3231_YEAR         0x06    //年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H 0x11    //温度寄存器高字节(8位)        整数部分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L 0x12    //温度寄存器低字节(低2位) 小数部分

#define NACK    1
#define ACK     0
/////////////////

void        Delay5US()           //@12.000MHz           延时5us
{
   _nop_(); 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STC Y6指令 1T单片机用6个nop,12T用1个nop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y,z;
        for(y=0; y<x; y--)
                for(z=0; z<1200; z--);

}

/**********************************************
//IIC Start
**********************************************/
void IIC_Start()
{
   SCL = 1;
   SDA = 1;
   SDA = 0;
   SCL = 0;
}

/**********************************************
//IIC Stop
**********************************************/
void IIC_Stop()
{
   SCL = 0;
   SDA = 0;
   SCL = 1;
   SDA = 1;
}

/********************************************************************************************************
**         3231
********************************************************************************************************/

uchar        BCD2HEX(uchar val)//转10进制
{
        return        ((val>>4)*10)+(val&0x0f);
}

uchar        HEX2BCD(uchar val) //转16进制
{
        return        (((val%100)/10)<<4)|(val%10);
}

void SendByte(uchar c)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5US();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SCL=1;
    Delay5US();
    if(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Delay5US();
}

uchar RcvByte()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5US();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Delay5US();
        retc=retc<<1;
        if(SDA==1)
            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Delay5US();
   }
   SCL=0;
   return(retc);
}

void Ack_I2C(bit a)
{
        SDA        =        a;
    SCL=1;
    Delay5US();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us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Delay5US();
}

uchar 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write_data)
{
    IIC_Start();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addr);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write_data);
    if (ack == 0)
        return 0;

    IIC_Stop();
    Delay5US();
    Delay5US();
    return 1;
}

uchar read_current()
{
    uchar read_data;
    IIC_Start();
    SendByte(DS3231_ReadAddress);
    if(ack==0)
        return(0);
    read_data = RcvByte();
    Ack_I2C(1);
    IIC_Stop();
    return read_data;
}

uchar read_random(uchar random_addr)
{
    uchar Tmp;
        IIC_Start();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f(ack==0)
        return(0);
    SendByte(random_addr);
    if(ack==0)
        return(0);
        Tmp=read_current();
        if(random_addr==DS3231_HOUR)
                Tmp&=0x3f;

    return(BCD2HEX(Tmp));//都转10进制输出
}

/***********************/
uchar read_random1(uchar random_addr)  //这个是读温度函数
{
    uchar Tmp;
//        write_byte(0x0e,0x20);//0x0e寄存器的CONV位置1开启温度转换,要这句,温度实时刷新,这句不要,温度要64s才刷新1次
                                                  //数码管显示不能要这句,否则温度值小数部分乱跳
        IIC_Start();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f(ack==0)
        return(0);
    SendByte(random_addr);
    if(ack==0)
        return(0);
        Tmp=read_current();
        return Tmp;
}

void ModifyTime(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temp=0;
           if(address>6 && address <0) return;
    temp=HEX2BCD(num);
        write_byte(address,temp);
}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char IapRead(int addr)
{
    char dat;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TPS = 12;                               //设置等待参数12MHz
    IAP_CMD = 1;                                //设置IAP读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读IAP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

void IapProgram(int addr, char dat)
{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TPS = 12;                               //设置等待参数12MHz
    IAP_CMD = 2;                                //设置IAP写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AP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IapErase(int addr)
{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TPS = 12;                               //设置等待参数12MHz
    IAP_CMD = 3;                                //设置IAP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
void Timer0Init(void)                //2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16位自动重载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

//void Timer0Init(void)                //5毫秒@11.0592MHz
//{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EA = 1;                        //开总中断
//        ET0 = 1;                //开T0中断
//}
/////////////////////////////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
        hour = read_random(DS3231_HOUR);
        minute = 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
        second = 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if(k1)        //
                {                                                //
                        k1_time_count=0;
                        k1_lock=0;
                        flag1 = 0;
                }
                else if((k1_lock==0))
                {
                        flag1 = 1; //按键按下 消抖计时标志置1 开始消抖计时
                        if((k1_time_count==10))  //20微秒
                        {
                                k1_time_count=0;
                                k1_lock=1;
                                knum++;
                                if(knum==3)
                                {
                                        knum=0;
                                        second=0;
                                        write_byte(DS3231_SECOND, second); //秒写0
                                }
                        }
                }

/////////////////////////////
        if(knum==1)  //设置 状态
        {
                if(k2 ==1)                                   //++
                {
                        k2_time_count=0;
                        k2_lock=0;
                        flag2 = 0;
                }
                else if(k2_lock==0)
                {
                //        flag = 0;
                        flag2 = 1;
                //        save_flag = 1;
                        if(k2_time_count==10)                //短按
                        {
                                k2_time_count=0;
                                k2_lock=1;
                                hour++;
                                if(hour>23)
                                        hour=0;
                                temp=HEX2BCD(hour);
                                write_byte(DS3231_HOUR, temp);
                        }
                }
                else if(k2_time_count==500)                 //长按
                {
                   cont1=0; num=0;
                   k1_time_count=450;
                        hour++;
                        if(hour>23)
                                hour=0;
                        temp=HEX2BCD(hour);        //10进制转16进制
                        write_byte(DS3231_HOUR, temp);

                }
//////////////////////////
                if(k3 == 1)                                   //--
                {
                        k3_time_count=0;
                        k3_lock=0;
                        flag3 = 0;
                }
                else if(k3_lock==0)
                {

                        flag3 = 1;
                        save_flag1 = 1;
                        if(k3_time_count==10)                //短按
                        {
                                cont1=0; num=0;
                                k3_time_count=0;
                                k3_lock=1;
                                hour--;
                                if(hour==255)
                                        hour=23;
                                temp=HEX2BCD(hour);
                                write_byte(DS3231_HOUR, temp);

                        }

                }
                else if(k3_time_count==500)                 //长按
                {
                   cont1=0; num=0;
                   k3_time_count=450;
                                hour--;
                        if(hour==255)
                                hour=23;
                        temp=HEX2BCD(hour);
                        write_byte(DS3231_HOUR, temp);

                }
        }
  ////////////////////////////////
        if(knum==2)
        {
                if(k2 ==1)                                   //++
                {
                        k2_time_count=0;
                        k2_lock=0;
                        flag2 = 0;
                }
                else if(k2_lock==0)
                {
                //        flag = 0;
                        flag2 = 1;
                //        save_flag = 1;
                        if(k2_time_count==10)                //短按
                        {
                                k2_time_count=0;
                                k2_lock=1;
                                minute++;
                                if(minute>59)
                                        minute=0;
                                temp=HEX2BCD(minute);
                                write_byte(DS3231_MINUTE, temp);
                        }
                }
                else if(k2_time_count==500)                 //长按
                {
                   cont1=0; num=0;
                   k1_time_count=450;
                        minute++;
                        if(minute>59)
                                minute=0;
                        temp=HEX2BCD(minute);
                        write_byte(DS3231_MINUTE, temp);

                }
//////////////////////////
                if(k3 == 1)                                   //--
                {
                        k3_time_count=0;
                        k3_lock=0;
                        flag3 = 0;
                }
                else if(k3_lock==0)
                {

                        flag3 = 1;
                        save_flag1 = 1;
                        if(k3_time_count==10)                //短按
                        {
                                cont1=0; num=0;
                                k3_time_count=0;
                                k3_lock=1;
                                minute--;
                                if(minute==255)
                                        minute=59;
                                temp=HEX2BCD(minute);
                                write_byte(DS3231_MINUTE, temp);
                        }

                }
                else if(k3_time_count==500)                 //长按
                {
                   cont1=0; num=0;
                   k3_time_count=450;
                                minute--;
                                if(minute==255)
                                        minute=59;
                                temp=HEX2BCD(minute);
                                write_byte(DS3231_MINUTE, temp);
                }
        }
}

///////////////////////////////
void display_sf() //显示 时分
{
//                        year = read_random(DS3231_YEAR);
//                    month = read_random(DS3231_MONTH);
//                    day = read_random(DS3231_DAY);
//                    week = read_random(DS3231_WEEK);
        hour = read_random(DS3231_HOUR);
        minute = 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
        second = 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if(knum==0)
        {
                LedBuff[0]= table[hour/10];
                LedBuff[1]= table[hour%10];
                LedBuff[2]= table[minute/10];
                LedBuff[3]= table[minute%10];
        }
        if(knum==1)
        {
                if(shan>250)
                {
                        LedBuff[0]= table[hour/10];
                        LedBuff[1]= table[hour%10];
                }
                else
                {
                        LedBuff[0]= table[10];
                        LedBuff[1]= table[10];

                }
                LedBuff[2]= table[minute/10];
                LedBuff[3]= table[minute%10];
        }
        if(knum==2)
        {

                LedBuff[0]= table[hour/10];
                LedBuff[1]= table[hour%10];

                if(shan>250)
                {
                        LedBuff[2]= table[minute/10];
                        LedBuff[3]= table[minute%10];
                }
                else
                {
                        LedBuff[2]= table[10];
                        LedBuff[3]= table[10];
                }
        }
}

/*************数码管显示函数1***************/
/*
void Display1(uint num)   //显示时间程序
{
        uchar A1,A2,A3,A4;
        A1 = num/1000;    //千位
        A2 = num%1000/100;   //百位
        A3 = num%100/10;    //十位
        A4 = num%10;    //个位
                if(A1==0)
                LedBuff[0]= table[10];    //千位为0不显示
//                else
//                LedBuff[0]= table[A1];

                if((A2==0) && (A1==0))          //千位百位都为0百位不显示
                LedBuff[1]= table[10];    //
                else
                LedBuff[1]= table[A2];                //

                if((A2==0) && (A1==0) && (A3==0))          //千位百位十位都为0十位不显示
                LedBuff[2]= table[10];
                else
                LedBuff[2]= table[A3];

                if((shan>250) && (set_flag==0) && (flag==1))//非设置状态+计时状态,第4位数码管的小数点闪烁
                LedBuff[3]= table[A4]&0x7f;      //显示分个位
                else
                LedBuff[3]= table[A4];
} */
////////////////////////
//void Display() //显示off
//{
//        LedBuff[0]= table[10];
//        LedBuff[1]= table[0];
//        LedBuff[2]= table[13];
//        LedBuff[3]= table[13];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P0M0 = 0x0f;   //
    P0M1 = 0x00;   //
    P1M0 = 0x00;   //
        P1M1 = 0x00;
    P2M0 = 0x1f;   //p2.0-p2.4 设为推挽输出
    P2M1 = 0x00;
    P3M0 = 0x04;  //P3.2设为推挽输出才能驱动继电器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        P2PU=0x10;
//        P2DR=0X00;
//        out = 0;

//        fen_L = IapRead(0x0001);
//        fen_M = IapRead(0x0002);
//        if(fen_L==255)
//                fen_L = 254;
//        if(fen_M==255)
//                fen_M = 0;
//        fen = fen_M*256 + fen_L;
//        fen_temp=fen;
//
//        w5=1;
        while(1)
        {
                display_sf();
                keyscan();

                if(shan>250)
                {w5=1;  BZ=1;}
                else {w5=0; BZ=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        if(flag3==0)
//        {
//                cont2++;
//                if(cont2==500) //1秒
//                {
//                        cont2=0;
//                        num2++;
//                        if(num2==3)//开机延时3秒启动输出
//                        {
//                                num2=0;
//                                flag=1;        //计时标志置1
////                                out = 1;//打开输出
//                                fm_flag=1;//启动蜂鸣器
//                                flag3=1;
//                        }
//                }
//        }

        if(fm_flag)
        {
                BZ = 0;        //蜂鸣器开
                cont3++;
                if(cont3==100)//0.2秒
                {
                        cont3=0;
                        BZ = 1;         //蜂鸣器关
                        fm_flag=0;
                }
        }

        shan++;
        if(shan==500)
        {
                shan=0;
        }

        Ledcount++;
        P1=0xff;   //消影
        if(Ledcount==4)
        {
                Ledcount=0;
        }
        switch(Ledcount)
        {
                case 0: w2 = 1; w3 = 1; w4 = 1;w1 = 0; P1 = LedBuff[0];  break;
                case 1: w1 = 1; w3 = 1; w4 = 1;w2 = 0; P1 = LedBuff[1];  break;
                case 2: w1 = 1; w2 = 1; w4 = 1;w3 = 0; P1 = LedBuff[2];  break;
                case 3: w1 = 1; w2 = 1; w3 = 1;w4 = 0; P1 = LedBuff[3];  break;
                default: break;
        }

        if(flag1) //按键消抖计时
        {k1_time_count++;}

        if(flag2) //按键消抖计时
        {k2_time_count++;}

        if(flag3) //按键消抖计时
        {k3_time_count++;}

   /*     if(set_flag) //无按键 3秒退出设置状态
        {
                cont1++;
                if(cont1==500) //1秒到
                {
                        cont1=0;
                        num++;
                        if(num==3)
                        {
                                num=0;
                                set_flag=0;//设置标志清零,退出设置状态
                                flag=1;         //计时标志置1,开始计时
                                fm_flag=1;//启动蜂鸣器,响一下
                        }
                }
        }*/
}

程序和Gerber格式的PCB文件下载:

网友A:
这个资料好啊,多谢

楼主:
重新做了一个,没有第一个的问题,看来的是第一个单片机有问题

楼主:
这次制作有点不顺,ds3231(8脚封装)的,加0.22F的法拉电容,开始两天测试掉电能继续走时,过了两天再来测试,掉电重新上电,时间就乱了。手上有一个DS3231模块,把模块接在板上,掉电继续走时正常;看来ds3231(8脚封装)的这个时钟芯片也有问题

楼主:
这是时间和温度轮流显示的程序
/*
项目名称:0.8寸4位共阳数码管时钟
1.5个PNP三极管接在共阳极驱动数码管,这个数码管小数点都有,冒号是单独两个LED
2.设置方法:按k1键设置状态(小时位数码管闪烁),按K2键++,按K3键--,长按连加连减;
按K1键第二次,分钟位数码管闪烁,按K2键++,按K3键--,长按连加连减;
按K1键第三次,退出设置状态,回到正常走时界面。
3. P2.0-P2.4位驱动口,P1口为段驱动口;

4. 单片机=STC8H1K16(LQFP32封装) @11.0592MHz   时钟芯片=DS3231MZ(SOP-8封装)
测试通过
第一次发的程序按键长按有bug,也改好了。

*/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bit k1=P0^0;//        按键1 设置 +
sbit k2=P2^7;//        按键2  -
sbit k3=P3^7;//
sbit k4=P2^5;
sbit out = P3^2;          //输出端口
sbit w1 = P2^0;          //设置位驱动口
sbit w2 = P2^1;
sbit w3 = P2^2;
sbit w4 = P2^3;

sbit w5 = P2^4;        //冒号控制

sbit BZ = P0^3;//蜂鸣器控制口
uint count,cont1,cont2,cont3;
uint fen,fen_temp;
uchar fen_L,fen_M,miao,num,num2;
uchar Ledcount;
uchar num;
uchar k1_lock,k2_lock,k3_lock;//按键锁
uchar knum;
uint shan,shan1;//秒点闪烁 计时变量

uint k1_time_count;          //K1消抖计数
uint k2_time_count;          //K2消抖计数
uint k3_time_count;          //K3消抖计数

bit flag;        //计时启动标志
bit flag1;        //按键消抖计数标志
bit flag2;        //按键消抖计数标志
bit save_flag;//数据保存标志
bit save_flag1;//数据保存标志
bit set_flag=0; //设置标志
bit fm_flag;//蜂鸣器

bit flag3;
bit qh_flag,qh_flag1;
uchar hour,minute,second,year,month,day,date,week;
uint TH3231;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C6,0xbf,0x8e};//共阳段码 (0--9、黑屏,C,-,F)0X46 C带点,0xc6C不带点
uchar LedBuff[]={0xff,0xff,0xff,0xff};

// ------------------------------------------------------------
// IO口模拟I2C通信

// ------------------------------------------------------------
sbit SCL=P3^5; //串行时钟
sbit SDA=P3^4; //串行数据

/********************************************************************************************************
**         DS3231常数定义
********************************************************************************************************/
#define DS3231_WriteAddress 0xD0    //器件写地址
#define DS3231_ReadAddress  0xD1    //器件读地址
#define DS3231_SECOND       0x00    //秒
#define DS3231_MINUTE       0x01    //分
#define DS3231_HOUR         0x02    //时
#define DS3231_WEEK         0x03    //星期
#define DS3231_DAY          0x04    //日
#define DS3231_MONTH        0x05    //月
#define DS3231_YEAR         0x06    //年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H 0x11    //温度寄存器高字节(8位)        整数部分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L 0x12    //温度寄存器低字节(低2位) 小数部分

#define NACK    1
#define ACK     0
/////////////////

//void        Delay5US()           //@12.000MHz           延时5us
//{
//   _nop_(); 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STC Y6指令 1T单片机用6个nop,12T用1个nop
//}

void Delay5US()                //@11.0592MHz         STC Y6指令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16;
        while (--i);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y,z;
        for(y=0; y<x; y--)
                for(z=0; z<1200; z--);

}

/**********************************************
//IIC Start
**********************************************/
void IIC_Start()
{
   SCL = 1;
   SDA = 1;
   SDA = 0;
   SCL = 0;
}

/**********************************************
//IIC Stop
**********************************************/
void IIC_Stop()
{
   SCL = 0;
   SDA = 0;
   SCL = 1;
   SDA = 1;
}

/********************************************************************************************************
**         3231
********************************************************************************************************/

uchar        BCD2HEX(uchar val)//转10进制
{
        return        ((val>>4)*10)+(val&0x0f);
}

uchar        HEX2BCD(uchar val) //转16进制
{
        return        (((val%100)/10)<<4)|(val%10);
}

void SendByte(uchar c)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5US();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SCL=1;
    Delay5US();
    if(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Delay5US();
}

uchar RcvByte()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5US();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Delay5US();
        retc=retc<<1;
        if(SDA==1)
            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Delay5US();
   }
   SCL=0;
   return(retc);
}

void Ack_I2C(bit a)
{
        SDA        =        a;
    SCL=1;
    Delay5US();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us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Delay5US();
}

uchar 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write_data)
{
    IIC_Start();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addr);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write_data);
    if (ack == 0)
        return 0;

    IIC_Stop();
    Delay5US();
    Delay5US();
    return 1;
}

uchar read_current()
{
    uchar read_data;
    IIC_Start();
    SendByte(DS3231_ReadAddress);
    if(ack==0)
        return(0);
    read_data = RcvByte();
    Ack_I2C(1);
    IIC_Stop();
    return read_data;
}

uchar read_random(uchar random_addr)
{
    uchar Tmp;
        IIC_Start();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f(ack==0)
        return(0);
    SendByte(random_addr);
    if(ack==0)
        return(0);
        Tmp=read_current();
        if(random_addr==DS3231_HOUR)
                Tmp&=0x3f;

    return(BCD2HEX(Tmp));//都转10进制输出
}

/***********************/
uchar read_random1(uchar random_addr)  //这个是读温度函数
{
    uchar Tmp;
//        write_byte(0x0e,0x20);//0x0e寄存器的CONV位置1开启温度转换,要这句,温度实时刷新,这句不要,温度要64s才刷新1次
                                                  //数码管显示不能要这句,否则温度值小数部分乱跳
        IIC_Start();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f(ack==0)
        return(0);
    SendByte(random_addr);
    if(ack==0)
        return(0);
        Tmp=read_current();
        return Tmp;
}

void ModifyTime(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temp=0;
           if(address>6 && address <0) return;
    temp=HEX2BCD(num);
        write_byte(address,temp);
}

////////////////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char IapRead(int addr)
{
    char dat;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TPS = 12;                               //设置等待参数12MHz
    IAP_CMD = 1;                                //设置IAP读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读IAP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

void IapProgram(int addr, char dat)
{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TPS = 12;                               //设置等待参数12MHz
    IAP_CMD = 2;                                //设置IAP写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AP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IapErase(int addr)
{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TPS = 12;                               //设置等待参数12MHz
    IAP_CMD = 3;                                //设置IAP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
////////////////////
void Timer0Init(void)                //2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16位自动重载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

//void Timer0Init(void)                //5毫秒@11.0592MHz
//{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EA = 1;                        //开总中断
//        ET0 = 1;                //开T0中断
//}
/////////////////////////////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
        hour = read_random(DS3231_HOUR);
        minute = 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
        second = 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if(k1)        //
        {                                                //
                k1_time_count=0;
                k1_lock=0;
                flag1 = 0;
        }
        else if((k1_lock==0))
        {
                flag1 = 1; //按键按下 消抖计时标志置1 开始消抖计时
                if((k1_time_count==10))  //20毫秒
                {
                        k1_time_count=0;
                        k1_lock=1;
                        knum++;
                        if(knum==3)
                        {
                                knum=0;
                                second=0;
                                write_byte(DS3231_SECOND, second); //秒写0
                        }
                }
        }

/////////////////////////////
        if(knum==1)  //设置小时
        {
                if(k2 ==1)                                   //++
                {
                        k2_time_count=0;
                        k2_lock=0;
                        flag2 = 0;
                }
                else if(k2_lock==0)
                {
                //        flag = 0;
                        flag2 = 1;
                //        save_flag = 1;
                        if(k2_time_count==10)                //短按
                        {
                                k2_time_count=0;
                                k2_lock=1;
                                hour++;
                                if(hour>23)
                                        hour=0;
                                temp=HEX2BCD(hour);
                                write_byte(DS3231_HOUR, temp);
                        }
                }
                else if(k2_time_count>500)                 //长按
                {
                  // cont1=0; num=0;
                   k2_time_count=400;
                        hour++;
                        if(hour>23)
                                hour=0;
                        temp=HEX2BCD(hour);        //10进制转16进制
                        write_byte(DS3231_HOUR, temp);

                }
//////////////////////////
                if(k3 == 1)                                   //--
                {
                        k3_time_count=0;
                        k3_lock=0;
                        flag3 = 0;
                }
                else if(k3_lock==0)
                {

                        flag3 = 1;
                //        save_flag1 = 1;
                        if(k3_time_count==10)                //短按
                        {
                        //        cont1=0; num=0;
                                k3_time_count=0;
                                k3_lock=1;
                                hour--;
                                if(hour==255)
                                        hour=23;
                                temp=HEX2BCD(hour);
                                write_byte(DS3231_HOUR, temp);

                        }

                }
                else if(k3_time_count>500)                 //长按
                {
                  // cont1=0; num=0;
                   k3_time_count=400;         //长按200ms连减
                                hour--;
                        if(hour==255)
                                hour=23;
                        temp=HEX2BCD(hour);
                        write_byte(DS3231_HOUR, temp);

                }
        }
  ////////////////////////////////
        if(knum==2)                 //设置分钟
        {
                if(k2 ==1)                                   //++
                {
                        k2_time_count=0;
                        k2_lock=0;
                        flag2 = 0;
                }
                else if(k2_lock==0)
                {
                //        flag = 0;
                        flag2 = 1;
                //        save_flag = 1;
                        if(k2_time_count==10)                //短按
                        {
                                k2_time_count=0;
                                k2_lock=1;
                                minute++;
                                if(minute>59)
                                        minute=0;
                                temp=HEX2BCD(minute);
                                write_byte(DS3231_MINUTE, temp);
                        }
                }
                else if(k2_time_count>500)                 //长按
                {
                  // cont1=0; num=0;
                   k2_time_count=400;
                        minute++;
                        if(minute>59)
                                minute=0;
                        temp=HEX2BCD(minute);
                        write_byte(DS3231_MINUTE, temp);

                }
//////////////////////////
                if(k3 == 1)                                   //--
                {
                        k3_time_count=0;
                        k3_lock=0;
                        flag3 = 0;
                }
                else if(k3_lock==0)
                {

                        flag3 = 1;
                //        save_flag1 = 1;
                        if(k3_time_count==10)                //短按
                        {
                        //        cont1=0; num=0;
                                k3_time_count=0;
                                k3_lock=1;
                                minute--;
                                if(minute==255)
                                        minute=59;
                                temp=HEX2BCD(minute);
                                write_byte(DS3231_MINUTE, temp);
                        }

                }
                else if(k3_time_count>500)                 //长按
                {
                  // cont1=0; num=0;
                   k3_time_count=400;
                        minute--;
                        if(minute==255)
                                minute=59;
                        temp=HEX2BCD(minute);
                        write_byte(DS3231_MINUTE, temp);
                }
        }
}

///////////////////////////////
void display_sf() //显示 时分
{
//                        year = read_random(DS3231_YEAR);
//                    month = read_random(DS3231_MONTH);
//                    day = read_random(DS3231_DAY);
//                    week = read_random(DS3231_WEEK);
        hour = read_random(DS3231_HOUR);
        minute = 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
        second = 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if(knum==0)
        {
                LedBuff[0]= table[hour/10];
                LedBuff[1]= table[hour%10];

                LedBuff[2]= table[minute/10];
                LedBuff[3]= table[minute%10];
                if(shan>250)
                {w5=1; }
                else {w5=0;}

        }
        if(knum==1)
        {
                if(shan1>125)
                {
                        LedBuff[0]= table[hour/10];
                        LedBuff[1]= table[hour%10];
                }
                else
                {
                        LedBuff[0]= table[10];
                        LedBuff[1]= table[10];

                }
                LedBuff[2]= table[minute/10];
                LedBuff[3]= table[minute%10];
        }
        if(knum==2)
        {

                LedBuff[0]= table[hour/10];
                LedBuff[1]= table[hour%10];

                if(shan1>125)
                {
                        LedBuff[2]= table[minute/10];
                        LedBuff[3]= table[minute%10];
                }
                else
                {
                        LedBuff[2]= table[10];
                        LedBuff[3]= table[10];
                }
        }
}

///////////////////////

void ds18b20disp(uint Value)
{
        if(s==0) //显示正温度
        {
                if((Value/1000)>0)//大于100度显示最高位
                        LedBuff[0]= table[Value/1000];
                else
                        LedBuff[0]=table[10];//小于100度不显示最高位
        }else {LedBuff[0]=s;}//显示负号
        LedBuff[1]=table[Value%1000/100];        //十位
        LedBuff[2]=table[Value%100/10];//
        LedBuff[3]=table[11];
}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P0M0 = 0x00;   //
    P0M1 = 0x00;   //
    P1M0 = 0x00;   //
        P1M1 = 0x00;
    P2M0 = 0x1f;   //p2.0-p2.4 设为推挽输出
    P2M1 = 0x00;
    P3M0 = 0x04;  //P3.2设为推挽输出才能驱动继电器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10;
    P5M1 = 0x00;

//        P2PU=0x10;
//        P2DR=0X00;
//        w5=1;
        while(1)
        {

                keyscan();
                if(qh_flag==0)
                {
                        display_sf();
                }
                else
                {
                        if(knum==0)
                        {
                                read_temp();         //DS18B20温度
                                ds18b20disp(tvalue);
                                w5=1;
                        }
                }

                if(knum!=0)
                {
                        qh_flag=0;
                }
//                if(shan>250)
//                {BZ=1;}
//                else {BZ=0;}

//                BZ=0;
//                Delay_us(10);//实测11us(延时函数里面4个_nop_();@11.0592MHz)
//                BZ=1;
//                Delay_us(1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i,j;
        /*
        if(fm_flag)
        {
                BZ = 0;        //蜂鸣器开
                cont3++;
                if(cont3==100)//0.2秒
                {
                        cont3=0;
                        BZ = 1;         //蜂鸣器关
                        fm_flag=0;
                }
        } */

        shan++;
        if(shan==500)
        {
                shan=0;
        }

        if(knum != 0)
        {
                shan1++;
                if(shan1==250)
                        shan1=0;
        }

        Ledcount++;
        P1=0xff;   //消影
        if(Ledcount==4)
        {
                Ledcount=0;
        }
        switch(Ledcount)
        {
                case 0: w2 = 1; w3 = 1; w4 = 1;w1 = 0; P1 = LedBuff[0];  break;
                case 1: w1 = 1; w3 = 1; w4 = 1;w2 = 0; P1 = LedBuff[1];  break;
                case 2: w1 = 1; w2 = 1; w4 = 1;w3 = 0; P1 = LedBuff[2];  break;
                case 3: w1 = 1; w2 = 1; w3 = 1;w4 = 0; P1 = LedBuff[3];  break;
                default: break;
        }

        if(flag1) //按键消抖计时
        {k1_time_count++;}

        if(flag2) //按键消抖计时
        {k2_time_count++;}

        if(flag3) //按键消抖计时
        {k3_time_count++;}

        if(qh_flag1==0 && knum==0)
        {
                i++;
                if(i==500)
                {
                        i=0;
                        j++;
                        if(j==7)
                        {
                                j=0;
                                qh_flag=1;
                                qh_flag1=1;
                        }
                }
        }
        else
        {
                if(knum==0)
                {
                        i++;
                        if(i==500)
                        {
                                i=0;
                                j++;
                                if(j==3)
                                {
                                        j=0;
                                        qh_flag=0;
                                        qh_flag1=0;
                                }
                        }
                }
        }

}

[code]#ifndef __DS18B20_H__
#define __DS18B20_H__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DS18B20数据线*/
sbit DQ = P0^1;
//sbit DQ = P5^4;

/*DS18B20驱动程序------------------------------------------------------------*/
uchar data disdata[5];
uint tvalue;//温度值
uint s;
void Delay_us(uchar i)        //us延时 STC  Y6指令 使用STC8系列
{                                                 //@11.0592MHz
         while(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单总线初始化时序*/
bit ds_init()
{
        bit i;
        DQ = 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DQ = 0;
        Delay_us(250); Delay_us(250);//拉低总线499.45us 挂接在总线上的18B20将会全部被复位
        DQ = 1; //释放总线
        Delay_us(38); //延时37.95us 等待18B20发回存在信号
        i = DQ;
        Delay_us(145); //141.95us
        DQ = 1;
        _nop_();
        return (i);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_ds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Q = 0;
                _nop_();//产生些时序
                DQ = dat & 0x01;
                Delay_us(78);//76.95us
                DQ = 1; //释放总线准备下一次数据写入
                _nop_();
                dat >>= 1;
        }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 j, dat;
        for(i=0;i<8;i++)
        {
                DQ = 0;
                _nop_();//产生读时序
                DQ = 1;
                _nop_();//释放总线
                j = DQ;
                Delay_us(78);//76.95us
                DQ = 1;
                _nop_();
                dat = (j<<7)|(dat>>1);
        }
        return (dat);
}

read_temp()
{
//        float tt;
        uchar L,M;
           ds_init();
           write_byte_ds18b20(0xcc);//*跳过读序列号*/
           write_byte_ds18b20(0x44);//*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us(100);
           ds_init();
           write_byte_ds18b20(0xcc);//*跳过读序列号*/
           write_byte_ds18b20(0xbe);//*读取温度*/
                Delay_us(100);
           L=read_byte();
           M=read_byte();
           tvalue=M;
           tvalue<<=8;
           tvalue=tvalue|L;

//        if(M >= 0x08)        //判断是否为负数
//        {
//                tvalue = ~tvalue + 1;//负数是以补码的形式存放的需要取反加1
//                s = "-";  //显示负数符号
//        }
//        else s = 0;           //为正数则不显示负数符号

           tvalue=t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
/*温度值显示-----------------------------------------------------------------*/
/*
void ds1820disp()
{
        disdata[0]=tvalue%1000/100+0x30;         //十位数
        disdata[1]=tvalue%100/10+0x30;           //个位数
        disdata[2]=tvalue%10+0x30;               //小数位
        if(disdata[0]==0x30) { disdata[0]=0x20; }//如果十位为0,不显示
        set1616pic(5,4,0,1);                                         //显示"温度计图标"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9d);           //在液晶上显示温度起始位置:"28.8°C
        write_data(disdata[0]);    //显示十位
        write_data(disdata[1]);    //显示个位
        write_data(0x2e);          //显示小数点
        write_data(disdata[2]);    //显示小数位
        set1616pic(8,4,0,0);           //在第8列第4行不反白的°C图标
}  */
/*---------------------------------------------------------------------------*/
#endif

楼主:
ds3231(8脚封装)买了两家的,都是掉电走时有问题,重新买了ds3231(16脚封装)的掉电走时很好,看来ds3231(8脚封装)掉电走时是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ds3231(8脚封装)买了两家的,都是掉电走时有问题,重新买了ds3231(16脚封装)的掉电走时很好,看来ds323 ...

我用的就是8脚的,没发现问题。秒点不需要单独用三极管驱动,公共端接在gon第二个个的公共端就行了,我都是这样处理的。

楼主:
掉电走时,重新上电时间会乱的问题解决了,原因是I2C总线的上拉电阻要接在单片机的IO口,并且要上拉到5V,时钟芯片是3.3V供电(DS3231芯片3.3V供电比5V供电走时精度高些),时钟芯片SDA  SCL的上拉不用

网友B:
把第三个数码管倒过来,利用点来模拟秒点闪烁,我都是这样做的。DS3231直接利用5V供电精度没问题,

楼主(2024-01-08):
引用 网友B:
把第三个数码管倒过来,利用点来模拟秒点闪烁,我都是这样做的。DS3231直接利用5V供电精度没问题,

我这数码管是一体的,不是单独的四个。数码管倒过来那种我做过的,两个秒点有点丑,才做这种四位一体带秒点的数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