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小的spwm逆变器卡在滤波了,找了很多资料都没算出好的参数

楼主(2023-12-07):
做一个spwm逆变器,输入24V,输出20w,1.5A,开关频率20K,就是不知道如何进行LC滤波,按网上的公式算出来的有点离谱,可能是我功率太低了不适用,我就目前试凑法,目前用了220uh加220uf,得到了目前最好的的波形,有没有经验丰富的大神指点指点我一下

网友A:
输出加220uf电容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网友B:
LC滤波只是过滤高频成分,你这波形是不是发生波形不正确

网友C:
你这不是正弦波啊,离正弦波差老鼻子远了

网友D:
SPWM输出正弦波是很容易的事。
楼主用20KHz的正弦波,输出50Hz,则正弦波波为400点,这样的SPWM都不用在怎么滤波(比如330uH +4.7uF),就能看到明显的正弦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滤波只是过滤高频成分,你这波形是不是发生波形不正确

的确错误,忘记除2了,已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SPWM输出正弦波是很容易的事。
楼主用20KHz的正弦波,输出50Hz,则正弦波波为400点,这样的SPWM都不用在怎 ...

经过修改成功得到波形,但是输出电压太低了,输入18V时候,输出波形最好有10V输出,加到24V时还是输出10V左右,且波形有明显的畸变,如何改进呢,是不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E:
220uH+220uF 其谐振点在723.432Hz, 这是你要的频率?

网友F:
请问下这样的LC滤波器计算公式是什么样的?有哪些参考书可以介绍下,我不会计算还没有找到介绍。谢谢。

网友G:
从波形图分析负载过大,电路参数也许不太合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这样的LC滤波器计算公式是什么样的?有哪些参考书可以介绍下,我不会计算还没有找到介绍。谢谢。

f= 1/(2*pi* (L*C)^(1/2))

网友F:
引用 网友E:
f= 1/(2*pi* (L*C)^(1/2))

谢谢回答,再请问下,截止频率该如何选取呢?因为是门外汉没学过,有参考的文档介绍吗?

网友H:
我这里有现成的做好的低压逆变器,输入DC24V,输出50Hz,0~18VAC 手动和RS485可调,输出电流可达10A。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谢谢回答,再请问下,截止频率该如何选取呢?因为是门外汉没学过,有参考的文档介绍吗?

假定你的逆变器是50HZ, fx定在100Hz吧, 那么它对100Hz的谐波有3dB的衰减, 对50Hz的衰减就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