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继电器和24V继电器,用哪个好,还是5V和24V用起来效果一样。24V继电器电压高一点

楼主(2023-12-07):
5V继电器和24V继电器,用哪个好,还是5V和24V用起来效果一样。24V继电器电压高一点运行会不会稳一点,吸合的比较紧呢,谈谈你们建议。

网友A:
我用继电器都是12V及以上,从不考虑5V的,电流太大了。

网友B:
在电源电压容许的条件下尽可能选择24V 的继电器。

网友C:
对,主要是考虑线圈吸合电流

网友D:
除了电流大,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如是市电用24V好点,毕竟对电源要求会稍微好点

网友E:
这通常由应用决定,如果电路只有 5V 可用,则必须使用 5V 继电器。

网友F:
24v一般都是用plc上输出的

网友F:
24v继电器一般用在PLC输出上

网友G:
在条件许可情况下, 电压越高, 效果越好。
从电子角度看, 3V 5V 12V 24V 没有区别, 反正 电压越高,电流越小, 总体功率基本一致。
但是继电器是机械装置, 吸合时, 会产生【触点】的弹性波动, 对于大电流情况下,这是最大故障点。
高压继电器的触点弹性波动比低压的小, 所以高压的有利一些。
实际上大电流的继电器很少有12V以下的。

网友H:
都一样,吸合线圈低压的也有电流小的

网友I:
5V继电器电流在100ma左右,如果5V系统电源功率不是很大的话驱动多个5V继电器就吃力了,个人认为还是要根据用途来选择,如果只是一两个继电器的话用5V继电器最方便,如果供电方便或者系统中有24V的设备就用24V继电器好了。

网友J:
总功率不变,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发热越小。优选24V的。注意并接的防反向电动势的二极管耐压要大于线圈电压的2倍。

网友K:
按额定电压驱动,效果一样的,3V的都有用(用一节锂电池供电时),根据项目要求来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条件许可情况下, 电压越高, 效果越好。
从电子角度看, 3V 5V 12V 24V 没有区别, 反正 电压越高,电 ...

我查了一下24V继电器电流只有十几mA,电流太小会不会也不稳,吸合磁力跟什么有关呢,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5V继电器电流在100ma左右,如果5V系统电源功率不是很大的话驱动多个5V继电器就吃力了,个人认为还是要根据 ...

您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总功率不变,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发热越小。优选24V的。注意并接的防反向电动势的二极管耐压要大于线圈电 ...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24V继电器电流只有十几mA,电流太小会不会也不稳,吸合磁力跟什么有关呢,电流吗?

继电器的吸合有一个最小吸合功率!满足最小吸合功率才可以吸合,所以继电器通常工作电压小的电流就要大于工作电压大的,因为吸合功率=IV。选择高一些的工作电压的好处还有电压波动幅度绝对值可以适当的大一些。

网友L:
电路几V供电就用几V的继电器,最高48V的都有。
不要用12V降5V模块接5V继电器,也不要用5V升12V模块接12V继电器,电压转换有效率损耗。

网友M:
这个不能讲5V的好还是24V的好,这要看你的电路设计要求,如果是两种任选其一的情况下尽量选电压高的,电压高的驱动电流小稳定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的吸合有一个最小吸合功率!满足最小吸合功率才可以吸合,所以继电器通常工作电压小的电流就要大于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