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Arduino OTA Example示范

楼主:
1、准备程序,先刷这个程序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ESP8266mDNS.h>
#include <WiFiUdp.h>
#include <ArduinoOTA.h>
const char* WiFiSsid = "YourWifiSSID"; // 写你本地的WiFi信息
const char* WiFiPass = "password";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正在启动...");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WiFiSsid, WiFiPass);
  while (WiFi.waitForConnectResult() != 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ln("连接WiFi失败! 将重启...");
    delay(5000);
    ESP.restart();
  }
  // ArduinoOTA.setPort(8266);  // OTA端口,默认 8266
  // ArduinoOTA.setHostname("ESP8266-1");  // OTA主机名,默认是 esp8266-[芯片ID]
  // ArduinoOTA.setPassword((const char *)"123");  // 认证密码,默认是空白
  ArduinoOTA.onStart([]() {//OTA开始回调
    Serial.println("Start");
  });
  ArduinoOTA.onEnd([]() {//OTA结束回调
    Serial.println("\nEnd");
  });
  ArduinoOTA.onProgress([](unsigned int progress, unsigned int total) {//OTA进度回调
    Serial.printf("Progress: %u%%\r", (progress / (total / 100)));
  });
  ArduinoOTA.onError([](ota_error_t error) {
Serial.printf("错误号[%u]: ", error);
if (error == OTA_AUTH_ERROR) Serial.println("OTA认证失败");
else if (error == OTA_BEGIN_ERROR) Serial.println("开始OTA失败");
else if (error == OTA_CONNECT_ERROR) Serial.println("连接失败");
else if (error == OTA_RECEIVE_ERROR) Serial.println("接收失败");
else if (error == OTA_END_ERROR) Serial.println("结束时失败");
  });
  ArduinoOTA.begin();
Serial.print("准备好, "); //
Serial.print("模块IP: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
void loop() {
  ArduinoOTA.handle();
}

这要使用线刷的,就是普通的烧程序。
刷好后,启动ESP8266,和开发的电脑在同一个网络 。

2、准备,找到端口
在Arduino IDE的“工具”菜单 -> “端口” ->网络端口,就可以看到对应的ESP8266 IP
下载程序时,选择这个网络端口,就可以尝试OTA刷机了。

3、验证,再利用空中升级 OTA,刷下边这个程序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ESP8266mDNS.h>
#include <WiFiUdp.h>
#include <ArduinoOTA.h>
const char* WiFiSsid = "YourWifiSSID";// 写你本地的WiFi信息
const char* WiFiPass = "password";
const int ESP_BUILTIN_LED = 2;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正在启动...");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WiFiSsid, WiFiPass);
  while (WiFi.waitForConnectResult() != 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ln("连接WiFi失败! 将重启...");
    delay(5000);
    ESP.restart();
  }
// ArduinoOTA.setPort(8266); // OTA端口,默认 8266
// ArduinoOTA.setHostname("ESP8266-1"); // OTA主机名,默认是 esp8266-[芯片ID]
// ArduinoOTA.setPassword((const char *)"123"); // 认证密码,默认是空白
  ArduinoOTA.onStart([]() {//OTA开始回调
    Serial.println("Start");
  });
  ArduinoOTA.onEnd([]() {//OTA结束回调
    Serial.println("\nEnd");
  });
  ArduinoOTA.onProgress([](unsigned int progress, unsigned int total) {//OTA进度回调
    Serial.printf("Progress: %u%%\r", (progress / (total / 100)));
  });
  ArduinoOTA.onError([](ota_error_t error) {
    Serial.printf("错误号[%u]: ", error);
    if (error == OTA_AUTH_ERROR) Serial.println("OTA认证失败");
    else if (error == OTA_BEGIN_ERROR) Serial.println("开始OTA失败");
    else if (error == OTA_CONNECT_ERROR) Serial.println("连接失败");
    else if (error == OTA_RECEIVE_ERROR) Serial.println("接收失败");
    else if (error == OTA_END_ERROR) Serial.println("结束时失败");
  });
  ArduinoOTA.begin();
  Serial.print("准备好, "); //
  Serial.print("模块IP: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pinMode(ESP_BUILTIN_LED, OUTPUT);
}
unsigned int x = 0;
boolean b = false;
void loop() {
  ArduinoOTA.handle();
  if (++x == 0xffff) { ///到一定值,再处理不使用delay耗时
    x=0;
    Serial.println("我正在闪...");
    digitalWrite(ESP_BUILTIN_LED, b ? LOW : HIGH);

    b = ! b;  //反转
  }
}

为了区别OTA,本程序做了个LED闪烁的部分。OTA开始后,Arduino IDE会自动连接、并上传程序bin文件,处理成功后自动reset。OTA下载过程如图

等待ESP8266重启,就可以看到LED间隔闪烁。。。。
好处:便捷,快速。
不好处:占空间、也略占CPU。

网友A(2023-12-08):
还有就是通过 HTTP 更新的。

两者的区别是:
OTA是模块做服务器,TCP通讯。
而HTTP更新时模块是客户端,容易过路由。

网友A:
还有HTTP update
对比
OTA时模块是作为服务器运行,是TCP通讯

HTTP时模块是作为客户端,走HTTP协议、容易过路由

网友B(2024-12-07):
老师这个文件在哪里能下载到ESP8266WiFi.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