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谐振变换器ZCS之我见

楼主(2023-12-08):
r是resonant,f是filter,
LrCr是准谐振网络,不是真谐振,
LfCf是平波网络,有它俩,PWM波才能化为纯直流。
真正的零电流,是开路,但实际上,ZCS的原理跟ZVS一样,都是 等电位,没有任何元件或机制可让电路在管子饱和及关断时都处于开路状态。

楼主:
总觉得,右下角那个才是最合符ZCS的架构。

楼主:
假如要给开关管创造开路的环境,我想大概需要一个开关,这开关咋整?!
ZVS吧,那么,ZCS管是比ZVS管先开通后关断的,到头来还是ZVS管独挑大樑,不如直接ZVS算了。

网友A(2024-04-23):
谐振是仿真的结果,它不考虑器件生产的离散性。准谐振同实际测量结果相吻合,便于生产过程保证产品的有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振是仿真的结果,它不考虑器件生产的离散性。准谐振同实际测量结果相吻合,便于生产过程保证产品的有效方 ...

🤝欢迎阁下蒞临赐教啊🍰☕️。
不过我发觉,电感以硬开关模式接通的一刹那,不也像ZCS吗?!
所以,ZCS需要的,是营造同样的环境在管子关断时使用,除左上角那个,其他电路都可以视之为 单管硬开关,而左上角那个根本就是ZVS,因为,开关管身上的不是分压,而是由电容赋予的,实打实凿的电势。

楼主:
有源器件,除专门为AC系统而设的,其他都是单行道。
ZVS,是开关谐振,在直流环境中,无功的迁移必须依靠过电压,对于LC组合,这并非难事,
而零电流环境的建立,就是要道路不通,那么,当管子想要关断时该咋整,就是堵,用甚么来堵,电容是唯一选择,怎么个堵法,就是串联嘛 (逆导是并联,是漏,不是堵),充满了,路还通吗,所以,只有右下角那个电路才合符ZCS的定义。

楼主:
堵塞跟钳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与行为,
但是,唯一适用的元件,都是电容,电容跟开关管的关系,ZVS是并联,ZCS是串联,
Lr和Cr,是专为ZCS服务的,不允许续流二极管的介入;同样是线圈,Lf是滤波器(电抗器、扼流圈),Lr则是货真价实的电感。

楼主:
在不设任何旁路的前提下,没有任何障碍物及驱动方案 可彻底令三极管完全没有电流!
止逆二极管,也许是能够提供ZCS环境的唯一措施,当然,这不考虑止逆二极管的反向漏电,只是目测觉得这才合符ZCS的定义。
先前讲过,右下角那个电路才是真正的ZCS,但现在我发觉,把电容的接地端「捧上天」,不就成了它楼上的那一个吗,那一个拓扑给我的感觉,就像是 单管硬开关而且「电源」是接反了的,
如果电容接地,想要堵路太容易,让三极管开通就可以了,但右上和右中两个电路想要ZCS,要得让电容反充,这就没那么简单轻易了。

楼主:
系统要运作,必须把电路接通,电路通了,全身都会有电位,加上了旁路,电路还是通的,
换言之,被旁路者身上的电位是实打实凿的,软开关若是受电位差的控制,就不是ZCS,所以,左边的三个电路都算不上是ZCS,
没有止回二极管的话,三极管直面两个电势 (电源和电容),是间接性的ZVS,逆导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是实实在在的烙印于三极管上的,所以,是不是软开关,电压说了算,如果三极管在承受反压时开关,也只能是ZVS。

楼主(2024-05-26):
ZCS的关键,是过冲,
boost效应,是管子关断时发生的,
而ZCS却须在开通状况下产生过冲。

楼主:
谐振与滤波,两节网络的结构完全相同,但表现却不一样!
可以见到,负载压降是明显低于电源电压的,因为,Cf 的充电受控于开关,而开关的久暂受制于基准,
但Cr跟负载之间却被Lf隔开,当Cr充电时,Lf是「堵」着的,所以能被Lr灌至高于电源电压,从而为ZCS缔造条件,当Cr电压高到某程度,Lr的过冲就无以为继,在此瞬间,管子开通依然但没电流经过,这就是ZCS的时机,但是,管子一关断就立即承受反压,这让我想到可控硅整流不加续流二极管的情况。

楼主:
忽然想到,过冲与震铃,不就是方波 (不包括boost) 电路的好发症吗?!
ZCS的实现,正正就是过冲的利用,而单管反激的ZVS则是利用寄生参数 (开关管的结电容) 跟谐振电感的相互作用,这种衰减震荡也算是震铃。。

楼主:
我忽然觉得,给方波电路造成困扰的 过冲与震铃 现像,不正正就是一种为ZCS舖路的自然规律吗?!

楼主:
Lf与Cf,是buck电路,Lr和Cr,是软开关配置,
好的,现在我把buck电路砍掉,剩下的软开关配置你说能不能算是个buck拓扑呢?!
抓个电容来,充满它,然后把它跟线圈对上,会发生甚么事,自由(衰减)震荡啊,烂大街的知识点了,
那么,把没充电的电容跟电感串联,然后接至直流 (请注意,是直流) 电上去,衰减震荡会发生吗,会,自然规律允许的,否则,人类能发明出ZCS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