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差分线间距0.1MM,不做补偿,会有什么风险?

楼主(2023-12-08):
PCB差分线间距0.1MM,不做补偿,会有什么风险

网友A:
是PCB板厂提出的线宽补偿吗?如果我没理解错,应该是为了确保蚀刻线路后的成品线宽达到要求而需要做一定的补偿。这个补偿一般不会太多,主要看你差分线有没有线宽的严格要求了。如果不是特别严格的要求,不补偿问题也不大。否则,你可能要考虑增大线宽或者调整间距了。主要看你实际的需要。你可以跟他们确认,补偿多少就知道他们大概会蚀刻掉多少线宽了。

网友B:
差分传输线的间距对于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设计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信号的性能、抗干扰能力以及板上电磁兼容性(EMC)。通常,差分线的间距会根据设计要求、信号频率和特定应用而有所调整。  在一般情况下,差分线的间距可以设置为差分对之间的中心到中心距离。对于很多高速差分信号,常见的差分线间距可以在0.1 mm到0.2 mm之间。这种小间距可以有效减小差分信号之间的互感,提高信号完整性,特别是在高频率或高速差分信号传输中。  在进行差分线布局时,请考虑以下几点:  信号频率: 高频信号需要更小的差分线间距,以减小互感效应,提高信号完整性。  层间间距: 如果差分对跨越多个PCB层,确保层间间距足够以减小串扰。  阻抗匹配: 差分线的宽度和间距会影响其阻抗。使用PCB设计工具可以进行阻抗匹配的计算。  制造可行性: 确保选择的差分线间距符合PCB制造商的能力和工艺要求。  EMC要求: 如果有特殊的电磁兼容性要求,需要根据设计标准和规范来选择差分线的间距。  在进行差分线布局时,最好使用专业的PCB设计工具,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阻抗匹配、信号完整性分析以及满足特定的设计要求。此外,与PCB制造商沟通以了解其制造能力和建议也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C:
这种问题是你选择的具体板厂的工艺问题,应该问厂家技术人员,到论坛来问没有意义。

网友D:
应该问厂家技术人员

网友E:
串扰 信噪比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