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升压电路求助

楼主(2023-12-08):
这是本人设计的一款MC34063升压电路,打算将12V电压升高到200V6ma直流输出,使用手机充电头变压器反向作为输出变压器。但1脚没有脉冲输出。不知何故,请求熟悉的朋友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2024-06-18):
楼主输出线圈极性反了。

网友B:
使用MAX668EUB芯片,http://www.51hei.com/bbs/dpj-236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1N5158的设计,http://www.51hei.com/bbs/dpj-235636-1.html

这类元件构建的逆变器输出功率太小了,我曾经使用SIDAC150和SIDAC200从市电取电设计的AC-DC输出功率太小难以实用。

网友B:
最廉价的方案是:使用1N5158振荡源,类似反激动开关电源设计高频变压器,初级12匝,次级200匝。

网友B:
使用NE555,电源工作电压:+4.5V~+18V,作为振荡源,类似反激式开关电源设计高频变压器;初级12匝,次级200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机充电器的高频变压器采用反激开关电源电路,图中同名端不正确,二是工作频率不同高频变压器需要重新设计 ...

楼主要求“12V电压升高到200V6ma直流输出”,你根本就不懂倍压整流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大代价。

网友B:
手机充电器的高频变压器采用反激开关电源电路,图中同名端不正确,二是工作频率不同高频变压器需要重新设计。因为输出电流较小,建议使用NE555电路产生低频方波,根据需要设计N倍压电路即可。

网友D:
图都接错了,怎么可能有输出?
8脚应该改为断开与7脚相连,接一个1K~10K到VCC。
R5改为RCD吸收网络。
这时候应该就有输出了。
还要考虑变压器参数,如果电流很大也会进入过流保护。

网友E:
可以仿真看看

网友F(2023-12-13):
变压器极性问题,如图是正激式,没有消磁电路,磁芯饱和,芯片容易坏,应采用反激式,提高震荡频率,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494制作DCDC自举升压电路来满足你的要求,当然电流比这大,电压可调。

设计另外一款使用UC3845的升压电路已经打样。估计周5可以收到PCB。494管脚比较多。3845要简单一些。

网友G:
可以用494制作DCDC自举升压电路来满足你的要求,当然电流比这大,电压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得换新的IC试,你这可能上电就烧了内部功率管,这个IC的工作条件很简单,只要给电就工作

应该是变压器问题,由于是充电头变压器,次级绕组是5V,电感太小。有可能过载保护

网友H:
你得换新的IC试,你这可能上电就烧了内部功率管,这个IC的工作条件很简单,只要给电就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34063没有热保护,很容易挂掉,不建议使用。我的一部手机就是被34063构成的12V转5V车充烧坏的,教训深刻。

升压电路不会出现因为34063问题烧坏负载问题的。只有降压电路才有可能出现失控烧负载。升压电路失控只能是输出电压降低(低于输入电压)而不会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变压器设计有问题

可能吧,是用的充电头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12V供电推MOSFET的话,这种拓扑结构用UC3843/5要好得多。

原来是想电路简单一些,考虑功率不大,200V电压6ma电流功率仅仅只有1.2W,加上耗损2W左右应该差不多了,初级电流也就200ma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34063本身就可以设计升压电路,无需变压器

升压200V本身的晶体管可能耐压不够

网友I:
34063没有热保护,很容易挂掉,不建议使用。我的一部手机就是被34063构成的12V转5V车充烧坏的,教训深刻。

网友J:
34063本身就可以设计升压电路,无需变压器

网友J:
变压器设计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我按照这个电路图制作了升压电路,不需要变压器,输入12伏,理论输出是170多伏,实际不到150伏,输出电压根 ...

12V供电推MOSFET的话,这种拓扑结构用UC3843/5要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可能是变压器饱和了,过流保护启动无输出。注意参数!

谢谢,有可能,充电头变压器次级一般5V,频率比较高吧,不过,将电压调到5V,频率调到50KHZ仍然没有输出

网友M:
很可能是变压器饱和了,过流保护启动无输出。注意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按照这个电路图制作了升压电路,不需要变压器,输入12伏,理论输出是170多伏,实际不到150伏,输出电压根 ...

把电感改成470UH估计应该可以达到200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按照这个电路图制作了升压电路,不需要变压器,输入12伏,理论输出是170多伏,实际不到150伏,输出电压根 ...

谢谢,这个电路可以试一试。虽然增加了一只MOS管,但省略了一只变压器。性价比可能还会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又没有隔离,为什么不用boost拓扑?

考虑到1脚内部晶体管的耐压,所以使用变压器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用过这款古老IC,2脚要接地,同时要加个100-330欧姆电阻到8脚,防止短路

接电阻也无输出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我按照这个电路图制作了升压电路,不需要变压器,输入12伏,理论输出是170多伏,实际不到150伏,输出电压根 ...

请问你图中的Q2 SS8550的CE极是否搞反了?

网友L:
我按照这个电路图制作了升压电路,不需要变压器,输入12伏,理论输出是170多伏,实际不到150伏,输出电压根据公式:V=1.25X(1+R2/R1)计算。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K:
又没有隔离,为什么不用boost拓扑?

网友H:
没用过这款古老IC,2脚要接地,同时要加个100-330欧姆电阻到8脚,防止短路

楼主:
1,2为变压器次级,6,10为初级绕组,4,5为反馈绕组。34063的3脚有25khz的不稳定三角波输出,有效值200mv左右。VCC5-13V都没有输出,电流小于10ma(可调电源显示电流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