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温湿度芯片AHT20和RX8025时钟芯片

楼主:
//新时钟芯片搞定,读写都可以,在OLED屏和串口正常显示,温湿度参数和时间日期参数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STC15W4K56S4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Descriptions:
//------------------------------------------------------------------------------------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15W4KxxS4.H"
#include <intrins.h>         // 加入此头文件后,可使用_nop_库函数
#include <string.h>           // 加入此头文件后,可使用strstr库函数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AHT20.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0-256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0-65535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100亿--+100亿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TM (65536 - (MAIN_Fosc/4/BAUD))
#define Buf_Max 20    //串口7S1这里要设定到34,日期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define S2_S  0x01

#define S2RI 0x01
#define S2TI 0x02

#define S3RI 0x01
#define S3TI 0x02

#define S4RI 0x01
#define S4TI 0x02

#define Write 0X64
#define Read  0X65

uint8 xdata Rec_Buf1[Buf_Max];//4个串口的接收缓存
uint8 xdata Rec_Buf2[Buf_Max];
uint8 xdata Rec_Buf3[Buf_Max];
uint8 xdata Rec_Buf4[Buf_Max];

uint8 i = 0; //串口3数组计数器
uint8 j = 0; //串口4数组计数器

#define ACK 0
#define NOACK 1
sbit RX8025SCL = P0^2;
sbit RX8025SDA = P0^3;

//extern u8 xdata RX8025TimeBuffH[];RX8025SDA

u8 xdata RX8025YMD[]="2020-12-07"; //这里不设定参数,下面数组设
u8 xdata RX8025HMS[]="12:34:56";

u8 xdata RX8025TimeBuffH[]={11,24,9,4,8,12,23};//修改日期时钟,中间的是星期
u8 xdata RX8025TImeBuffB[]={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

//----------------------------------------------------------------------------------------
//-----------------------串口1初始化函数.注意该芯片有4个串口,1口中断优先级最高
void Uart1_Init(void)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E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中断
        TR1 = 1;                        //定时器
}
//---------------------------------- 串口1发送数据函数
void SendDataByUart1(uint8 dat)
{
    SBUF = dat;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while(TI == 0);             //在停止位没有发送时,TI为0即一直等待
        TI = 0;                     //清除TI位(该位必须软件清零)
}
//------------------------===========串口1发送字符串函数

void SendStringByUart1(uint8 *s)
{
    while(*s)
    {
        SendDataByUart1(*s++);//将字符串中的字符一个一个发送
    }
}
//----------------------清除串口1缓存内容函数

void CLR_Buf1(void)
{
    uint8 k;
    for(k=0;k<Buf_Max;k++)      //将串口1缓存数组的值都清为零
        {
               Rec_Buf1[k] = 0;
          }
    i = 0;
}
//-----------------------------------串口1握手判断函数
bit Hand1(uint8 *a)
{
    if(strstr(Rec_Buf1,a)!=NULL)     //判断字符串a是否是字符串Rec_Buf1的子串
        return 1;                      //如果字符串a是字符串Rec_Buf1的子串
      else
          return 0;                      //如果字符串a不是字符串Rec_Buf1的子串
}

//------------------------------------下面串口1接收中断-----------------------

void Uart1() interrupt UART1_VECTOR using 1
{
    ES = 0;                       // 串口1中断关闭
    if (RI)                       //串行接收到停止位的中间时刻时,该位置1
  {
      RI = 0;                     //清除RI位 (该位必须软件清零)
            Rec_Buf1[i] = SBUF;       //把串口1缓存SBUF寄存器数据依次存放到数组Rec_Buf1中
            i++;
        if(i>Buf_Max)             //接收数大于定义接收数组最大个数时,覆盖接收数组之前值
                {

                    i = 0;
                }
   }

     ES =  1;                   // 串口1中断打开
}
//================================================================================
//----------------------------------------------------------------------------------------
/*********BCD码转十六进制************/
u8 BCDtoHEX(u8 BCD )
{
        return ( ( (BCD/16)*10) +BCD%16 );
}

/**********十六进制转BCD码*************/
u8  HEXtoBCD(u8 Hex)
{
        return  ( ((Hex/10)<<4) +Hex%10 );
}

/*********I2C延时***********/
void I2CWait()
{
        u8 i;
        for(i=0;i<10;i++)
        {
                _nop_();_nop_();_nop_();_nop_();
        }
}

bit I2C_Start2()
{
        RX8025SDA = 1;        //释放总线
        RX8025SCL = 1;
        I2CWait();
        if(!RX8025SDA)        return 0;        //总线忙退出
        RX8025SDA = 0;
        I2CWait();
        while(RX8025SDA) return 0;        //总线为高电平则总线出错,退出
        RX8025SCL = 0;
        I2CWait();
        //return 1;
}

void I2C_Stop()
{
        RX8025SCL = 0;
        RX8025SDA = 0;
        I2CWait();
        RX8025SCL = 1;
        I2CWait();
        RX8025SDA = 1;
}

/********主机向从机发送ACK****
a=0,发送ACk        a=1,发送NO ACK
******************************/
void I2CSendACK(u8 a)
{
        RX8025SDA = a;
        RX8025SCL = 0;
        I2CWait();
        RX8025SCL = 1;
        I2CWait();
        RX8025SCL = 0;
}

/*********主机读取从机ACK信号***/
bit I2CReceivedACK()
{
        u8 errtime=255;
        RX8025SCL = 0;
        RX8025SDA = 1;        //释放总线
        I2CWait();
        RX8025SCL = 1;
        I2CWait();
        while(RX8025SDA)        //读取 SDA上的电平,变为低电平,即有从机回复ACK信号
        {
                errtime--;
                if(!errtime)        //超时退出
                {
                        RX8025SCL=0;
                        return 0;
                }
        }
        RX8025SCL=0;
        return 1;
}

/******************************************
主机向从机发送一字节数据-->dat
order=0:先发送LSB,最后发送MSB
order=1:先发送MSB;最后发送LSB
之所以设置order这个入口参数,是为了程序方便
移植,适应多个IIC芯片,只需设置order就能改变
数据传输方向,RX8025芯片 order 一直为 1
******************************************/
void IIC_Send_Byte(u8 dat, bit order)
{
        u8 i;
        if(order)
        {
                for(i=0;i<8;i++)
                {
                        RX8025SDA = dat&0X80;
                        RX8025SCL = 1;
                        I2CWait();
                        RX8025SCL = 0;
                        dat<<=1;
                        I2CWait();
                }
        }
        else
        {
                for(i=0;i<8;i++)
                {
                        RX8025SDA = dat&0X01;
                        RX8025SCL = 1;
                        I2CWait();
                        RX8025SCL = 0;
                        dat>>=1;
                        I2CWait();
                }
        }
}

/*********读取一字节数据*********
order=0:先读取LSB,最后读取MSB
order=1:先去读MSB,最后读取LSB
********************************/
u8 IIC_Receive_Byte(bit order)
{
        u8 i,j,Rdat;
        RX8025SDA = 1;        //释放总线
        if(order)        //MSB-->LSB
        {
                for(i=0;i<8;i++)
                {
                        RX8025SCL = 0;
                        I2CWait();
                        Rdat =( Rdat<<1 )| RX8025SDA;
                        RX8025SCL = 1;
                        I2CWait();
                }
        }
        else        //LSB-->MSB
        {
                for(i=0;i<8;i++)
                {
                        RX8025SCL = 0;
                        I2CWait();
                        j=RX8025SDA;
                        Rdat =( Rdat>>1 )| (j<<7);
                        RX8025SCL = 1;
                        I2CWait();
                }
        }
        RX8025SCL=0;
        return Rdat;
}

/******读取RX8025一个寄存器的数据*****/
//u8 Read_RX8025_Byte(u8 add)
//{
//        u8 Ridat;
//        I2C_Start2();
//        IIC_Send_Byte(Write,1);
//        if(!I2CReceivedACK())        //判断有无ACK信号
//                I2C_Stop();
//        IIC_Send_Byte(add,1);
//        if(!I2CReceivedACK())        //判断有无ACK信号
//                I2C_Stop();
//
//        I2C_Start2();
//        IIC_Send_Byte(Read,1);
//        if(!I2CReceivedACK())        //判断有无ACK信号
//                I2C_Stop();
//        Ridat = IIC_Receive_Byte(1);        //读取数据
//        I2CSendACK(1);
//        I2C_Stop();
//        return Ridat;
//}

//--单独向一个寄存器写数据
void Write_RX8025_Byt(u8 add,u8 dat)
{
        u8 Bdat;
        Bdat = dat;
        //Bdat = HEXtoBCD(dat);        //将十六进制转换为BCD码
//---开始写入数据
        I2C_Start2();
        IIC_Send_Byte(Write,1);
        if(!I2CReceivedACK())        //判断有无ACK信号
                I2C_Stop();
        IIC_Send_Byte(add<<4,1);        //--根据手册在写入时地址要右移4位
        if(!I2CReceivedACK())        //判断有无ACK信号
                I2C_Stop();
        IIC_Send_Byte(Bdat,1);
        I2CReceivedACK();
        I2C_Stop();
}

//--连续读取时间、日历数据--
//--add:读取的起始地址
//--Num:读取数据的个数
//--标准IIC连续读寄存器时序
void Read_RX8025_Dat(u8 add, u8 Num)
{
        u8 i;
//---先写读寄存器地址
        I2C_Start2();
        IIC_Send_Byte(Write,1);
        if(!I2CReceivedACK())        //判断有无ACK信号
                I2C_Stop();
        IIC_Send_Byte(add,1);        //秒寄存器地址
        if(!I2CReceivedACK())        //判断有无ACK信号
                I2C_Stop();
//---连续读取数据
        I2C_Start2();
        IIC_Send_Byte(Read,1);
        if(!I2CReceivedACK())        //判断有无ACK信号
                I2C_Stop();
        for(i=0;i<Num;i++)
        {
                RX8025TImeBuffB[i] = IIC_Receive_Byte(1);        //读取数据
                if(i!=6)I2CSendACK(0);
        }
        I2CSendACK(1);
        I2C_Stop();
        for(i=0;i<Num;i++)
        {
                RX8025TimeBuffH[i] = BCDtoHEX(RX8025TImeBuffB[i]);
        }
}

/*****向RX8025连续写num个数据******/
void Write_RX8025_Byte(u8 add,u8 *Buff)
{
        u8 i;
//---先写读寄存器地址
        I2C_Start2();
        IIC_Send_Byte(Write,1);
        if(!I2CReceivedACK())        //判断有无ACK信号
                I2C_Stop();
        IIC_Send_Byte(add<<4,1);
        if(!I2CReceivedACK())        //判断有无ACK信号
                I2C_Stop();
        for(i=0;i<7;i++)        //--连续写入7个时间日历数据
        {
                Buff[i] = HEXtoBCD(Buff[i]);
                IIC_Send_Byte(Buff[i],1);
                I2CReceivedACK();
        }
        I2C_Stop();
}

void RX8025_Init()
{
//--12/24小时寄存器地址为0X0E,
        Write_RX8025_Byt(0X0E,0X20);                //RX8025-T                24小时制
//        Write_RX8025_Byt(0X0E,0X00);                //RX8025-T                12小时制
}

void DisplayTime()
{

//--显示RX8025的时间
        Read_RX8025_Dat(0,7);

        RX8025YMD[2] = RX8025TimeBuffH[6]/10; //+0X30; 年
        RX8025YMD[3] = RX8025TimeBuffH[6]%10; //+0X30;

        RX8025YMD[5] = RX8025TimeBuffH[5]/10; //+0X30;         月
        RX8025YMD[6] = RX8025TimeBuffH[5]%10; //+0X30;

        RX8025YMD[8] = RX8025TimeBuffH[4]/10;// +0X30; 日
        RX8025YMD[9] = RX8025TimeBuffH[4]%10; //+0X30;

        RX8025HMS[0] = RX8025TimeBuffH[2]/10;// +0X30;         时
        RX8025HMS[1] = RX8025TimeBuffH[2]%10; //+0X30;

        RX8025HMS[3] = RX8025TimeBuffH[1]%100/10; //+0X30; 分
        RX8025HMS[4] = RX8025TimeBuffH[1]%10;// +0X30;

        RX8025HMS[6] = RX8025TimeBuffH[0]%100/10; //+0X30; 秒
        RX8025HMS[7] = RX8025TimeBuffH[0]%10; //+0X30;

//        Write_ASCII3X16_N(0,7,0,"T3:RX8025");
//        Write_ASCII3X16_N(0,8,0,RX8025YMD);
//        Write_ASCII3X16_N(2,9,0,RX8025HMS);        Write_6x16Font_N(12,9,0,WeekD);

}

//==============================================================================
int main()
{
  uint32 CT_data[2];
        volatile float  c1,t1;
        //
        P0M0=0x00,P0M1=0x00;//我自己加的代码 3
        P2M0=0x00,P2M1=0x00;//我自己加的代码 3
        P1M0=0x00,P1M1=0x00;//我自己加的代码 3
        P4M0=0x00,P4M1=0x00;//我自己加的代码 3
        P5M0=0x00,P5M1=0x00;//我自己加的代码

        Uart1_Init();
        delay_msT(500);//①刚上电,产品芯片内部就绪需要时间,延时100~500ms,建议500ms
         WDT_CONTR = 0x35;//
         OLED_Init(); //注意OLED的数据线正好在15W4K56的P06,P07端口,先等这两个IO打开才能正常启动OLED
     RX8025_Init();
         Write_RX8025_Byte(0,RX8025TimeBuffH);//RX8025时钟芯片里写入日期时间参数,2020-5-1-12:00:00,

        if((AHT20_Read_Status()&0x18)!=0x18)//②上电第一次发0x71读取状态字,判断状态字是否为0x18,如果不是0x18,进行寄存器初始化
        {
        AHT20_Start_Init(); //重新初始化寄存器
        delay_msT(10);
        }

        while(1)//③根据客户自己需求发测量命令读取温湿度数据,当前while(1)循环发测量命令读取温湿度数据,仅供参考
        {          WDT_CONTR = 0x35;//

      AHT20_Read_CTdata_crc(CT_data);  //crc校验后,读取AHT20的温度和湿度数据
          c1 = ((float)CT_data[0]/1024/1024)*100;  //计算得到湿度值c1放大10倍
      t1 = ((float)CT_data[1]/1024/1024)*200-50;//计算得到温度值t1放大10倍

               DisplayTime();

          OLED_ShowString(0,0,"T=",8);//
      OLED_ShowString(60,0,"H=",8);//
            OLED_ShowNum(16,0,t1,4,12);//温度
          OLED_ShowNum(76,0,c1,4,12);//湿度

          OLED_ShowNum(0,1,2,1,12);// 年 2
      OLED_ShowNum(8,1,0,1,12);// 年 0
          OLED_ShowNum(16,1,RX8025YMD[2],1,12);// 年 2
          OLED_ShowNum(24,1,RX8025YMD[3],1,12);// 年 3

      OLED_ShowNum(32,1,RX8025YMD[5],1,12);// 月
          OLED_ShowNum(40,1,RX8025YMD[6],1,12);// 月

          OLED_ShowNum(48,1,RX8025YMD[8],1,12);// 日 3
      OLED_ShowNum(56,1,RX8025YMD[9],1,12);// 日 3
            OLED_ShowString(64,1,"-",8);//

          OLED_ShowNum(76,1,RX8025HMS[0],1,12);// 时 十位 1
          OLED_ShowNum(84,1,RX8025HMS[1],1,12);// 时 个位 2
          OLED_ShowNum(92,1,RX8025HMS[3],1,12);// 分 十位 3
          OLED_ShowNum(100,1,RX8025HMS[4],1,12);//分 个位 4
          OLED_ShowNum(108,1,RX8025HMS[6],1,12);//秒 十位 5
          OLED_ShowNum(116,1,RX8025HMS[7],1,12);//秒 个位 6

          SendDataByUart1(0x32);
          SendDataByUart1(0x30);
          SendDataByUart1(RX8025YMD[2]+0x30);//串口发 年
          SendDataByUart1(RX8025YMD[3]+0x30);
                SendDataByUart1(0x20);//发空格
      SendDataByUart1(RX8025YMD[5]+0x30);//串口发 月
          SendDataByUart1(RX8025YMD[6]+0x30);
                  SendDataByUart1(0x20);
          SendDataByUart1(RX8025YMD[8]+0x30);//串口发 日
          SendDataByUart1(RX8025YMD[9]+0x30);
                SendDataByUart1(0x20);

          SendDataByUart1(RX8025HMS[0]+0x30);//串口发 时
          SendDataByUart1(RX8025HMS[1]+0x30);//
                 SendDataByUart1(0x3a);//发冒号
          SendDataByUart1(RX8025HMS[3]+0x30);//串口发 分
          SendDataByUart1(RX8025HMS[4]+0x30);//
                 SendDataByUart1(0x3a);
          SendDataByUart1(RX8025HMS[6]+0x30);//串口发 秒
          SendDataByUart1(RX8025HMS[7]+0x30);//

                delay_msT(4000);
                 delay_msT(4000);
         }

}

STC15W单片机同时驱动温湿度AHT20 时钟RX8025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编译错误 求指导:

网友A(2025-05-22):
附件下载后编译无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