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为啥程序写不进去啊,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

楼主(2023-12-08):
为啥程序写不进去啊,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A:
检测单片机时重新断电在试一下

网友B:
烧录线插错了引脚

网友C:
重新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D:
初始化一下,讲俗话就是拔线重插,包括但不限于电源、信号线,99%可以正常。

网友E:
断电会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F:
重新上电模拟冷启动,或者调换一下线序

网友G:
换备用芯片

网友H:
STC单片机CPU下载失败原因分析
1.由于下载器的TXD和RXD信号端的电压在单片机上电前通过CPU的I/O接口的嵌位保护给CPU电源侧供电,使单片机上电前CPU电源侧电压升高,造成CPU没有断电,致使再上电时无法复位,造成下载失败
解决办法:
在TXD加装二极管防止下载器给CPU供电(宏晶网站有推荐下载电路图);在CPU的电源和GND之间加一只阻值220欧姆至470欧姆的电阻(拉低上电前CPU的电源电压)

2.由于下载器的兼容性不好,可以尝试降低下载的最高波特率试试。有时候USB的下载器会有兼容性的问题,兼容性比较好的还是标准的RS-232。如果电脑没有标准的串口可以加装PCI或PCIe的扩展卡而获得标准的RS-232接口
解决办法:
选择兼容性好的下载器和通讯方式

3.由于下载器和用户CPU板之间存在电位差造成通讯失败或损坏接口芯片
解决办法:
选择带隔离功能的下载器或处理消除电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