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和SP213芯片哪个好,SP213芯片好像引脚多一些。我对SP213芯片不太了解。

楼主(2023-12-08):
MAX232和SP213芯片哪个好,SP213芯片好像引脚多一些。我对SP213芯片不太了解。

网友A:
在够用的前提下,管脚越少越好。

网友B:
MAX 232 就够了  常用的 就行了, 一个RS232通讯而已!

网友C:
max202 也可以的, 实测 5V/ 3.3V供电都可以用, 这样51单片机, STM32可以通用

网友D:
MAX232和SP213都是232收发器芯片,MAX232是两进两出,SP213是四进四出,所以SP213至少比MAX232多8个引脚,自己做一到两路的232收发电路,最好用MAX3232,3-5V都可以用,升压电容可以低至0.1μ。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X232和SP213都是232收发器芯片,MAX232是两进两出,SP213是四进四出,所以SP213至少比MAX232多8个引脚, ...

好的,谢谢!我是看到他们标准的DB9查头,每一个引脚都有作用,一个空脚都没有,用的是SP213芯片

网友E:
一般就用TXD和RXD两个引脚,其它引脚是握手信号,基本用不着。

网友F:
不熟悉就用自己熟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就用TXD和RXD两个引脚,其它引脚是握手信号,基本用不着。

什么是握手信号呢

网友E:
握手信号是通讯时告诉收发双方的状态,这个算是硬件握手吧,通常只用2、3、5引脚,其它引脚不用。需要握手的话可以在通讯协议里面实现。
232的DB9引脚定义,1、载波检测(DCD);2、接收数据(RXD);3、发送数据(TXD);4、数据端就绪(DTR);5、信号地(SG);6、数据就绪(DSR);7、请求发送(RTS);8、清除发送(CT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握手信号是通讯时告诉收发双方的状态,这个算是硬件握手吧,通常只用2、3、5引脚,其它引脚不用。需要握手 ...

谢谢回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握手信号是通讯时告诉收发双方的状态,这个算是硬件握手吧,通常只用2、3、5引脚,其它引脚不用。需要握手 ...

需要USART芯片支持,单片机自带的一般不支持这些伩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