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有电压但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3-12-08):
电压板上有5V转3.3V,且电压正常,但电压板无法正常工作。具体表现:LED不亮,可以正常烧程序。其他功能均无法使用。排除PCB问题,相同板子其他可以正常使用。请问,应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LED不亮可能反了,可能是过孔不通或焊接不良。

网友B:
这个影响因数很多,具体要看楼主的原理图。会不会晶振未起振?MCU不良?LED灯控制回路开路、LED反向等等。建议楼主对照原理图逐一排查。

网友C:
3,3V应该是STM32单片机,可以测一下电流,或摸一下芯片温度,也可以断开负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不亮可能反了,可能是过孔不通或焊接不良。

不只是LED不亮,485也无法通讯(LED亮过一下)

网友D:
查看一下晶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E:
得考虑下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F:
你把3.3V的输出芯片先断开,稳压源另外供一个3.3V试一下,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是你的供电电路有问题,周围的电阻电容你量一下有没有焊错的,要是都没有焊错的话,就换个电源芯片,可能电源芯片坏掉了

网友F:
另外,烧录程序使用的是什么方法,是否在烧写程序已经从下载器额外接入了3.3V

网友G:
你的电压板带负载就不行,空载就行,那你考虑是不是有短路,或者你这电压板带不动负载,问题解决是直接用其他3.3V电源测试行不行,否就是你的单片机损坏了

网友H:
没有程序

网友I:
电路中可能存在电流不足或者短路问题,导致LED无法正常工作。检查供电电路和相关连接,确保没有短路或者电流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