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用的防反接以及过压过流保护电路推荐下,希望能有原理讲解,感谢

楼主:
主要是想应用在stm32系列单片机上的,输入是12V左右的3S电池

网友A(2023-12-08):
MOS管防反接,我手机浏览网页截的图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在电源输入端串入一个二极管。

网友C:
看要求
应该是低功耗,低压降,小电流的吧?

网友D:
如果电源足够串联二极管是比较简单方案,至于过压过流就是取样比较电路实现。可参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103254966

网友E:
那些socket不是有形状限制的吗,除非生产商组装时接线错误。

网友F:
防反接:串联二极管或MOSFET。
过压保护:电压检测+MOSFET(或继电器)

网友G:
在电源输入端串入一个二极管,并接反接二极管。

网友H:
过压用压敏电阻,过流用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I:
二极管+DCDC

网友J:
肖特基二极管+限流电阻+LDO降压模块。

网友K:
新手总是以为电路越复杂越好,事实相反,越复杂可靠性越低,效率越差损耗越大。防反接在接插件上做文章就行了,也没有损耗。过压防不住,谁也不知道到底接多少V错误电压,只能用压敏电阻,TVS防电压瞬变。

网友L:
这是一款车载设备的电源部分,给你参考 一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是一款车载设备的电源部分,给你参考 一下:

有没有原理部分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在电源输入端串入一个二极管。

但是电压电流大的话功耗就很大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A:
MOS管防反接,我手机浏览网页截的图

ok我看一下

网友N:
最简单的极性反接保护电路是在电源正极输入端串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O:
小电流的控制器,用二极管反接保护,后面并上TVS,压敏电阻,只有电流特别大的才用MOS管做反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