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蓝牙和电脑无法通信,电脑输入AT无反应

楼主(2023-12-08):
CH340蓝牙和电脑无法通信,电脑输入AT无反应,手机连接蓝牙有反馈,请问是什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先检查接线是否正确,进入AT模式,速率是否对、还要在上电时按EN的。

网友B:
你要断开蓝牙连接才可以使用AT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断开蓝牙连接才可以使用AT指令。

好的,谢谢 ,已解决,多年没碰,忘记了要AT按回车,再按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