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怎么设置原点,设置了原点后某个图形的坐标值就可以与实际相符了

楼主(2023-12-08):
如题,谢谢大家

网友A:
一般没什么用,又不是示波器

网友B:
输入UCS
出现光标
移动光标到你想要的坐标上
左键单击
回车单击
OK了

网友C:
画CAD的软件有很多,你要搞清楚用的哪一款

网友D:
AutoCAD用UCS命令可以自由设置原点

网友E:
AutoCAD怎么可以设置原点呢,原点也不需要设置,原点是基准,原点如果能随便改,那还叫什么【基准】,任何CAD都是如此。如果你觉得原点位置不合适时,应该改变的是你所创建的所有实体而不是【原点】,是你概念搞反了,方法是,选中所有的实体,以里面的一个点为基准(选中的那个基点),把这个点移动到你认为的正确的坐标点上,即“目标点”,就是MOVE指令以及它的用法,启动MOVE指令后按F1就可查看。

AutoCAD可以建立用户坐标系,就是使用它的UCS命令,这个命令功能极其丰富,使用起来极其顺手,是AutoCAD中最为优雅的命令我认为,无论是2D还是3D应用,3D中更显得优雅,使用好这条命令可以极大地提高复杂系统的设计、制图效率,你顶楼的疑问也可以用这个命令解决,但概念一定要反过来,即基准是不能改的,你只能改变你的实体,你可以建立用户基准,即在合适的位置上建立方向合适用的户坐标系,且在AutoCAD中这样的坐标系数量还不限制。

网友F:
只要把你的图形移动到原点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utoCAD用UCS命令可以自由设置原点

谢谢你,是我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