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金机、感应线圈、特斯拉线圈

楼主(2023-12-08):
共通点是  互感和升压。
白金机、感应线圈与老式电铃的策动者,都是 震动式的电磁断续器,
不过,白金机其实还有一种 单圈式 的,跟boost电路等效,你可以用继电器来制作它。
感应线圈的输出是kV级的,当年上课所见,那机子拉弧不长,就那么5cm,但又粗又亮,
就凭那12V的电源,这样的输出需要互感才能做到,老师还在黑板上悬了个铜镯子,见到这镯子也有火花闪着。
至于 特斯拉线圈 嘛,它的耦合原理 既有变压器的互感,又有无线通讯接收端的 调谐效应,而且,线圈是单层的。

楼主:
单绕组白金机的原理,跟boost开关电源及旧式的荧光灯镇流器类同,
而这东东则是我以 原理化的串激电动机为灵感的,以换向片的圆周运动替代舌簧的往复震动,换向片要狭窄才能使电路断断续续。

楼主:
把继电器接成反相拓扑,也能充当电磁断续器。
感应线圈与特斯拉线圈的变比远高于白金机,超出boost的能力范围,所以只能互感升压,
火花隙,是大功率特斯拉线圈的默认断续器,功能相当于 电压型负阻元件,比如 SIDAC 。

楼主:
三者还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磁路不闭合,
电磁式断续器,是白金机与感应线圈的主流,跟电动机的转子一样,舌簧的震动也是需要空间的,所以,除非改为电解式或电子式,否则磁路无法闭合,
至于特斯拉线圈嘛,就没办法了,因为,想让磁路闭合,空芯的话就要成环,这肯定会拉弧短路,用铁芯也不行,电弧会打到铁芯上,就是连铁氧体都免不了。

楼主:
我怀疑,感应线圈与特斯拉线圈,如果功率相同,
特斯拉线圈副边用的线,可能比感应线圈的原边还少,
特斯拉线圈震荡的频率,对机械式断续器而言是太高了,
如果功率太大,电子元件承受不了,就只能用火花隙,我想,用脉冲氙灯或废旧HID行不行?!
另外,利用磁吹灭弧原理,把火花隙改为旋转的,这就得利用废旧磁控管改造,或按此图来製作,
电力电子设备的单机功率与日俱增,高压化是合理的发展方向,火花隙的缺点就是导通需要的电压太高,但对功率很大的特斯拉线圈就不是问题。

楼主:
我发觉,有些图只会出现一次,
如果不果断下载,以后就找不着,
能想到这么玩的,也许只会是洋人。

感应线圈+特斯拉线圈

感应线圈+特斯拉线圈

楼主(2024-03-12):
引用 楼主:
单绕组白金机的原理,跟boost开关电源及旧式的荧光灯镇流器类同,

而这东东则是我以 原理化的串激电 ...

这货,可作为无刷电机的示教版,单绕组白金机看来也可以这样玩,转子相当于衔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