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频变压器铁心

楼主(2023-12-09):
请问大神们,怎么可以让一个低频EI型变压器铁心漏感变大,工作频率25到35hz,工作状态是间隔1秒钟,就是一秒钟开启,然后一秒钟又关闭,漏感大的时候尖峰电压特别高,我是想提高瞬间尖峰电压,而漏感越大尖峰电压就越高,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提高变压器漏感

网友A:
线圈直径加大就可以了,不要紧密绕

网友B:
这个简单,既然是EI铁芯,拆掉一片I漏感自然增加,一直拆I拆到满足要求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既然是EI铁芯,拆掉一片I漏感自然增加,一直拆I拆到满足要求为止。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直径加大就可以了,不要紧密绕

好的,谢谢

网友C:
破坏原来的封闭磁路就可以达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破坏原来的封闭磁路就可以达到目的

怎么破坏原来的封闭磁路,是楼上说的拆I片吗

网友D:
耦合系数跟气隙不是一个概念,开气隙是漏磁,既抒缓铁芯饱和也有助增加漏感,
但开气隙只是磁场泄漏,减小耦合系数才是针对性的方法,原边副边分开放置或加厚隔离层,磁场就无法完全把副边笼罩,不管开气隙与否。

网友E:
1. 优化铁心结构:变压器的铁心是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优化铁心的结构可以有效减小泄漏感应。例如使用层叠结构,可以增加铁心的有效面积,降低磁通的泄漏。另外,合理选择铁芯材料和截面积,使得铁心具有较高的磁导率和低的磁阻,减小磁通的泄漏。  2. 增加匝数:变压器的一侧绕组的匝数与泄漏感应有关,匝数越大,泄漏感应越小。因此,可以通过增加绕组的匝数来减小泄漏感应。另外,合理选择绕组间的绝缘层,减小绕组的相互感应。  3. 优化绕组结构:绕组是变压器中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优化绕组的结构可以减小泄漏感应。例如使用交错绕组或分层绕组,可以减小绕组的漏磁通量,降低泄漏感应。另外,合理选择绕组的布局和绝缘材料,减小绕组间和绕组与铁心之间的感应。  4. 使用屏蔽盖:在变压器的绕组或铁心上加装屏蔽盖可以减小泄漏感应。屏蔽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磁场的扩散,减小泄漏的磁通量。  5. 使用磁屏蔽材料:在变压器的铁心和绕组附近使用磁屏蔽材料可以有效减小泄漏感应。磁屏蔽材料具有较高的磁导率和良好的磁导磁性能,可以吸收和屏蔽泄漏的磁通量。  6. 增加绝缘层:在变压器的绕组间增加绝缘层可以减小绕组之间的电磁感应。绝缘层可以阻断绕组之间的感应电流,从而减小泄漏感应。  7. 控制绕组间距离:合理控制变压器的绕组间距离可以减小泄漏感应。绕组之间距离越小,泄漏的磁通量越小。因此,在设计和制造变压器时需要严格控制绕组间的距离。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可以有效地减小变压器的泄漏感应,降低能量损耗、发热和噪音等问题,提高变压器的效率和性能。变压器的设计和制造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确保变压器的稳定运行和可靠性。 阅读全文

网友F:
增加变压器铁心的叠片数。漏感与铁心叠片数呈正比关系,增加铁心叠片数可以显著提高漏感。
选用高磁导率的硅钢片。硅钢片的磁导率越高,漏感越小。因此,要选择高磁导率的硅钢片来制造变压器。
优化线圈结构。漏感与线圈的几何形状和尺寸有关。通过优化线圈结构,如增加线圈的匝数、减小线圈的直径等,可以增加线圈之间的耦合程度,从而提高漏感。

网友G:
逆变器不需要载波,直接降压升压?

网友H:
乱绕就可以了!~!~!~!

网友D:
对铁磁材料而言,开个小小的气隙,导磁率减损不多,紧耦合的话,漏感增加亦不显著,但令铁芯饱和所需的电流就大大增加。
但是,如果像恒压变压器那样引入磁分路,漏感会显著增加,因为,原副边被磁路隔开,耦合系数自然不会高,所谓的「漏磁变压器」,其实是高漏感,如果磁分路的磁路完整,漏磁可以不大。
双线并绕,即使是空芯线圈,漏感也不大,如果磁路是全环密闭的话理论上漏磁也不太大,增加漏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副边明显比原边短,而增加漏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把铁芯绕满 (对导磁率低及开气隙的较为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逆变器不需要载波,直接降压升压?

是的,逆变器变压器,初级次级,然后MOS管,PWM驱动信号,是(AB两路)相位互补,PWM信号是30HZ占空比50%的,间隔1秒,也就是说逆变器循环交替,所以产生较高的电压尖峰,我就是需要它的尖峰,越高越好,这里要注意我说的是尖峰电压,不是常规输出电压,正常输出300伏,但是峰峰值能达到1000伏以上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乱绕就可以了!~!~!~!

你说的是乱拳打死老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铁磁材料而言,开个小小的气隙,导磁率减损不多,紧耦合的话,漏感增加亦不显著,但令铁芯饱和所需的电 ...

嗯,这些对于我这个小白来说已经感悟到了,说的清晰透彻,我又学到了不是知识,谢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