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TM1680驱动数码显示屏源程序

楼主(2023-12-09):
/***************************************************************************
深圳天微电子
*文 件 名:TM1680-V1.0
*当前版本:V1.0
*注意事项:1、A1\A0 采用MCU进行控制,实际使用时,可以将A1\A0任意接高低电平,TM1680 ID改为相应指令即可;
            2、该程序采用STC15W芯片模拟IIC协议,IO口为双向IO口(无需设置输入与输出),如果MCU的IO口需要设置输入和输出,则在ACK时需要设置为输入
            3、该芯片支持标准IIC协议
            4、SDA、SCL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5、不同的MCU需要根据芯片时钟频率调整延时时间;
*免责声明:1.此程序为TM1680驱动LED演示程序,仅作参考之用。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tm1680.h>

/***端口定义***/
//sbit SDA=P3^0;   //TM1680通讯端口设置
//sbit SCL=P3^1;

sbit SDA=P1^0;   //TM1680通讯端口设置
sbit SCL=P1^1;

sbit KEY=P3^2;

//sbit MA1=P1^6;
//sbit MA0=P1^7;

///***按键功能设置***/
//sbit KEY0=P3^2;
//sbit KEY1=P3^3;
//sbit KEY2=P3^6;

/***显示数据***/

unsigned char TM1680perseg[8]={0x10,0x20,0x40,0x80,0x01,0x02,0x04,0x8};
//unsigned char DispA[8]={0x10,0xFE,0x92,0x92,0xFE,0x92,0x10,0x10};

                      //地址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24]={0xff,0xff,0xff,0xff,0xF0,0x0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 ok

                      //地址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24]={0x00,0x00,0x00,0xFF,0xF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C,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ff};  //1 ok

                      //地址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24]={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c,0xff,0xff,0xff,0xff};  //2 ok

                            //地址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3[24]={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C,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3 ok

                            //地址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4[24]={0xff,0xf0,0x00,0xff,0xf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C,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ff};  //4  ok

                            //地址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5[24]={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5 ok

                            //地址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6[24]={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6  ok

                            //地址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7[24]={0xff,0xff,0xff,0xFF,0xF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C,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ff};   //7  ok

                            //地址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8[24]={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8 ok

                            //地址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9[24]={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C,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9 ok

unsigned char  KEY_TEMP;
/*******************************/
/******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while(n--)
        {
                for(i=0;i<300;i++);
        }
}

/*******************************/
/******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n)  //256
{
        while (--n)
        {
                _nop_();
        }
}

/*******************************/
/******        函数功能:起始操作  *****/
/*******************************/

void TM1680start(void)
{
    SDA=1;
          SCL=1;
    SDA=1;
          delayus(4);
    delayus(10);
    SDA=0;
    delayus(14);  //起始信号,必须大于4.7us
    SCL=0;
}

/*******************************/
/******        函数功能:反馈操作  *****/
/*******************************/
void Ack(void)
{
    SCL = 0;
    delayus(8);
    SCL = 1;
    delayus(8);
                while(SDA);
                SCL=0;
                delayus(15);
}

/*******************************/
/******        函数功能:反馈操作  *****/
/*******************************/
/*void TM1680SetAck(bit ack)
{
    SCL=0; delayus(5);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

/*******************************/
/******        函数功能:停止操作  *****/
/*******************************/
void TM1680stop(void)
{
    SDA=0;
          SCL=1;
    delayus(10);
    SDA=1;      //停止信号,大于5us
    delayus(10);
    SCL=1;
          SDA=1;
}

/*******************************/
/******        函数功能:送数据    *****/
/*******************************/
void TM1680SendByte(unsigned char sbyte)
{
    unsigned char i=0;
    for(i=0; i<8; i++)
    {
        SCL=0;delayus(2);
        if(sbyte&0x80)
        {
               SDA=1;   //高位先发
        }else{
                SDA=0;
        }
        delayus(5);
        SCL=1;
        delayus(5); //高电平的时间大于4us
        sbyte<<=1;
        delayus(3);
    }
    SCL=0; delayus(5);
    SDA=0; delayus(5);
}

/*******************************/
/******        函数功能:  读操作  *****/
/*******************************/
/*unsigned char  TM1680Recv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0, sbyte;

        SDA=1;delayus(6);
        for(i=0; i<8; i++)
        {
           SCL=0;delayus(6);
            if(SDA)
            {
                sbyte |= 0x01 ;   //置1
            }else{
                sbyte &= 0xfe;    //置0
            }
            delayus(3);
            SCL=1;
            delayus(5); //高电平的时间大于4us
            sbyte<<=1;
        }
        SCL=0;
        return sbyte;
}*/
/******************************底层函数结束**************************/

/******************************功能函数**************************/
/***单字节写操作函数***/
/***写命令函数:开始--ID-ACK--命令-ACK--结束***/
/****************************************************************/
/*
void TM1680WriteCmd(unsigned char scmd)
{
        TM1680start();

        TM1680SendByte(TM1680ID);
        Ack();

        TM1680SendByte(scmd);
        Ack();

        TM1680stop();
}*/

/*************  写一个字节数据:***********************/
/********** 开始--ID-ACK-内部地址-ACK--数据-ACK-结束**/
/***************************************************/

void TM1680WriteOneByte(unsigned char faddr, unsigned char sdate)
{
    TM1680start();

    TM1680SendByte(TM1680ID);     //写TM1680器件地址
    Ack();

    TM1680SendByte(faddr);  //eeprom 地址
    Ack();

    TM1680SendByte(sdate); //写数据
    Ack();

    TM1680stop();
}

/******************************************/
/****   函数功能:函数功能:页操作   *******/
/*****************************************/

void TM1680PageAllWrite(unsigned char faddr, unsigned char sdat1,unsigned char sdat2,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i=0;
    TM1680start();

    TM1680SendByte(TM1680ID);
    Ack();

    TM1680SendByte(faddr);  //eeprom 地址
    Ack();

    for(i=0; i<cnt;i++)
    {
       TM1680SendByte(sdat1);  //写数据
                          Ack();
                         TM1680SendByte(sdat2);  //写数据
        Ack();
    }

    TM1680stop();
}

void TM1680PageAll_GD_Write(unsigned char faddr, unsigned char sdat1, unsigned char sdat2,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i=0;

    for(i=0; i<cnt; i=i+2)
    {
       TM1680WriteOneByte( faddr+i, sdat1);
                         TM1680WriteOneByte( faddr+2, sdat2);

    }

    TM1680stop();
}

/******************************************/
/****   按键函数功能:函数功能:  按键 *******/
/*****************************************/

void KEY_DEL()
{

  if(KEY==0)
    {
                 delayus(30);
          if(KEY==0);
    {
                  delayus(10);
                          while(KEY==0);
                          KEY_TEMP++;
                }
        }
if( KEY_TEMP==20)
        KEY_TEMP=0;

}

/********************************************************/
/****   函数功能: 先初始化后  再写命令+写数据     *******/
/******************************************************/
/*void TM1680WriteCmdDate(unsigned char faddr, unsigned char sdate, 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i=0;
        TM1680start();
        TM1680SendByte(TM1680ID);
        Ack();
        TM1680SendByte(SYSDIS);
        Ack();
        TM1680SendByte(COM8NMOS);
        Ack();
        TM1680SendByte(RCMODE1);
        Ack();
        TM1680SendByte(SYSEN);
        Ack();
        TM1680SendByte(LEDON);
        Ack();
        TM1680SendByte(PWM16);
        Ack();
        TM1680SendByte(BLINKOFF);
        Ack();

        TM1680SendByte(faddr);
        Ack();

        for(i=0; i<cnt; i++)
        {
                        TM1680SendByte(sdate);
                        Ack();
        }

        TM1680stop();
}
        */

/******************************************/
/****    函数功能: TM1680 初始化    *******/
/*****************************************/

void TM1680Init(void)
{
        TM1680start();

        TM1680SendByte(TM1680ID);
        Ack();
        TM1680SendByte(SYSDIS);
        Ack();
        TM1680SendByte(COM16NMOS);   //根据需求进行选择
        Ack();
        TM1680SendByte(RCMODE1);
        Ack();
        TM1680SendByte(SYSEN);
        Ack();
        TM1680SendByte(LEDON);
        Ack();
//        TM1680SendByte(LEDOFF);
//        Ack();
        TM1680SendByte(PWM12);
        Ack();
        TM1680SendByte(BLINKOFF);
        Ack();

        TM1680stop();
        delayms(50);
}

/******************************************/
/*************    PWM调节测试   ***********/
/*****************************************/

//void PWMTest(unsigned char sTime)
//{
//         unsigned char i=0;
//
//         for(i=0;i<16;i++)
//        {
//                        TM1680WriteCmd(PWM01 | i);
//                        delayms(sTime);
//                        delayms(sTime);
//        }
//}

/******************************************/
/*************    TM1680ID判断    *********/
/*****************************************/

//void TM1680IDChange(void)
//{
//                switch(TM1680ID)
//                {
//                                case 0xe4: MA1=0; MA0=0; break;
//                                case 0xe5: MA1=0; MA0=1; break;
//                                case 0xe6: MA1=1; MA0=0; break;
//                                case 0xe7: MA1=1; MA0=1; break;
//                                default:break;
//                }
//}

/******************************************/
/********        函数功能:逐渐点亮每一段 *********/
/*****************************************/
void TM1680PerDisp(void)
{
          unsigned char i=0,j=0;
          unsigned char faddr=0x00, fdate=TM1680perseg[0];
                for(i=0;i<24; i++)
                {
                                for(j=0;j<8;j++)
                                {
                                        fdate=fdate|TM1680perseg[j];
                                        TM1680WriteOneByte(faddr,fdate);
                                        delayms(20);
                                }
                                faddr+=2;
                                fdate=TM1680perseg[0];
                }
}

void TM1680_SZR(unsigned char *ss)  small
{
        unsigned char dd;
  unsigned char *tab;
  tab=ss;

         for(dd=0;dd<24;dd++)
                {
                          TM1680WriteOneByte(4*dd,*tab) ;
                          tab = tab+1;
                }
        }

///////////////////////////////////////////////

void TM1680_SZG(unsigned char *ss)  small
{
        unsigned char dd;
  unsigned char *tab;
  tab=ss;

         for(dd=0;dd<24;dd++)
                {
                          TM1680WriteOneByte((4*dd+2),*tab) ;
                          tab = tab+1;
                }
        }

//void TM1680_SZ0(void)
//{
//  TM1680WriteOneByte(0,table0[0]);
//        TM1680WriteOneByte(4,table0[1]);
//  TM1680WriteOneByte(8,table0[2]);
//        TM1680WriteOneByte(12,table0[3]);
//  TM1680WriteOneByte(16,table0[4]);
//        TM1680WriteOneByte(20,table0[5]);
//  TM1680WriteOneByte(24,table0[6]);
//        TM1680WriteOneByte(28,table0[7]);
//  TM1680WriteOneByte(32,table0[8]);
//        TM1680WriteOneByte(36,table0[9]);
//  TM1680WriteOneByte(40,table0[10]);
//        TM1680WriteOneByte(44,table0[11]);
//  TM1680WriteOneByte(48,table0[12]);
//        TM1680WriteOneByte(52,table0[13]);
//  TM1680WriteOneByte(56,table0[14]);
//        TM1680WriteOneByte(60,table0[15]);
//  TM1680WriteOneByte(64,table0[16]);
//        TM1680WriteOneByte(68,table0[17]);
//  TM1680WriteOneByte(72,table0[18]);
//        TM1680WriteOneByte(76,table0[19]);
//  TM1680WriteOneByte(80,table0[20]);
//        TM1680WriteOneByte(84,table0[21]);
//  TM1680WriteOneByte(88,table0[22]);
//        TM1680WriteOneByte(92,table0[23]);
//
//}
//
//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j=0,//fdate=0x10;
        //TM1680IDChange();
        delayms(200);

        TM1680Init();

        TM1680PageAllWrite(0x00, 0x00, 0x00,48);  //上电清零
        //TM1680PageAll_GD_Write(0x00, 0x00, 0x00,96);
        delayms(20);

        TM1680PageAllWrite(0x00, 0xff,0xff, 48);  //上电全部显示
        //TM1680PageAll_GD_Write(0x00, 0xFF, 0xff,96);
        delayms(800);

        TM1680Init();
        TM1680PageAllWrite(0x00, 0x00, 0x00,48);  //上电清零
        delayms(20);

        TM1680PageAllWrite(0x00, 0xff,0x00, 48);
        //TM1680PageAll_GD_Write(0x00, 0x00, 0x00,96);
        ///delayms(20);

        ///TM1680PageAll_GD_Write(0x00, 0xFF,0x00,96);
        delayms(800);

                TM1680Init();
        TM1680PageAllWrite(0x00, 0x00, 0x00,48);  //上电清零
        delayms(20);
        TM1680PageAllWrite(0x00, 0x00,0xff, 48);  //清零
        //TM1680PageAll_GD_Write(0x00, 0x00, 0xFF,96);
   delayms(800);
        //TM1680PerDisp();                     //每一段显示
        //TM1680Init();
        TM1680Init();
        TM1680PageAllWrite(0x00, 0x00, 0x00,48);  //上电清零
        delayms(20);

//        TM1680WriteOneByte(0,0xff);
//        TM1680WriteOneByte(4,0xff);
//        TM1680WriteOneByte(8,0xff);
//
//
//

        //TM1680WriteOneByte(4,0xff);
        //  delayms(20);

        //TM1680_SZ0( );

        while(1)
        {

   KEY_DEL() ;

                switch(KEY_TEMP)
          {

                  case 0:
                         {
        TM1680_SZR(table0);

                         }
                        break;

                  case 1:
                         {

         TM1680_SZR(table1);

                         }
                        break;

                  case 2:
                         {

               TM1680_SZR(table2);
                         }
                 break;

                  case 3:
                         {

         TM1680_SZR(table3);
                         }
                 break;

                  case 4:
                         {
         TM1680_SZR(table4);

                         }
                 break;

                  case 5:
                         {
         TM1680_SZR(table5);

                         }
                 break;

                  case 6:
                         {
         TM1680_SZR(table6);

                         }
                 break;

                  case 7:
                         {
         TM1680_SZR(table7);

                         }
                 break;

                  case 8:
                         {
         TM1680_SZR(table8);

                         }
                 break;

                          case 9:
                         {
         TM1680_SZR(table9);
                         }
                 break;

                  case 10:
                         {
                                TM1680PageAllWrite(0x00, 0x00, 0x00,48);  //上电清零
                delayms(20);

        TM1680_SZG(table0);

                         }
                        break;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网友A(2024-02-29):
1680多重的ROW/COM模式(32ROW/8COM和24ROW/16COM),可以给个原理图

网友B:
多重的ROW/COM模式    什么意思?初次没看懂

网友C(2024-06-21):
应该可以和其它I2C设备共用I2C端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