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LCD12864中控制点移动的时候,其他点会闪

楼主(2023-12-09):
写了一个贪吃蛇代码,在控制蛇身移动的时候,食物的那个点会闪,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A:
LCD12864的响应速度不够快就会出现拖尾。。

网友B:
没有消隐处理,对数码管的显示输出有二个信号,一个段信号,一个位信号。在执行刷新的过程中,从一个位跳到另一个位的过程中,位输出已完成,如从第0位跳到了第1位,但段选信号没有改变,如第0位显示的数字是5,那么没执行段信号刷新的时候第1位就会显示5,直到对段信号进行赋值,才显示你需要的字符。

网友C:
需要划一片缓存出来,修改完了把缓存一次性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消隐处理,对数码管的显示输出有二个信号,一个段信号,一个位信号。在执行刷新的过程中,从一个位跳到 ...

不认真审题

网友D:
刷新LCD显示内容的时候, 不能够while(1) 循环里面反复刷新, 需要等待按键事件以后,再刷新LCD显示内容. 否则就会有这种闪烁的视觉. 我之前的黑白屏也有这种现象, 后来改了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