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pcb时出现Unknown Pin 和Failed to add class问题

楼主:
画好的原理图 工程运行没报错 更新PCB的时候就出现报错 求大佬解答

网友A(2023-12-11):
原理图好几处没处理好。你看提示看看啊。耐心分析下,掌握了才是自己的。

网友B:
可以试着把原理图和工程图全部复制一遍

网友C:
问题根源就是你的原理图符号引脚对不上封装的引脚,比如原理图是1,2,3脚,到了PCB封装叫B,C,E脚,这样就对导致未知引脚,解决办法就是让原理图和封装引脚一一对应正确

网友D:
可能是由于原理图与PCB之间的连接出现问题,或者PCB封装不匹配等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