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stm32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不能进行串口通信,要如何排查错误?

楼主(2023-12-09):
两个stm32最小系统板不能进行串口通信

网友A:
都没连一起怎么可能通讯?

网友B:
两块板的 Tx Rx口 要交换再接。

网友C:
交叉互连,先在电脑上互相测通,再连接测试

网友D:
首先,两块板子单独和电脑连接看串口是否正常,然后找一下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E:
单独连电脑或者示波器看下波形,先保证每块板子串口功能都正常,再交叉互连测试。

网友F:
示波器,逻辑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