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NRT

楼主(2023-12-09):
如果我沒搞错,它的诞生地是辽宁省吧?!

双向负阻晶体管,于今并非新兴事物,但亦不是老掉牙的货色,
可是,搜寻老半天,只是觅得一个PDF,搜索倒是文献索引一大堆,但点进去都见不着内文;
至于实用技术和电路则更是付诸阙如,难道是找不到适用场合,抑或是民用产品用不着它呢?!
因为这是疑问,而贵论坛沒有 电子元器件 专属板块,所以唯有直接发到答问区来了。

楼主:
这货是国内研发和生产的,有没有外销呢,有零售吗,能邮购不 ?!

楼主:
忽然想到,网上有一个 BC547闪灯,
而在BNRT中,也总有一个管子是反着用的,
当然,两个BJT这样串联,跟BNRT始终有分别,
就如SCS,是PNPN四层直接构成的单体,而 PNP+NPN 是集成电路。

楼主:
把一个BJT的射极分成两点,这两个射极距离之近,足以构成又一个BJT而非Rb,
低 BVebo的发射结,可以是两个原生结,亦可以是新增结,视乎基区浓度分布的设计,
如果基区浓度处处一致,则两个射极的距离就要 比它们跟集极的距离还狭窄;一极多路的设计,在集成电路中并不鲜见。

网友A(2024-04-22):
提出了一种新的负阻半导体器件结构,即由一个横向晶体管与两个纵向晶体管构成的“合并晶体管”结构,由此导致了双向负阻晶体管(BNRT)的发明。BNRT具有对称的双向S型负阻特性,其输出脉冲上升时间在纳秒范围,转折电压值为8~12V,转折电流为几十至几百微安,维持电流在2~10毫安范围内,最大允许导通电流为几十毫安。BNRT是一种低压小功率快速负阻器件,采用最成熟的硅材料和硅平面管工艺制作,易于集成。目前已用该器件设计了单稳、双稳、自激振荡器、正弦波振荡器、方波发生器、斜波发生器等近十种基本脉冲电路,该器件已生产二万余支,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脉冲控制线路和系统中。BNRT的出现使半导体器件这个大家族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

网友B:
二万余只只能用来笑掉大牙。

网友A:
不是辽宁,而是电子所

网友A:
通过继续增加反向二极管的掺杂浓度,可以使击穿电压为0V。而且,重掺杂使得正向导通曲线发生弯曲,具有这种特性的二极管称为隧道二极管。有关资料此二极管最先由日本发现。这种二极管表现出负阻特性。即正向电压的增加可以使正向电流。隧道二极管的负阻特性可用于高频振荡器电路。目前高频振荡电路采用晶振技术。遂道二极管振荡器是将直流能量转化为正弦波,采用晶振技术振荡器是将机械能转化为正弦波。由于遂道二极管高频振荡器精度受温度的影响较大,此技术应用受到限制。
  双向负阻晶体管(BNRT)是隧道二极管利用集成电路实现的一种方法,同样应用受温度的影响较大,同样此技术应用受到限制。

网友A:
隧道二极管通过集成电路技术生成双向负阻晶体管,利用它的负阻特性可用于高频振荡器电路

网友A:
注意:温度对BNRT产生的高频振荡频率产生很大影响,即温度影响频偏达到百分之几。

网友A:
由于温度对BNRT的影响,目前高频振荡器采用晶振,温度影响晶振所达到的频偏只有百万分之几(PPM)。

网友C:
指望搜索引擎?除了%和广告,能够提供多少有用的信息?

网友A:
集成电路的发展,1M以下的振荡器主要靠集成电路,1M以上的振荡器主要靠晶振。无论是工作电压的高低,还是精度,BNRT都不沾优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万余只只能用来笑掉大牙。

能打开市场,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继续增加反向二极管的掺杂浓度,可以使击穿电压为0V。而且,重掺杂使得正向导通曲线发生弯曲,具有这种 ...

那么我就纳闷。
半导体有源器件的原理,其实都是 PN结 的运用,
BNRT的阈值比雪崩晶体管或DIAC低,但好歹也有几V至十几V,
隧道二极管却完全没有反向阻断能力的,正向特性跟普通二极管一样,只是中间多了个负阻区,那意味着,正向转折电压只有普通二极管的一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我就纳闷。
半导体有源器件的原理,其实都是 PN结 的运用,
BNRT的阈值比雪崩晶体管或DIAC低, ...

国内喜欢炒概念,集成电路发展到今天,凡是有市场应用价值的,外面早就开发了,这方面我们的邻居韩国和日本比较注重作这方面的事情。而美欧注重更多应用方面的开发。无论是精度还是市场,1MHz以下使用运算放大器,1MH以上使用晶振。请问BNRT能用于1MHz以上吗?1MHz以下,无论是成熟度,还是精度能与运算放大器相比?。。。。。。。。

楼主:
BNRT这傢伙,可谓生不逢时了。
它的通态压降跟BJT的饱和压降相若,所以,几伏的转折电压就能造出比DIAC更强的脉冲,可惜,连TRIAC也开始式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BNRT这傢伙,可谓生不逢时了。
它的通态压降跟BJT的饱和压降相若,所以,几伏的转折电压就能造出比DIAC ...

技术的发展,淘汰一些没有价值的产品很正常,你想使用模拟大哥大手机,网络也不会提供服务了。

网友A:
已经承认BNRT微了,没必要讨论此话题了,继续讨论是有其他用途了。

网友D:
自己用分立元件搭建,就是温度和对称性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的发展,淘汰一些没有价值的产品很正常,你想使用模拟大哥大手机,三大电信供应商也不会提供服务了。

白炽灯,虽然还能买到,但实际上已淘汰,
跟可控硅配套的相移触发及过零触发技术已告落伍,SCR与TRIAC亦渐趋式微,
但这都是正常的新陈代谢,BNRT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想当初还说好的将它「引进到高速集成电路设计中」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分立元件搭建,就是温度和对称性差点

我发这帖,就是冲那个 BC547闪灯 而来的,
用两个BC547,集极连集极,基极接基极,就可组成 仿BNRT 拓扑,
没办法,BNRT已经「夭折」,相邮购几颗也没门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电路发展到今天,凡是有市场应用价值的, ...

2SC3355,是正常的BJT,它的 f[sub]T[/sub],是6.5GHz,把BNRT升级至GHz频段其实并非不可能,
只是猜测,晶振只适宜以小功率的三极管或运放驱动,跟负阻器件无法做到完美合作,反之,负阻器件亦似乎只能跟实体的电感或电容配套,无法以晶振带动,频率稳定程度也就上不去。

楼主:
喔,对咧,晶振的等效Q值极高,但只有压电效应,没有无功能量,而负阻有源器件却必须靠无功能量才能驱动,
负阻唯一的好处是,电路比用三极管的更简单(不用反馈),如果用 RC或LR 就更简单(一阶即可),但即使用LC槽路,Q值也是远不及晶振的,另外,三极管的温漂可引进温度补偿配置,负阻元件似乎无计可施,这样,以负阻主震的电路的频率稳定度自然就上不去了,也许是这样吧。

楼主:
一个本来有望成为企业传承人的干将,却遽然收到指示说 公司转型 (转型倒是不假),你不再适用了,就倒霉蛋就这样一脸懵B地被淘汰了。

楼主:
BNRT的命运,就有点像这倒霉蛋,其实是这企业小看他了,转型真的那么难适应吗,未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温度对BNRT的影响,目前高频振荡器采用晶振,温度影响晶振所达到的频偏只有百万分之几(PPM)。

我就纳闷,三极管的温漂也不太小,但为甚么不会拖晶振后腿呢?!
跟DIAC相比,BNRT更接近BJT,但BNRT始终不是三极管,而是负阻器件,无需反馈且加不上补偿,所以无法受惠于晶振。

楼主:
想当年,我这边的电子元件店说多不多,也有十几所,三极管过千种,可控硅近百款,无源元件更几乎一应俱全,没卖的也可订购,
如今,电子元件店只剩下两所,而且是以工具及仪器为主,元件已全面萎缩,尤其是有源器件,三极管和运放都只剩下十数种,
想买两只2SC3355玩负阻,不求稳定,就看能跑多快,可是,能买到的只有 8050/8550 及 BC547/BC557 这些,90XX也断货了,当然,负阻元件有它先前提到的短板,注定它难以当上新时代的时钟源,可是,隧道二极管也不行,却没被淘汰。

网友A(2024-06-04):
运算放大器、时钟集成电路(NE555)、单片机电路发展逐步淘汰一些偏僻的二极管和三极管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当年,我这边的电子元件店说多不多,也有十几所,三极管过千种,可控硅近百款,无源元件更几乎一应俱全 ...

别买2SC3355了,首先高频电路和低频电路设计方法不同,高频电路要考虑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低频电路不考虑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