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类功放输出波形和类似喇叭的接法问题

楼主(2023-12-10):
用的是嘉兴禾润电子科技的HT6873,测得没信号是OUT-端是占空比大概是三分之一方波的,频率大约在475K~481K,OUT+输出是0,这个D类功放没有输入信号时是一直有方波输出信号吗?输出的信号是方波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接上喇叭难道不烧掉喇叭吗?输出是直接接喇叭不需要隔直电容那它的平均电压能是0么?再就是如果我想将这个功放不是接喇叭想接到一组绕成圈的大线圈上能用吗?
才发现这个D类功放和书上看到的功放有很大不同,理解不了了。附件是HT6873说明书。

网友A:
看数据手册就可以知道了D类功放会一直输出PWM的载波时钟的,电路就是这个设定的,只是它小到你听不到而已
你接上喇叭再听一下声音,没有声音就可以了.前提是你电路得是对的
至于换负载,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数据手册就可以知道了D类功放会一直输出PWM的载波时钟的,电路就是这个设定的,只是它小到你听不到而已
你 ...

多谢指点,看来D类放大器不适合用,还是改成AB类放大器,只是不知道咋回事,随便拉线的板子输入和输出隔大概一公分,功放出来个空载波在输入端有个30K左右的正弦波,没找出来这个信号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看来D类放大器不适合用,还是改成AB类放大器,只是不知道咋回事,随便拉线的板子输入和输出隔 ...

只要你不信HIFI玄学,D类功放真心是个好东西
我以前自己做的一堆LM3886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后悔没有早点用D类功放
如果你自己会画板和设计电路,推荐你还是用D类功放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不信HIFI玄学,D类功放真心是个好东西
我以前自己做的一堆LM3886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后悔没有早点 ...

多谢指点。我不是用来做音频放大用是用来做个类似感应天线用,就是一个发送一个接收用,粗略地看了下附件中的D类功放简介和无信号时出来的波形是连续脉冲方波,应该不适合做这个感应用。准备改成AB类放大器后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