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咪头音频放大电路优化

楼主(2023-12-10):
我想利用一个咪头将平时说话的声音放大到一两v左右,然后根据往上的电路画了一下pcb
因为没找到合适的封装所以这个104我实际用的是104独石电容,然后这个4.7u我用的是473或者471的瓷片电容(因为最后一位数字看不清)。
然后布的pcb大概是这样放大芯片用的ne5532,然后实际测量的时候用电容螺丝刀在旁边转动最大也只有一百多毫伏的电压,跟想要的小几伏电压相差甚远,我这是哪里不对或者需要优化的地方吗

pcb

pcb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电路太简易,并且5532要足够高的电压才能正常(不知道你用多少V电压),最好是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太简易,并且5532要足够高的电压才能正常(不知道你用多少V电压),最好是双电源。

我用的5v单电源供电不可以吗

网友B:
放大后信号接ADC还是耳机、喇叭? 信号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C:
把5532反馈电馈再改大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后信号接ADC还是耳机、喇叭? 信号用示波器测量。

想直接接adc进行fft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5v单电源供电不可以吗

不可以,最好用12V以上。如果要用5V电压,可以考虑使用宽电压运放AD8051(AD8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