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10只拆机的波段开关并清洗

楼主:
在隔壁论坛30元包邮买了10只拆机波段开关。

这些开关看上去布满了灰尘,很脏,主要是看上了它是瓷质的,并且以前的这种开关都是镀银的。
买回来后确认了6只大的为六刀11档;4只小的为四刀10档。
先将上面的电阻及导线全部拆除,最后将开关全部拆散,所有零件都泡在浓稠的洗衣粉水里浸泡一段时间,再用牙刷逐个刷洗干净,清水多遍掏洗,最后晾干。虽然不如新的,但比原来顺眼多了。

再逐个组装起来。

收在盒子里备用。

拆下来的大红袍电阻:

线绕电阻是用蜡封的:

大红袍电阻细节:

对电阻的温漂测量,由于没有精密的温控,所以只粗略地按如下方法进行定性的测量。
把一只标称值为26.54K的电阻用数字电桥测量,阻值为26.55K,误差为:0.038%。用手指捏住电阻一段时间,通过体温给电阻电热,阻值变为26.54K,没有再往下降。

网友A(2023-12-11):
这种活干起来,真真的是享受啊~~~

这么高精度的电阻,现在也无用武之处了,我看只能用在很精密的计量电路中,用于上拉电阻下拉电阻哪舍得啊。。。。。过去的电子元器件确确实实是货真价实,但也是70年之前,70年代中晚期也不行了

网友B(2025-05-13):
楼主手艺真好,,拆了还能装起来,,,

网友C:
楼主手艺真好,拆了还能装起来,要是俺来装肯定会多出一些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活干起来,真真的是享受啊~~~

这么高精度的电阻,现在也无用武之处了,我看只能用在很精密的计量电 ...

那个是精确控制频率的,肯定要用精密电阻

网友E(2025-08-26):
不是控制频率吧,如果是控制频率的就是RL或RC振荡,这种振荡器频率能精确到哪里去?应该是可变电阻箱。

网友F(2025-12-07):
时间充裕,挺有意义,买这么多干什么呀?

网友G:
都是%,高精度。从大螺母上的结精,也可看出是长期工作在海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