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参数计算

楼主:
拆了一款美容仪,好像叫做电拉皮,说是可以淡化皱纹,消眼角纹。

抄出了电路,见附图。

变压器输出波形如下图

U4的3脚输出为47Khz的方波,占空比为60%

变压器给了一个朋友捣鼓,后面说是整个拆掉了,给回我这个参数,现在没有原机的变压器了

按照这些数据,自已做了PCB板,绕了变压器,试机,在317输出电压小于6V的时候波形正常,超过6V就波形全乱了,而且电流很大有1.5A左右,Q5发热严重,就1分钟已经烫手不敢碰了。

现在想问问
电路有没有问题?
变压器有没有问题?

我分析是变压器有问题,是不是电感量不对导致能量不能传递到副边?

这种电路的变压器应该怎么分析呢?能不能用开关电源那套来分析?感觉有点像反激电源

求赐教

网友A(2023-12-11):
你这Q5最大能过多少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Q5最大能过多少电流?

可以到15A

网友C:
变压器参数一般需要圈数和线径。

网友D:
感觉变压器参数不对,初级和次级比例太大

网友E:
线圈测了,为什么不测磁芯?

网友B:
变压器是灌封的,有外壳包着看不到里面的,也不知道磁芯什么样的。朋友说认识做变压器的就拿去了,之后就说原样弄坏了,只给了上图的参数。估计也没弄清楚磁芯,只说是EI25的

网友B:
根据给的参数绕的变压器,但绕出来做不到一模一样,电感量90uH,但漏感有20uH。
317那里是可以调输出电压的,输出6V以下的时候变压器波形是正常的,BD911也不热。6V以上就不行了,波形乱了,BD911发热严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感觉变压器参数不对,初级和次级比例太大

是个升压的,升压也挺高的,12V升到600多,所以初级次级比例应该是要比较大的

网友D(2024-11-29):
初次级明显不对呀,用最简单的方法,12伏输入,就是12除去29等于0.413伏一匝,你说次级1950匝,那么0.413乘1950等于800伏,当然我是用最简单的算法

网友F:
计算的不错,关键是数据采集的对不对,不知道。

网友G:
楼主这是在抄袭产品吗?

请问楼主,这个变压你自己能绕制?这个变压应该是机制,不是人工能绕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初次级明显不对呀,用最简单的方法,12伏输入,就是12除去29等于0.413伏一匝,你说次级1950匝,那么0.413乘 ...

高频不是这样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