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佬们这种插件封装相关的问题

楼主(2023-12-11):
小白刚入门这个ad,然后画这个插件的封装的时候发现插件和贴片不太一样,他要考虑pcb的厚度

楼主:
然后我的问题是如果参考技术手册知道插件引脚的长度

楼主:
就像这个排针

楼主:
我想把这个技术手册pc是2.8mm的考虑进来,然后不知道ad是在哪里改这个高度

楼主:
求大佬解答,谢谢啦!

网友A:
通用插脚元器件的插脚长度是以满足常用规格PCB板材的最大厚度生产的。PCB板材规格有0.4、0.6、0.8、1.0、1.2、1.6、2.0mm。安装插脚元器件的PCB焊好后通常需要做裁脚处理。PCB封装图是二维平面图,没有高度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