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模块可以检测到微小移动的物体吗?3~5毫米大小

楼主(2023-12-11):
谢谢大家,有大侠搞过吗?

网友A:
不可以吧,最小需要一张纸板子。

网友B:
你需要的是激光测距

网友C:
用 陀螺仪。

网友D:
不能 激光大概也没戏 可能当成干扰被滤波了 如果是金属可以考虑无线电测距 用FMCW调制

网友E:
具体看探头用什么电路驱动的,超声波会受到温度、海拔影响出现较大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