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这种40p的ic插座怎么画PCB?

楼主(2023-12-11):
这个技术手册有点看不懂,那这种ic插座的封装和单片机的封装是不是一样的啊,感觉这种DIP封装的把插座画好其实就不用画单片机了。

网友A:
画pcb什么软件? 用数显游标卡尺测量

网友B:
直接用封装库里的DIP40,焊插座或直接焊单片机都一样。

网友C:
这就是最标准的PDIP40封装,哪里有疑问?

网友D:
这种ic插座的封装和单片机的封装是一样的。使用ic插座,方便调试时取放ic,不用焊接就可以

网友E:
引脚间距是100MIL

网友E:
看了封装,引脚间距2.54mm,100mil 蹑普通的一样,软件最好是PROTEL, 现在是AD24,也可以用CAD

网友F:
画pcb软件应该有封装创建向导快速创建封装,设置好参数能快速生成就行,至于用ic座还是直接焊芯片,看需求吧

网友G:
入门时学的PROTEL99SE,现在仍在用,当时买的单片机89C51就是用插装的,焊上插座用的。

网友H:
这种DIP40的封装就是标准的, 直接用软件自带的库里面找8031/8051的封装, 核对尺寸无误就可以用了.

网友I:
一直用protel99SE画图,99SE自带的原理图元件库和PCB元件库一个也不用,全部用自己画的库元件画图,楼主说的这种封装我一共画了五个,第一个是没有横档的,第二个是有一个横档的,第三个是有两个横档的,第四个是虚构的,有顶层元件排在空格处,则前三种任何一种封装都可以用,第五种是把左边的1-20脚和右边的21-40脚画成两个子件,移动封装内的元件就不会先选择后移动。希望楼主不要照相发送图片,清晰度差,占用空间大,请节约论坛空间,截图发送清晰度高,占用空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