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怎么控制单片机爱心流水灯的颜色变化?

楼主(2023-12-11):
是怎么控制灯的颜色变化啊?

网友A:
如三色灯就有3个引脚分别控制即可

网友B:
有颜色变化的灯应该是三色灯,红绿蓝灯珠放在同一个灯罩里。要单片机控制得看灯珠是怎样组成的,是可编程的2518还是灯线印出来的LED

网友C:
要先确定你用的灯是什么型号(或者类型),再找它的datasheet看控制说明。比如:如果是5050RGB灯,在信号脚按datasheet中的时序说明,控制单片机IO口输出时序波形,这样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灯颜色效果

网友D:
如果只是一个单色的LED,那就没什么控制可言,也就是单纯的亮一点或者暗一点
如果是自己画板,推荐你用WS2812控制,论坛里有代码,控制其实也简单
布线简单,却能玩出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