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SOP16单片机串口1通讯正常,串口2死活不出信号

楼主(2023-12-12):
新手求助!使用STC8系列MCU,串口1 通讯正常!串口2死活不出信号,求助!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void Uart2_Isr(void) interrupt 8
{
        if (S2CON & 0x02)        //检测串口2发送中断
        {
                S2CON &= ~0x02;        //清除串口2发送中断请求位
        }
        if (S2CON & 0x01)        //检测串口2接收中断
        {
                S2CON &= ~0x01;        //清除串口2接收中断请求位
        }
}

void Uart2_Init(void)        //115200bps@22.1184MHz
{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2L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IE2 |= 0x01;                //使能串口2中断
}

void main()
{
    Uart2_Init();
    ES = 1;
    EA = 1;
        while(1){
                printf("Uart Test !\r\n");
        }

}

网友A:
串口使能位为ES2

网友B:
printf函数默认通过串口1输出,如果想通过串口2输出,需要改写putchar函数:
char putchar(char c)
{
        S2BUF  = c;
        while((S2CON & 2) == 0);
        S2CON &= ~2;    //Clear Tx flag
        return c;
}用上面写法需要将串口2中断关闭,或者删除中断函数里清除发送中断标志指令。

若楼主还有疑问可去STCAI官方咨询

网友C:
寄存器有没有弄错?串口2的数据寄存器是S2BUF哦。另外配置串口2一般用S2CON=0x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寄存器有没有弄错?串口2的数据寄存器是S2BUF哦。另外配置串口2一般用S2CON=0x10

官方给出的示例寄存器是S2BUF哦!S2CON=0X50和0x10都试过了

网友D:
不可以直接下载STC ISP返利程序里的例子测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