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佬这种通孔用AD怎么画封装?

楼主(2023-12-12):
如图。这种方型的我在书籍上没查到怎么画Altium Designer封装,想问问佬们

楼主:
想把通孔给铺满

楼主:
还是在这个焊盘这块修改参数?

楼主:
就是这个地方的

楼主:
这也不太对啊

网友A:
在最后的一张图那里选槽,不要选圆形,然后设相关的角度,槽长度等等

网友B:
你是要开槽还是要加焊盘?

网友C:
槽型焊盘。

楼主:
Ok,问题解决了。谢谢大佬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