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我看看我做的单片机代码是否有问题

楼主(2023-12-12):
本人初学者
大佬们帮我看看我做的代码是否有问题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8c};
sbit alarm=P3^0;
sbit res=P3^7;
void main()
{
    uchar temp,key,a;
    key=16;
    alarm=1;
    P1=seg[key];
    P2=seg[key];
    while(1){
        lop:
        if(res==0) alarm=1;
        if(alarm==1){
        temp=P0;
    }
    else goto lop;
    switch(temp){
        case 0xfe:
            key=1;
            a=1;
            alarm=0;
            break;
        case 0xfd:
            key=2;
            a=2;
            alarm=0;
            break;
        case 0xfb:
            key=3;
            a=3;
            alarm=0;
            break;
        case 0xf7:
            key=4;
            a=4;
            alarm=0;
            break;
        case 0xef:
            key=5;
            a=5;
            alarm=0;
            break;
        case 0xdf:
            key=6;
            a=6;
            alarm=0;
            break;
        case 0xbf:
            key=7;
            a=7;
            alarm=0;
            break;
        case 0x7f:
            key=8;
            a=8;
            alarm=0;
            break;
       default:
            key=16;
            alarm=1;
                }
        P1=seg[key];
        if(res==0){

                P2=seg[a];

        }
}
}

网友A:
这是一个基于8051单片机的简单程序,逻辑上没有明显的错误,但是电路图我看不懂,所以只能说代码没啥问题。硬件检查检查吧

网友B:
这个显示程序刷新速度很快,会看不到吗?

网友C:
看得出来是抢答器
P1是显示谁按下
P2不知到用来干啥
代码逻辑不合理
没有互锁逻辑
多于一个按下都会显示P
没有重置代码
alarm不会归零

网友D:
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