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电子琴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3-12-12):
基本要求如下:
1. 通过单片机编程控制,对按下的按键进行识别,然后控制喇叭发声。电子琴模式下1-7七个按键可弹出“哆、来、咪、发、梭、拉、西”。
2. 当喇叭发声时,用一个数码管反应音符。
附加要求如下:
1. 当音乐切换按键时,可切换播放某首曲子。

/*******51单片机简易电子琴 八音盒 设计***********/
/*********do re mi fa so la si 高音do************/
/******************内置3首歌*********************/
/***《挥着翅膀的女孩》《同一首歌》《两只蝴蝶》***/
/*****************JJ电子直营店*******************/
/********************原创设计********************/

#include <REGX52.H>                        //调系统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代替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代替 unsigned char

#define Key1        P2_0        //定义按键1(播放 "挥着翅膀的女孩")
#define        Key2        P2_1        //定义按键2(播放 "同一首歌")
#define Key3        P2_2        //定义按键3(播放 "两只蝴蝶")

#define SMG                P0                //定义数码管显示端
#define        Speak        P2_4        //定义蜂鸣器接口

uchar sth,stl;                    //定义全局变量 sth stl
uint i,j;                                //定义循环变量i j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定义数码管显示 0-9,A-F

uchar code Music_hzcb[]={//《挥着翅膀的女孩》系统自带歌曲音符
        0x17,0x02, 0x17,0x03, 0x18,0x03, 0x19,0x02, 0x15,0x03,
............................
        0x10,0x03, 0x15,0x00, 0xff,0xff };

uchar code Music_Code[]={                 //八个音符        do re mi fa so la si 高音do
        0xf8,0x8b,0xf9,0x5b,0xfa,0x14,0xfa,0x66,
        0xfb,0x03,0xfb,0x8f,0xfc,0x0b,0xfd,0xee};
uchar const yinfu1[3][14]={                //低中高三种音符
        0xf8,0x8b,0xf9,0x5b,0xfa,0x14,0xfa,0x66,0xfb,0x03,0xfb,0x8f,0xfc,0x0b,
        0xfc,0x43,0xfc,0xab,0xfd,0x08,0xfd,0x33,0xfd,0x81,0xfd,0xc7,0xfe,0x05,
        0xfb,0x21,0xfe,0x55,0xfe,0x84,0xfe,0x99,0xfe,0xc0,0xfe,0xe3,0xff,0x02};
uchar const length[]={1,2,4,8,16,32,64};        //几分音符查表(节拍)

void delay_ms(uint time)        //毫秒延时函数
{
        uint z;
        uchar x,y;
        for(z=0;z<time;z++)
        for(x=5;x>0;x--)
        for(y=97;y>0;y--);
}

void Time0_Init()                        //定时器T0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工作方式1
        TH0=sth;    //定时器高八位赋初值
        TL0=stl;        //定时器低八位赋初值
        ET0=1;                //使能T0中断
        EA=1;                //打开全局中断
        TR0=0;                //关闭定时器T0
}

void main()         //主函数入口
{
        Time0_Init();        //定时器T0初始化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 (让蜂鸣器处于与电源5V断电状态)
        while(1)        //无限循环
        {
                switch(P1)                //switch语句判断检测 P1按键状态
                {
                        case 0xfe:        //P1=0xfe    "do"按键按下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fe)        //再判断"do"按键是否按下
                                                {
                                                        SMG=table[1];        //数码管显示"1"
                                                        i=0;                        //i置0
                                    TR0=0;                  //关闭定时器T0
                                                        sth=Music_Code[2*i];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do"
                                                    stl=Music_Code[2*i+1];        //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do"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1000;j++)        //软件延时,在一定时间里检测
                                                        {
                                                                delay_ms(10);                //延时一下
                                                                if(P1==0xfe) continue;        //"do"按键按下,跳出(继续发音)
                                                                else break;                        //松开了,则返回
                                                        }
                                                        SMG=0xff;        //关闭数码管显示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 (让蜂鸣器处于与电源5V断电状态)
                                                        TR0=0;                //关闭定时器T0
                                                        for(;;)
                                                        {
                                                                while(P1==0xfe);        //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fe) continue;
                                                                else break;                        //确定松开,退出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
                                                break;                        //返回
                        case 0xfd:        //P1=0xfd        "re"按键按下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fd)        //再判断"re"按键是否按下
                                        {
                                                        SMG=table[2];        //数码管显示"2"
                                                        i=1;                        //i置1
                                                        TR0=0;                  //关闭定时器T0
                                                        sth=Music_Code[2*i];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re"
                                                        stl=Music_Code[2*i+1];        //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re"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1000;j++)        //软件延时,在一定时间里检测
                                                        {
                                                                delay_ms(10);        //延时一下
                                                                if(P1==0xfd) continue;        //"re"按键按下,跳出(继续发音)
                                                                else break;                //松开了,则返回
                                                        }
                                                        SMG=0xff;        //关闭数码管显示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 (让蜂鸣器处于与电源5V断电状态)
                                                        TR0=0;                //关闭定时器T0
                                                        for(;;)
                                                        {
                                                                while(P1==0xfd);        //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fd) continue;
                                                                else break;                        //确定松开,退出
                                                        }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break;                        //返回
                        case 0xef:        //P1=0xef        "mi"按键按下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ef)        //再判断"mi"按键是否按下
                                                {
                                                        SMG=table[3];        //数码管显示"3"
                                                        i=2;                        //i置2
                                                        TR0=0;                  //关闭定时器T0
                                                        sth=Music_Code[2*i];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mi"
                                                        stl=Music_Code[2*i+1];        //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mi"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1000;j++)        //软件延时,在一定时间里检测
                                                        {
                                                                delay_ms(10);        //延时一下
                                                                if(P1==0xef) continue;        //"mi"按键按下,跳出(继续发音)
                                                                else break;                //松开了,则返回
                                                        }
                                                        SMG=0xff;        //关闭数码管显示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 (让蜂鸣器处于与电源5V断电状态)
                                                        TR0=0;                //关闭定时器T0
                                                        for(;;)
                                                        {
                                                                while(P1==0xef);        //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1==0xef) continue;
                                                                else break;                        //确定松开,退出
                                                        }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break;                        //返回
                        default:         break;                        //没有P1没有按键按下,返回
            }
                switch(P3)                //switch语句判断检测 P3按键状态
                {
                        case 0xfe:        //P3=0xfe        "fa"按键按下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3==0xfe)        //再判断"fa"按键是否按下
                                                {
                                                        SMG=table[4];        //数码管显示"4"
                                                        i=3;                        //i置3
                                                        TR0=0;                  //关闭定时器T0
                                                        sth=Music_Code[2*i];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fa"
                                                        stl=Music_Code[2*i+1];        //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fa"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1000;j++)        //软件延时,在一定时间里检测
                                                        {
                                                                delay_ms(10);        //延时一下
                                                                if(P3==0xfe) continue;        //"fa"按键按下,跳出(继续发音)
                                                                else break;                //松开了,则返回
                                                        }
                                                        SMG=0xff;        //关闭数码管显示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 (让蜂鸣器处于与电源5V断电状态)
                                                        TR0=0;                //关闭定时器T0
                                                        for(;;)
                                                        {
                                                                while(P3==0xfe);        //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3==0xfe) continue;
                                                                else break;                        //确定松开,退出
                                                        }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break;                //返回
                        case 0xf7:         //P3=0xf7        "so"按键按下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3==0xf7)        //再判断"so"按键是否按下
                                                {
                                                        SMG=table[5];        //数码管显示"5"
                                                        i=4;                        //i置4
                                                        TR0=0;                  //关闭定时器T0
                                                        sth=Music_Code[2*i];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so"
                                                        stl=Music_Code[2*i+1];        //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so"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1000;j++)        //软件延时,在一定时间里检测
                                                        {
                                                                delay_ms(10);                //延时一下
                                                                if(P3==0xf7) continue;        //"so"按键按下,跳出(继续发音)
                                                                else break;                        //松开了,则返回
                                                        }
                                                        SMG=0xff;        //关闭数码管显示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 (让蜂鸣器处于与电源5V断电状态)
                                                        TR0=0;                //关闭定时器T0
                                                        for(;;)
                                                        {
                                                                   while(P3==0xf7);        //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3==0xf7) continue;
                                                                else break;                        //确定松开,退出
                                                        }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break;                //返回
                        case 0xef:         //P3=0xef        "la"按键按下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3==0xef)        //再判断"la"按键是否按下
                                                {
                                                        SMG=table[6];        //数码管显示"6"
                                                        i=5;                        //i置5
                                                        TR0=0;                  //关闭定时器T0
                                                        sth=Music_Code[2*i];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la"
                                                        stl=Music_Code[2*i+1];        //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la"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1000;j++)        //软件延时,在一定时间里检测
                                                        {
                                                                delay_ms(10);                //延时一下
                                                                if(P3==0xef) continue;        //"la"按键按下,跳出(继续发音)
                                                                else break;                        //松开了,则返回
                                                        }
                                                        SMG=0xff;        //关闭数码管显示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 (让蜂鸣器处于与电源5V断电状态)
                                                        TR0=0;                //关闭定时器T0
                                                        for(;;)
                                                        {
                                                                while(P3==0xef);        //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3==0xef) continue;
                                                                else break;                        //确定松开,退出
                                                        }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break;                //返回
                        case 0xdf:         //P3=0xdf        "si"按键按下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3==0xdf)        //再判断"si"按键是否按下
                                                {
                                                        SMG=table[7];        //数码管显示"7"
                                                        i=6;                        //i置6
                                                        TR0=0;                  //关闭定时器T0
                                                        sth=Music_Code[2*i];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si"
                                                        stl=Music_Code[2*i+1];        //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si"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1000;j++)        //软件延时,在一定时间里检测
                                                        {
                                                                delay_ms(10);                //延时一下
                                                                if(P3==0xdf) continue;        //"si"按键按下,跳出(继续发音)
                                                                else break;                        //松开了,则返回
                                                        }
                                                        SMG=0xff;        //关闭数码管显示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 (让蜂鸣器处于与电源5V断电状态)
                                                        TR0=0;                //关闭定时器T0
                                                        for(;;)
                                                        {
                                                                while(P3==0xdf);        //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3==0xdf) continue;
                                                                else break;                        //确定松开,退出
                                                        }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break;                //返回
                        case 0xbf:        //P3=0xbf        "高音do"按键按下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3==0xbf)        //再判断"高音do"按键是否按下
                                                {
                                                        SMG=table[1]&0x7f;  //数码管显示"1"带小数点(1.)
                                                        i=7;                //i置7
                                                        TR0=0;          //关闭定时器T0
                                                        sth=Music_Code[2*i];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高音do"
                                                        stl=Music_Code[2*i+1];        //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高音do"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1000;j++)        //软件延时,在一定时间里检测
                                                        {
                                                                delay_ms(10);                //延时一下
                                                                if(P3==0xbf) continue;        //"高音do"按键按下,跳出(继续发音)
                                                                else break;                        //松开了,则返回
                                                        }
                                                        SMG=0xff;        //关闭数码管显示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 (让蜂鸣器处于与电源5V断电状态)
                                                        TR0=0;                //关闭定时器T0
                                                        for(;;)
                                                        {
                                                                   while(P3==0xbf);        //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P3==0xbf) continue;
                                                                else break;                        //确定松开,退出
                                                        }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break;                //返回
                        default:         break;                //没有P3没有按键按下,返回
                }

                if(Key1==0)                        //按键1按下(播放 "挥着翅膀的女孩")
                {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Key1==0)                //再判断按键1是否按下
                        {
                                SMG=table[10];        //数码管显示"A"
                                for(i=0;Music_hzcb[i]!=0xff;i++)        //for循环语句
                                {                                //Music_hzcb[]=0ff时,跳出for循环语句,停止播放音乐
                                        sth=yinfu1[(Music_hzcb[i]%100)/10-1][((Music_hzcb[i]%10)-1)*2];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stl=yinfu1[(Music_hzcb[i]%100)/10-1][((Music_hzcb[i]%10)-1)*2+1];//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i++;                //i加1
                                        TR0=1;                //启动定时器T0
                                        delay_ms(4*500/length[Music_hzcb[i]%10]);        //确定几分音符(节拍)
                                        TR0=0;                //节拍结束,关闭定时器T0
                                }
                                SMG=0xff;        //关闭数码管显示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 (让蜂鸣器处于与电源5V断电状态)
                                for(;;)
                                {
                                        while(Key1==0);                //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Key1==0) continue;
                                        else break;                        //确定松开,退出
                                }
                        }
                }
                if(Key2==0)                        //按键2按下(播放 "同一首歌")
                {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Key2==0)                //再判断按键2是否按下
                        {
                                SMG=table[11];        //数码管显示"B"
                                for(i=0;Music_tyshg[i]!=0xff;i++)        //for循环语句
                                {                                //Music_tyshg[]=0ff时,跳出for循环语句,停止播放音乐
                                        sth=yinfu1[(Music_tyshg[i]%100)/10-1][((Music_tyshg[i]%10)-1)*2];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stl=yinfu1[(Music_tyshg[i]%100)/10-1][((Music_tyshg[i]%10)-1)*2+1];//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i++;                //i加1
                                        TR0=1;                //启动定时器T0
                                        delay_ms(4*500/length[Music_tyshg[i]%10]);        //确定几分音符(节拍)
                                        TR0=0;                //节拍结束,关闭定时器T0
                                }
                                SMG=0xff;        //关闭数码管显示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 (让蜂鸣器处于与电源5V断电状态)
                                for(;;)
                                {
                                        while(Key2==0);                //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Key2==0) continue;
                                        else break;                        //确定松开,退出
                                }
                        }
                }
                if(Key3==0)                        //按键3按下(播放 "两只蝴蝶")
                {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Key3==0)                //再判断按键3是否按下
                        {
                                SMG=table[12];        //数码管显示"C"
                                for(i=0;Music_lzhhd[i]!=0xff;i++)        //for循环语句
                                {                                //Music_lzhhd[]=0ff时,跳出for循环语句,停止播放音乐
                                        sth=yinfu1[(Music_lzhhd[i]%100)/10-1][((Music_lzhhd[i]%10)-1)*2];  //定时器高八位赋值
                                        stl=yinfu1[(Music_lzhhd[i]%100)/10-1][((Music_lzhhd[i]%10)-1)*2+1];//定时器低八位赋值
                                        i++;                //i加1
                                        TR0=1;                //启动定时器T0
                                        delay_ms(4*500/length[Music_lzhhd[i]%10]);        //确定几分音符(节拍)
                                        TR0=0;                //节拍结束,关闭定时器T0
                                }
                                SMG=0xff;        //关闭数码管显示
                                Speak=1;        //蜂鸣器端口置1 (让蜂鸣器处于与电源5V断电状态)
                                for(;;)
                                {
                                        while(Key3==0);                //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Key3==0) continue;
                                        else break;                        //确定松开,退出
                                }
                        }
                }
        }
}

/**********定时器T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TH0=sth;          //定时器高八位赋初值
        TL0=stl;        //定时器低八位赋初值
        Speak=!Speak;        //蜂鸣器端口取反
        TR0=1;                //启动定时器T0
}

仿真程序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4-05-14):
学号后八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