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1单片机ADC_UART_LED C代码+Proteus仿真

楼主(2023-12-12):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adc.h"

int main(void)
{
        u8 chgao[10];
        u8 chdi[10];
         u16 adcx[10];
        float temp;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84);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96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Adc_Init();         //初始化ADC

        while(1)
        {
                adcx[0]=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5,1);//获取通道5的转换值,20次取平均
                adcx[1]=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5,1);//获取通道5的转换值,20次取平均
                adcx[2]=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5,1);//获取通道5的转换值,20次取平均
                adcx[3]=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5,1);//获取通道5的转换值,20次取平均

                delay_ms(500);

                //temp=(float)adcx*(3.3/4096);          //获取计算后的带小数的实际电压值,比如3.1111
                //adcx=temp*1000;                            //赋值整数部分给adcx变量,因为adcx为u16整形

                //temp-=adcx;                           //把已经显示的整数部分去掉,留下小数部分,比如3.1111-3=0.1111
                //temp*=1000;                           //小数部分乘以1000,例如:0.1111就转换为111.1,相当于保留三位小数。
                chdi[0]=adcx[0] & 0x00FF;
                chgao[0]=adcx[0]>> 8;
                        chdi[1]=adcx[0] & 0x00FF;
                chgao[1]=adcx[0]>> 8;

                delay_ms(500);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DR = chdi[0];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DR = chgao[0];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9);//GPIOF9,F10设置高,灯灭
                delay_ms(2500);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9);//GPIOF9,F10设置高,灯灭
                delay_ms(2500);
                if(adcx[0] >=1000)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0);//GPIOF9,F10设置高,灯灭
                else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10);//GPIOF9,F10设置高,灯灭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4-02-03):
请问楼主,这是用哪个版本的proteus仿真的

网友B(2024-03-13):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是用哪个版本的proteus仿真的

F4的模型,不知道哪弄到的

网友C:
串口怎么仿真,串口调试怎么收到co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