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设计并制作一种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数码管显示电子时钟

楼主(2023-12-12):
设计并制作一种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数码管显示电子时钟,由8位数码管显示时、分、秒;自动计时,具有校准功能,可设置当前时间;具备定时启闹功能,可以设置启闹时间,启闹一定时间后自动关闭闹铃,

网友A:
1、设计8位数码管的驱动(可用芯片74LS245、74LS373、MAX7219、74HC595、74LS164等)确定好连接单片机的引脚
2、设计调整按键,可设计矩阵按键形式,也可设计为独立按键形式(确定端口连接)
3、确定计时电路,可用DS1302、DS12887、AT8563、DS3231、SD3078、NXP8563、RX8025等
4、画出整体电原理路图
5、编写相应程序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