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3K64S2单片机+oled12832+ds3231+usb时间校准,18b20-小巧时钟时钟带温度显示

楼主:
STC8H3K64S2单片机芯片+oled12832+ds3231+usb时间校准,18b20---小巧时钟时钟所有资料在附件,欢迎学习交流!

先看制作出来的实物:
可以插手机充电器,也可以插电脑USB,也可以插tpye-c手机数据线进行供电及时间校准。校准用串口助手。
有温度,时间,日期,星期显示。特点是小巧,可视角度大。亮度高,可以在代码里设置时间关屏幕。
电路原理图:
pcb:

部分单片机代码:
#include "STC8xxxx.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gp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实物端口定义*/
sbit DQ=P3^7;                                 //18b20
sbit TSDA=P1^2;                             //ds32321            //模拟I2C数据传送位SDA
sbit TSCL=P1^1;                                                                           //模拟I2C时钟控制位SCL
sbit SDA=P3^4;                             //OLED12832            //模拟I2C数据传送位SDA
sbit SCL=P3^3;                                  //模拟I2C时钟控制位SCL
sbit bg=P3^2;    //控制OLED打开与关闭;
//***按键功能****//
////***K1停止时间显示****//
////***K2选择修改位置****//
////***K3进行加1的修改****//
////***K4将修改写入ds3231,同时启动时间显示****//

   sbit K1=P1^0;
   sbit K2=P1^6;
   sbit K3=P1^7;
   sbit K4=P5^4;

/*开发板端口定义*/
//sbit LCD_RS=P3^5;
//sbit LCD_RW=P3^6;
//sbit LCD_EN=P3^4;
//sbit LCD_PSB=P2^3;
//sbit DQ=P2^2;                                 //18b20
//sbit SDA=P1^0;                             //ds32321            //模拟I2C数据传送位SDA
//sbit SCL=P1^1;
//sbit bg=P2^4;                                  //模拟I2C时钟控制位SCL
////***按键功能****//
//////***K1停止时间显示****//
//////***K2选择修改位置****//
//////***K3进行加1的修改****//
//////***K4将修改写入ds3231,同时启动时间显示****//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定义变量
uchar numbr[10]="0123456789";                        //字模
uchar i=0;
bit        flag=0,flag1=0;  //串口接收完成标志
uchar dis4[]="   ";                                                           //          第四行显示   自己添加
uchar t[]="  . ℃" ;                                          //18b20
uint  sdata,xiaoshu1,xiaoshu2;                                  //整数、小数1位、小数2位
bit  fg=1;                                   //温度正负标志
uchar tempL=0,tempH=0;                                                           // 变量
uchar year,month,date,hour,min,sec,day;                                 //        ds3231
uchar a[]="2021.01.31";
uchar b[]="16时20分00秒";
uchar c[]="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
uchar ndate,nmonth,nyear;
uchar buffer[21]={0,0,0,0,0,0,0,0,0,0,0,0,0,0,0,0,0,0,0,0,0};  //设置数据串口接收缓存数组 7e开头  0d结尾  一共有15个字节
      /*农历、、、、*/
          struct SPDATE {  //阴历结构体
   uchar year;  //年
    uchar mon;   //月
    uchar day;   //日
};

          struct SPDATE SpDate;//阴历
/********阳历转换阴历表************************************/
code uchar year_code[597]={
                    0x04,0xAe,0x53,    //1901 0
                    0x0A,0x57,0x48,    //1902 3
                    0x55,0x26,0xBd,    //1903 6
                    0x0d,0x26,0x50,    //1904 9
                    0x0d,0x95,0x44,    //1905 12
                    0x46,0xAA,0xB9,    //1906 15
                    0x05,0x6A,0x4d,    //1907 18
                    0x09,0xAd,0x42,    //1908 21
                    0x24,0xAe,0xB6,    //1909
                    0x04,0xAe,0x4A,    //1910
                    0x6A,0x4d,0xBe,    //1911
                    0x0A,0x4d,0x52,    //1912
                    0x0d,0x25,0x46,    //1913
                    0x5d,0x52,0xBA,    //1914
                    0x0B,0x54,0x4e,    //1915
                    0x0d,0x6A,0x43,    //1916
                    0x29,0x6d,0x37,    //1917
                    0x09,0x5B,0x4B,    //1918
                    0x74,0x9B,0xC1,    //1919
                    0x04,0x97,0x54,    //1920
                    0x0A,0x4B,0x48,    //1921
                    0x5B,0x25,0xBC,    //1922
                    0x06,0xA5,0x50,    //1923
                    0x06,0xd4,0x45,    //1924
                    0x4A,0xdA,0xB8,    //1925
                    0x02,0xB6,0x4d,    //1926
                    0x09,0x57,0x42,    //1927
                    0x24,0x97,0xB7,    //1928
                    0x04,0x97,0x4A,    //1929
                    0x66,0x4B,0x3e,    //1930
                    0x0d,0x4A,0x51,    //1931
                    0x0e,0xA5,0x46,    //1932
                    0x56,0xd4,0xBA,    //1933
                    0x05,0xAd,0x4e,    //1934
                    0x02,0xB6,0x44,    //1935
                    0x39,0x37,0x38,    //1936
                    0x09,0x2e,0x4B,    //1937
                    0x7C,0x96,0xBf,    //1938
                    0x0C,0x95,0x53,    //1939
                    0x0d,0x4A,0x48,    //1940
                    0x6d,0xA5,0x3B,    //1941
                    0x0B,0x55,0x4f,    //1942
                    0x05,0x6A,0x45,    //1943
                    0x4A,0xAd,0xB9,    //1944
                    0x02,0x5d,0x4d,    //1945
                    0x09,0x2d,0x42,    //1946
                    0x2C,0x95,0xB6,    //1947
                    0x0A,0x95,0x4A,    //1948
                    0x7B,0x4A,0xBd,    //1949
                    0x06,0xCA,0x51,    //1950
                    0x0B,0x55,0x46,    //1951
                    0x55,0x5A,0xBB,    //1952
                    0x04,0xdA,0x4e,    //1953
                    0x0A,0x5B,0x43,    //1954
                    0x35,0x2B,0xB8,    //1955
                    0x05,0x2B,0x4C,    //1956
                    0x8A,0x95,0x3f,    //1957
                    0x0e,0x95,0x52,    //1958
                    0x06,0xAA,0x48,    //1959
                    0x7A,0xd5,0x3C,    //1960
                    0x0A,0xB5,0x4f,    //1961
                    0x04,0xB6,0x45,    //1962
                    0x4A,0x57,0x39,    //1963
                    0x0A,0x57,0x4d,    //1964
                    0x05,0x26,0x42,    //1965
                    0x3e,0x93,0x35,    //1966
                    0x0d,0x95,0x49,    //1967
                    0x75,0xAA,0xBe,    //1968
                    0x05,0x6A,0x51,    //1969
                    0x09,0x6d,0x46,    //1970
                    0x54,0xAe,0xBB,    //1971
                    0x04,0xAd,0x4f,    //1972
                    0x0A,0x4d,0x43,    //1973
                    0x4d,0x26,0xB7,    //1974
                    0x0d,0x25,0x4B,    //1975
                    0x8d,0x52,0xBf,    //1976
                    0x0B,0x54,0x52,    //1977
                    0x0B,0x6A,0x47,    //1978
                    0x69,0x6d,0x3C,    //1979
                    0x09,0x5B,0x50,    //1980
                    0x04,0x9B,0x45,    //1981
                    0x4A,0x4B,0xB9,    //1982
                    0x0A,0x4B,0x4d,    //1983
                    0xAB,0x25,0xC2,    //1984
                    0x06,0xA5,0x54,    //1985
                    0x06,0xd4,0x49,    //1986
                    0x6A,0xdA,0x3d,    //1987
                    0x0A,0xB6,0x51,    //1988
                    0x09,0x37,0x46,    //1989
                    0x54,0x97,0xBB,    //1990
                    0x04,0x97,0x4f,    //1991
                    0x06,0x4B,0x44,    //1992
                    0x36,0xA5,0x37,    //1993
                    0x0e,0xA5,0x4A,    //1994
                    0x86,0xB2,0xBf,    //1995
                    0x05,0xAC,0x53,    //1996
                    0x0A,0xB6,0x47,    //1997
                    0x59,0x36,0xBC,    //1998
                    0x09,0x2e,0x50,    //1999 294
                    0x0C,0x96,0x45,    //2000 297
                    0x4d,0x4A,0xB8,    //2001
                    0x0d,0x4A,0x4C,    //2002
                    0x0d,0xA5,0x41,    //2003
                    0x25,0xAA,0xB6,    //2004
                    0x05,0x6A,0x49,    //2005
                    0x7A,0xAd,0xBd,    //2006
                    0x02,0x5d,0x52,    //2007
                    0x09,0x2d,0x47,    //2008
                    0x5C,0x95,0xBA,    //2009
                    0x0A,0x95,0x4e,    //2010
                    0x0B,0x4A,0x43,    //2011
                    0x4B,0x55,0x37,    //2012
                    0x0A,0xd5,0x4A,    //2013
                    0x95,0x5A,0xBf,    //2014
                    0x04,0xBA,0x53,    //2015
                    0x0A,0x5B,0x48,    //2016
                    0x65,0x2B,0xBC,    //2017
                    0x05,0x2B,0x50,    //2018
                    0x0A,0x93,0x45,    //2019
                    0x47,0x4A,0xB9,    //2020
                    0x06,0xAA,0x4C,    //2021
                    0x0A,0xd5,0x41,    //2022
                    0x24,0xdA,0xB6,    //2023
                    0x04,0xB6,0x4A,    //2024
                    0x69,0x57,0x3d,    //2025
                    0x0A,0x4e,0x51,    //2026
                    0x0d,0x26,0x46,    //2027
                    0x5e,0x93,0x3A,    //2028
                    0x0d,0x53,0x4d,    //2029
                    0x05,0xAA,0x43,    //2030
                    0x36,0xB5,0x37,    //2031
                    0x09,0x6d,0x4B,    //2032
                    0xB4,0xAe,0xBf,    //2033
                    0x04,0xAd,0x53,    //2034
                    0x0A,0x4d,0x48,    //2035
                    0x6d,0x25,0xBC,    //2036
                    0x0d,0x25,0x4f,    //2037
                    0x0d,0x52,0x44,    //2038
                    0x5d,0xAA,0x38,    //2039
                    0x0B,0x5A,0x4C,    //2040
                    0x05,0x6d,0x41,    //2041
                    0x24,0xAd,0xB6,    //2042
                    0x04,0x9B,0x4A,    //2043
                    0x7A,0x4B,0xBe,    //2044
                    0x0A,0x4B,0x51,    //2045
                    0x0A,0xA5,0x46,    //2046
                    0x5B,0x52,0xBA,    //2047
                    0x06,0xd2,0x4e,    //2048
                    0x0A,0xdA,0x42,    //2049
                    0x35,0x5B,0x37,    //2050
                    0x09,0x37,0x4B,    //2051
                    0x84,0x97,0xC1,    //2052
                    0x04,0x97,0x53,    //2053
                    0x06,0x4B,0x48,    //2054
                    0x66,0xA5,0x3C,    //2055
                    0x0e,0xA5,0x4f,    //2056
                    0x06,0xB2,0x44,    //2057
                    0x4A,0xB6,0x38,    //2058
                    0x0A,0xAe,0x4C,    //2059
                    0x09,0x2e,0x42,    //2060
                    0x3C,0x97,0x35,    //2061
                    0x0C,0x96,0x49,    //2062
                    0x7d,0x4A,0xBd,    //2063
                    0x0d,0x4A,0x51,    //2064
                    0x0d,0xA5,0x45,    //2065
                    0x55,0xAA,0xBA,    //2066
                    0x05,0x6A,0x4e,    //2067
                    0x0A,0x6d,0x43,    //2068
                    0x45,0x2e,0xB7,    //2069
                    0x05,0x2d,0x4B,    //2070
                    0x8A,0x95,0xBf,    //2071
                    0x0A,0x95,0x53,    //2072
                    0x0B,0x4A,0x47,    //2073
                    0x6B,0x55,0x3B,    //2074
                    0x0A,0xd5,0x4f,    //2075
                    0x05,0x5A,0x45,    //2076
                    0x4A,0x5d,0x38,    //2077
                    0x0A,0x5B,0x4C,    //2078
                    0x05,0x2B,0x42,    //2079
                    0x3A,0x93,0xB6,    //2080
                    0x06,0x93,0x49,    //2081
                    0x77,0x29,0xBd,    //2082
                    0x06,0xAA,0x51,    //2083
                    0x0A,0xd5,0x46,    //2084
                    0x54,0xdA,0xBA,    //2085
                    0x04,0xB6,0x4e,    //2086
                    0x0A,0x57,0x43,    //2087
                    0x45,0x27,0x38,    //2088
                    0x0d,0x26,0x4A,    //2089
                    0x8e,0x93,0x3e,    //2090
                    0x0d,0x52,0x52,    //2091
                    0x0d,0xAA,0x47,    //2092
                    0x66,0xB5,0x3B,    //2093
                    0x05,0x6d,0x4f,    //2094
                    0x04,0xAe,0x45,    //2095
                    0x4A,0x4e,0xB9,    //2096
                    0x0A,0x4d,0x4C,    //2097
                    0x0d,0x15,0x41,    //2098
                    0x2d,0x92,0xB5,    //2099
};

///月份数据表
code uchar day_code1[9]={0x0,0x1f,0x3b,0x5a,0x78,0x97,0xb5,0xd4,0xf3};
code uint day_code2[3]={0x111,0x130,0x14e};

/*
函数功能: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阴历数据(只允许1901-2099年)
调用函数示例:Conversion(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如: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0,0x4,0x10,0x16);
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均为BCD数据,c_sun为世纪标志位,c_sun=0为21世
纪,c_sun=1为19世纪
调用函数后,原有数据不变,读c_moon,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得出阴历BCD数据
*/

bit c_moon;
//子函数,用于读取数据表中农历月的大月或小月,如果该月为大返回1,为小返回0
bit get_moon_day(uchar month_p,uint table_addr)
{
        uchar temp10;
    switch (month_p){
        case 1:{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0x08;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2:{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0x04;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3:{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0x02;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4:{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0x01;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5:{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80;
             if (temp10==0) 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6:{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40;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7:{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20;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8:{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10;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9:{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08;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0:{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04;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1:{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02;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2:{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1]&0x01;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3:{temp10=year_code[table_addr+2]&0x80;
             if (temp10==0)return(0);else return(1);}
                default:return(2);
    }
}

/*
函数功能: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阴历数据(只允许1901-2099年)
调用函数示例:Conversion(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如: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0,0x4,0x10,0x16);
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均为BCD数据,c_sun为世纪标志位,c_sun=0为21世
纪,c_sun=1为19世纪
调用函数后,原有数据不变,读c_moon,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得出阴历BCD数据
*/

void Conversion(bit c,uchar year,uchar month,uchar day)
{                         //c=0 为21世纪,c=1 为19世纪 输入输出数据均为BCD数据
    uchar temp1,temp2,temp3,month_p;
    uint temp4,table_addr;
    bit flag2,flag_y;
    temp1=year/16;   //BCD->hex 先把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
    temp2=year%16;
    year=temp1*10+temp2;
        //year=temp1*16+temp2;
    temp1=month/16;
    temp2=month%16;
    month=temp1*10+temp2;
        //month=temp1*16+temp2;
    temp1=day/16;
    temp2=day%16;
    day=temp1*10+temp2;
        //day=temp1*16+temp2;
    //定位数据表地址
    if(c==0){
        table_addr=(year+0x64-1)*0x3;
    }
    else {
        table_addr=(year-1)*0x3;
    }
    //定位数据表地址完成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
    temp1=year_code[table_addr+2]&0x60;
    temp1=_cror_(temp1,5);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完成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2]&0x1f;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完成
    //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春节只会在公历1月或2月
    if(temp1==0x1){
        temp3=temp2-1;
    }
    else{
        temp3=temp2+0x1f-1;
    }
    //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完成
    //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为了减少运算,用了两个表
    //day_code1[9],day_code2[3]
    //如果公历月在九月或前,天数会少于0xff,用表day_code1[9],
    //在九月后,天数大于0xff,用表day_code2[3]
    //如输入公历日为8月10日,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_code1[8-1]+10-1
    //如输入公历日为11月10日,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_code2[11-10]+10-1
    if (month<10){
        temp4=day_code1[month-1]+day-1;
    }
    else{
        temp4=day_code2[month-10]+day-1;
    }
    if ((month>0x2)&&(year%0x4==0)){  //如果公历月大于2月并且该年的2月为闰月,天数加1
        temp4+=1;
    }
    //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完成
    //判断公历日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
    if (temp4>=temp3){ //公历日在春节后或就是春节当日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4-=temp3;
        month=0x1;
        month_p=0x1;  //month_p为月份指向,公历日在春节前或就是春节当日month_p指向首月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检查该农历月为大小还是小月,大月返回1,小月返回0
        flag_y=0;
        if(flag2==0)temp1=0x1d; //小月29天
        else temp1=0x1e; //大小30天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0xf0;
        temp2=_cror_(temp2,4);  //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如为0则该年无闰月
        while(temp4>=temp1){
            temp4-=temp1;
            month_p+=1;
            if(month==temp2){
            flag_y=~flag_y;
            if(flag_y==0)month+=1;
            }
            else month+=1;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4+1;
    }
    else{  //公历日在春节前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3-=temp4;
        if (year==0x0){year=0x63;c=1;}
        else year-=1;
        table_addr-=0x3;
        month=0xc;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0xf0;
        temp2=_cror_(temp2,4);
        if (temp2==0)
                        month_p=0xc;
        else
                        month_p=0xd; //

                //month_p为月份指向,如果当年有闰月,一年有十三个月,月指向13,无闰月指向12

        flag_y=0;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while(temp3>temp1){
            temp3-=temp1;
            month_p-=1;
            if(flag_y==0)month-=1;
            if(month==temp2)flag_y=~flag_y;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1-temp3+1;
    }
//    c_moon=c;
              //HEX->BCD ,运算结束后,把数据转换为BCD数据
    temp1=year/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year%10;
    SpDate.year=temp1|temp2;
    temp1=month/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month%10;
    SpDate.mon=temp1|temp2;
    temp1=day/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day%10;
    SpDate.day=temp1|temp2;
}

                                    ///函数
//******************延时子程序 *******************************

//这个延时程序的具体延时时间是time=i*8+10,适用于小于2ms的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for(i;i>0;i--);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1ms(uint j)
{
while(j!=0)
{uchar i;
for(i=124;i>0;i--);  //延时124*8+10=1002us
j--;
}
}
void Delayxms(uint ms)                        //@33.1776MHz   1ms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ms--)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44;
        j = 1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18b20************************************************/
/**********************************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初始化
{
uchar x=0;
         EA = 0;
DQ=1; //DQ先置高
delay(80); //稍延时
DQ=0; //发送复位脉冲
delay(2000); //延时(>480us)
DQ=1; //拉高数据线
delay(100); //等待(15~60us)
x=DQ; //用X的值来判断初始化有没有成功,18B20存在的话X=0,否则X=1
delay(400);
         EA = 1;
}

//**********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void)  //主机数据线先从高拉至低电平1us以上,再使数据线升为高电平,从而产生读信号
{
unsigned char i=0; //每个读周期最短的持续时间为60us,各个读周期之间必须有1us以上的高电平恢复期
unsigned char dat=0;
        EA = 0;
for (i=8;i>0;i--) //一个字节有8位
{
DQ=1;
delay(30);
DQ=0;
dat>>=1;
delay(3); //涉及单片机频率
DQ=1;
  delay(1);         //读取时间没那么快,经验,33mhz的1t单片机都需要调整时序
if(DQ)
dat|=0x80;
delay(120);
}         EA = 1;
return(dat);
}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数据线从高电平拉至低电平,产生写起始信号。15us之内将所需写的位送到数据线上,
          EA = 0;
  for(i=8;i>0;i--) //在15~60us之间对数据线进行采样,如果是高电平就写1,低写0发生。
  {
   DQ=0; //在开始另一个写周期前必须有1us以上的高电平恢复期。
    delay(3);//涉及单片机频率
   DQ=dat&0x01;
   delay(190);
   DQ=1;
   dat>>=1;         delay(1);
  }         EA = 1;
  delay(40);
}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读温度值(低位放tempL;高位放tempH;)//
        {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2000); //转换需要一点时间,延时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温度寄存器(头两个值分别为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tempL=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低位LSB
         tempH=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高位MSB

                if(tempH>0x7f)      //最高位为1时温度是负
                {
                 tempL=~tempL;         //补码转换,取反加一
                 tempH=~tempH+1;
                 fg=0;      //读取温度为负时fg=0
       }
                sdata = tempL/16+tempH*16;      //整数部分
                xiaoshu1 = (tempL&0x0f)*10/16; //小数第一位
                xiaoshu2 = (tempL&0x0f)*100/16%10;//小数第二位

        }
/*****************************************ds3231********************************************/

#define ADDRTW          0xD0    //器件写地址
#define ADDRTD          0xD1 //器件读地址
#define DS3231_SEC      0x00    //秒
#define DS3231_MIN      0x01    //分
#define DS3231_HOUR     0x02    //时
#define DS3231_DAY      0x03    //星期
#define DS3231_DATE     0x04    //日
#define DS3231_MONTH    0x05    //月
#define DS3231_YEAR     0x06    //年
//闹铃1
#define DS3231_Al1SEC   0x07    //秒
#define DS3231_AL1MIN   0x08    //分
#define DS3231_AL1HOUR  0x09    //时
#define DS3231_AL1DAY   0x0A    //星期/日
//闹铃2
#define DS3231_AL2MIN   0x0b    //分
#define DS3231_AL2HOUR  0x0c    //时
#define DS3231_AL2DAY   0x0d    //星期/日
#define DS3231_CONTROL  0x0e    //控制寄存器
#define DS3231_STATUS   0x0f    //状态寄存器
bit ack;

uchar BCD2HEX(uchar val)           //BCD转换为Byte
{        uchar i;
    i= val&0x0f;
    val >>= 4;
    val &= 0x0f;
    val *= 10;
    i += val;

    return i;
}

uchar HEX2BCD(uchar val)//B码转换为BCD码
        {
        uchar i,j,k;

          i=val/10;
          j=val%10;
          k=j+(i<<4);
          return k;
        }

void Start()
{
    T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1);
    TSCL=1;
    delay(5);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T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5);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T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2);
}
void Stop()
{
    T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1);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T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delay(5);

    T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4);
}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Dat);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ack=1        发送数据正常,
           ack=0        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Dat<<BitCnt)&0x80)
            T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TSDA=0;
          delay(1);
          T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5);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TSCL=0;
    }

    delay(2);
    T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delay(2);
    TSCL=1;
    delay(3);
    if(T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TSCL=0;
    delay(2);
}

uchar RcvByte()                                                                        //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T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delay(1);
        T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T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delay(3);
        retc=retc<<1;
        if(TSDA==1)
            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delay(2);
   }
   TSCL=0;
   delay(2);
   return(retc);
}

void I2CACK(bit a)                         //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由位参数a决定)
{

    if(a==0)
        T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else
        TSDA=1;
    delay(3);
    TSCL=1;

    delay(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T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delay(2);
}

uchar I2CRead()                                                                         /************从DS3231当前地址读一个字节************/
{
uchar read_data;
        Start();
    SendByte(ADDRTD);
    if(ack==0)
    {
  return(0);
    }
    read_data = RcvByte();
    I2CACK(1);
    Stop();
    return read_data;
}

uchar I2CReadAdd(uchar addr)                                                 /************从DS3231指定地址读一个字节************/
        {
            Start();
            SendByte(ADDRTW);
            if(ack==0)
            {
          return(0);
            }
            SendByte(addr);
            if(ack==0)
            {
          return(0);
            }
            return(I2CRead());
        }
void Readtime()                                                                                 /*********************读取时间**********************/
        {
         uchar 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SEC);//秒
         sec=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MIN);//分
         min=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HOUR);  //时
         hour=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DATE);  //日
         date=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MONTH); //月
         month=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YEAR);  //年
         year=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DAY);
         day=BCD2HEX(temp);//星期
         }

         void Readtimenongli()                                                                                 /*********************读取时间为了阳历转农历**********************/
        {

         ndate=I2CReadAdd(DS3231_DATE);  //日
        // date=BCD2HEX(temp);

        nmonth=I2CReadAdd(DS3231_MONTH); //月
         //month=BCD2HEX(temp);

        nyear=I2CReadAdd(DS3231_YEAR);  //年

         }

void InitDS3231()                                                                                                 //ds3231初始化
        {TSCL=1;
         delay(5);
         TSDA=1;
         delay(5);

        }
void TimeDisplay(uchar Dhour,uchar Dmin,uchar Dsec)                                //时分秒数组赋值
        {        b[0]=(hour / 10)+'0';        // 时十位
            b[1]=numbr[Dhour % 10];        // 时个位
            b[4]=numbr[Dmin / 10];         // 分十位
            b[5]=numbr[Dmin % 10];         // 分个位
            b[8]=numbr[Dsec / 10];         // 秒十位
            b[9]=numbr[Dsec % 10];         // 秒个位
        }
void DateDisplay(uchar Dyear,uchar Dmonth,uchar Dday)                        //年月天数组赋值
        {        a[2]=numbr[Dyear / 10];        // 年十位
            a[3]=numbr[Dyear % 10];        // 年个位
            a[5]=numbr[Dmonth / 10];       // 月十位
            a[6]=numbr[Dmonth % 10];       // 月个位
            a[8]=numbr[Dday / 10];         // 天十位
            a[9]=numbr[Dday % 10];         // 天个位
        }

void Start_I2C()
{
    T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1);
    TSCL=1;
    delay(5);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T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5);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T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2);
}

void Stop_I2C()
{
    T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1);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T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delay(5);

    T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4);
}

uchar 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write_data)
{
    Start_I2C();
    SendByte(ADDRTW);                //////*******************************************************************///////////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addr);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write_data);
    if (ack == 0)
        return 0;

    Stop_I2C();
     delay1ms(10);
    return 1;
}

void ModifyTime(uchar yea,uchar mon,uchar da,uchar hou,uchar min,uchar sec,uchar w)          //函数功能:修改时间、日期和星期
{          uchar temp=0;

    temp=HEX2BCD(yea);
    write_byte(DS3231_YEAR,temp);   //修改年

    temp=HEX2BCD(mon);
    write_byte(DS3231_MONTH,temp);  //修改月

    temp=HEX2BCD(da);                                                                           /////////////////////
    write_byte(DS3231_DATE,temp);    //修改日

    temp=HEX2BCD(hou);
    write_byte(DS3231_HOUR,temp);   //修改时

    temp=HEX2BCD(min);
    write_byte(DS3231_MIN,temp); //修改分

    temp=HEX2BCD(sec);
    write_byte(DS3231_SEC,temp); //修改秒
         temp=HEX2BCD(w);
    write_byte(DS3231_DAY,temp);  //修改星期

}

void nongli()
    {

          uchar SetDatyue,SetDat;

          Readtimenongli();
         Conversion(0,nyear,nmonth,ndate);
          SetDatyue = BCD2HEX(SpDate.mon);
//        if (SetDatyue==1){LCD1602_Dis_Str(3, 0, "正");}
//        if (SetDatyue==2){LCD1602_Dis_Str(3, 0, "二");}
//        if (SetDatyue==3){LCD1602_Dis_Str(3, 0, "三");}
//        if (SetDatyue==4){LCD1602_Dis_Str(3, 0, "四");}
//        if (SetDatyue==5){LCD1602_Dis_Str(3, 0, "五");}
//        if (SetDatyue==6){LCD1602_Dis_Str(3, 0, "六");}
//        if (SetDatyue==7){LCD1602_Dis_Str(3, 0, "七");}
//        if (SetDatyue==8){LCD1602_Dis_Str(3, 0, "八");}
//        if (SetDatyue==9){LCD1602_Dis_Str(3, 0, "九");}
//        if (SetDatyue==10){LCD1602_Dis_Str(3, 0, "十");}
//        if (SetDatyue==11){LCD1602_Dis_Str(3, 0, "冬");}
//        if (SetDatyue==12){LCD1602_Dis_Str(3, 0, "腊");}
//        LCD1602_Dis_Str(3, 1, "月");
//
         SetDat = BCD2HEX(SpDate.day);
//    if (SetDat==1){LCD1602_Dis_Str(3, 2, "初一");}
//        if (SetDat==2){LCD1602_Dis_Str(3, 2, "初二");}
//        if (SetDat==3){LCD1602_Dis_Str(3, 2, "初三");}
//        if (SetDat==4){LCD1602_Dis_Str(3, 2, "初四");}
//        if (SetDat==5){LCD1602_Dis_Str(3, 2, "初五");}
//        if (SetDat==6){LCD1602_Dis_Str(3, 2, "初六");}
//        if (SetDat==7){LCD1602_Dis_Str(3, 2, "初七");}
//        if (SetDat==8){LCD1602_Dis_Str(3, 2, "初八");}
//        if (SetDat==9){LCD1602_Dis_Str(3, 2, "初九");}
//        if (SetDat==10){LCD1602_Dis_Str(3, 2, "初十");}
//        if (SetDat==11){LCD1602_Dis_Str(3, 2, "十一");}
//        if (SetDat==12){LCD1602_Dis_Str(3, 2, "十二");}
//        if (SetDat==13){LCD1602_Dis_Str(3, 2, "十三");}
//        if (SetDat==14){LCD1602_Dis_Str(3, 2, "十四");}
//        if (SetDat==15){LCD1602_Dis_Str(3, 2, "十五");}
//        if (SetDat==16){LCD1602_Dis_Str(3, 2, "十六");}
//        if (SetDat==17){LCD1602_Dis_Str(3, 2, "十七");}
//        if (SetDat==18){LCD1602_Dis_Str(3, 2, "十八");}
//        if (SetDat==19){LCD1602_Dis_Str(3, 2, "十九");}
//        if (SetDat==20){LCD1602_Dis_Str(3, 2, "二十");}
//        if (SetDat==21){LCD1602_Dis_Str(3, 2, "廿一");}
//        if (SetDat==22){LCD1602_Dis_Str(3, 2, "廿二");}
//        if (SetDat==23){LCD1602_Dis_Str(3, 2, "廿三");}
//        if (SetDat==24){LCD1602_Dis_Str(3, 2, "廿四");}
//        if (SetDat==25){LCD1602_Dis_Str(3, 2, "廿五");}
//        if (SetDat==26){LCD1602_Dis_Str(3, 2, "廿六");}
//        if (SetDat==27){LCD1602_Dis_Str(3, 2, "廿七");}
//        if (SetDat==28){LCD1602_Dis_Str(3, 2, "廿八");}
//        if (SetDat==29){LCD1602_Dis_Str(3, 2, "廿九");}
//        if (SetDat==30){LCD1602_Dis_Str(3, 2, "三十");}
                                    //显示到液晶上
}

void xianshi(void)
     {
                     OLED_ShowNum(48,0,hour,2,32); //显示时
           if(sec%2==1) {OLED_ShowString(80,0,":",32);}
        if(sec%2==0) {OLED_ShowString(80,0," ",32);}
                 OLED_ShowNum(96,0,min/10,1,32);         //显示分
                                 OLED_ShowNum(112,0,min%10,1,32);         //显示分   // OLED_ShowNum(97,0,sec,2,32);

                                        /*显示星期*/
                     OLED_ShowString(0,2,"W",16);
                    OLED_ShowNum(10,2,day,1,16);
                        OLED_ShowString(0,0,"D",16);
                    OLED_ShowNum(8,0,month,2,16);         //显示月
                           OLED_ShowString(24,0,".",16);
                        OLED_ShowNum(32,0,date/10,1,16);
                    OLED_ShowNum(40,0,date%10,1,16); //显示日
                                Read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OLED_ShowString(22,2,"T",16);
                    OLED_ShowNum(32,2,sdata,2,16);
                        }

void shuaxin(void)
        {

                     OLED_ShowNum(48,0,hour,2,32); //显示时
           if(sec%2==1) {OLED_ShowString(80,0,":",32);}
        if(sec%2==0) {OLED_ShowString(80,0," ",32);}
                 OLED_ShowNum(96,0,min/10,1,32);         //显示分
                                 OLED_ShowNum(112,0,min%10,1,32);         //显示分   // OLED_ShowNum(97,0,sec,2,32);

                                        /*显示星期*/
                     OLED_ShowString(0,2,"W",16);
                    OLED_ShowNum(10,2,day,1,16);
                        OLED_ShowString(0,0,"D",16);
                    OLED_ShowNum(8,0,month,2,16);         //显示月
                           OLED_ShowString(24,0,".",16);
                        OLED_ShowNum(32,0,date/10,1,16);
                    OLED_ShowNum(40,0,date%10,1,16); //显示日
                                Read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OLED_ShowString(22,2,"T",16);
                    OLED_ShowNum(32,2,sdata,2,16);
        }

  void xiugai()           //设置时间
{

          if(flag==1&&flag1==1)

      {  ES=0;
                  flag=0;
                flag1=0;

           year=(buffer[1]-0x30)*10+(buffer[2]-0x30);
           month=(buffer[3]-0x30)*10+(buffer[4]-0x30);
           date=(buffer[5]-0x30)*10+(buffer[6]-0x30);
           hour=(buffer[7]-0x30)*10+(buffer[8]-0x30);
           min=(buffer[9]-0x30)*10+(buffer[10]-0x30);
           sec=(buffer[11]-0x30)*10+(buffer[12]-0x30);
           day=(buffer[13]-0x30);
           ModifyTime(year,month,date,hour,min,sec,day);
                  ES=1;
           flag=0;
           flag1=0;
           }

          else
           {
              //   Get_Current1();
                               Readtime();
//                         nongli();
                     xianshi();
                         shuaxin();
                         flag=0;
                 flag1=0;
           }
}

  /*串口 函数*/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33.1776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2L = 0xB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EA=1;                        //打开总中断
            ES=1;                        //打开接收中断
}

main()                                          /*主程序*/
{

        bg=0;
                           P3M1 = 0x00;
            P3M0 = 0x00;
                         P1M1 = 0x00;
            P1M0 = 0x00;
                         UartInit();
                InitDS3231();
                 OLED_Init();//初始化OLED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0,"12:12:12",32);
          //         ModifyTime(23,12,7,12,34,56,4)        ;
         while(1)
         {

        Delayxms(200);
    xiugai();
    Delayxms(200);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串口1中断处理
{
          buffer[i]=SBUF;

        if(buffer[i]==0x7E)          //接收的报文以#开头(即0x7E)
                {          flag1=1; //进入设置界面
                        i=0;
                        buffer[i]=SBUF;           //开始接收
                }
        RI=0;
        i++;
        if(buffer[i-1]==0x21) //接收的报文以!结尾(即0x21)
        {
                i=0;
                flag=1;

    }
}

json文件:
仿真: 无
代码: 程序12832液晶 DS3231程序20231208已实现时钟显示

网友A(2023-12-14):
12832对我来说还是小了点。我要显示更多内容。

网友B(2024-01-17):
引用 网友A:
12832对我来说还是小了点。我要显示更多内容。

那我新做的串口屏比较适合你,

网友C(2024-03-30):
这个真的很不错 留言支持。

网友D:
大佬
新制作的这个能否发一下资料

网友E(2024-05-12):
做的不错,可惜我的LCD屛不支持。

网友F(2025-12-07):
好东西 这个应该顶 就是缺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