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制作的数码管测试器

楼主(2023-12-12):
前几年制作过一个“直连”方式的数码管测试器,最近突发奇想,想用单片机再次制作一个数码管测试器,这个测试器要充分利用单片机功能,用多种方式对数码管进行测试,比如,先逐段点亮,然后再从0~9分别显示,周而复始。
用“Proteus 8”设计了电路原理图(PNP管驱动共阴数码管)。
00 电路原理图(共阴 PNP驱动).jpg
考虑到库存有大量的拆机P-MOS管(型号为:A7SHB),所以,又设计了采用P-MOS管驱动的电路。
01 电路原理图(共阴 P-MOS驱动).jpg
NPN管驱动共阳LED数码管电路原理图:
02 电路原理图(共阳 NPN驱动).jpg
经实验,共阳数码管不需要三极管放大,直接通过I/O口驱动即可。由于单片机有多余的I/O口,所以共阴、共阳数码管合并在一起,共阴由P2口驱动,共阳由P3口驱动。
单片机采用“STC15F2K08S2”,该单片机有内部RC振荡器,可以省略外部晶振。
用面包板搭电路,运行正常。

用“立创”的EDA设计了PCB板:
焊接完成后的成品:
局部展示:
第一次焊接0402的电阻,这可能是我能焊接的最小电阻了。
LED数码管测试实例(0.56寸共阴数码管)。
LED数码管测试实例(1寸共阳数码管)。

代码: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1ms( uint k );
uchar da = 0xFE; //11111110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段码
void main()
{
     while(1)
     {
          uchar i = 0;
          for( i=0; i<8; i++ ) //依次显示各段:a~h
          {
               P2 = da; //共阴
               P3 = da; //共阳             Delay1ms(500);
               da = _crol_( da,1 );
          }

          for( i=0; i<10; i++ ) //依次显示数字:0~9
          {
               P2 = table[i];
               P3 = table[i];
               Delay1ms(500);
          }
     }
}
void Delay1ms( uint n )  <a>//@12.000MHz</a>
{
     uint k;
     for( k=0; k<n; k++ )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网友A:
学习了,共阳极和共阴极的段码是一样的吗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共阳极和共阴极的段码是一样的吗老哥

是一样的,因为共阳是I/O口直接驱动,低电平LED亮;共阴通过PNP管(或P-MOS管)驱动,还是低电平LED亮。

网友B:
共阳的数码管虽然可以在单片机上直接点亮,但并不建议这么做。毕竟大量电流流经单片机并不是什么好事,尤其是测试大尺寸数码管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阳的数码管虽然可以在单片机上直接点亮,但并不建议这么做。毕竟大量电流流经单片机并不是什么好事,尤其 ...

你说的对,当时就只想到点亮数码管,没有想这么多,今后会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C:
插座还得分共阳和共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座还得分共阳和共阴吗?

插座要分的,如果不分,你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能想到的是用一个开关,通过I/O口判断高低电平,从而决定共阳和共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座还得分共阳和共阴吗?

想了想,觉得还是要分开,因为驱动的管子极性不同,同一个插座,电路会变得很复杂。

网友D:
单片机是用什么工具焊的呢,焊台、热风器吗,什么型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是用什么工具焊的呢,焊台、热风器吗,什么型号的呢

是用“黄花907”调温烙铁,温度大约300℃左右。
烙铁头是这个样子:

网友E:
我是用74HC164做的,不需要区分共阳共阴,用IC锁紧座更方便,用锂电池供电,拿着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74HC164做的,不需要区分共阳共阴,用IC锁紧座更方便,用锂电池供电,拿着也方便。

其实我也有锁紧插座,没想到利用它来做,这个接触良好。
为什么要用两个插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