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键盘值与十六进制对应关系的原理

楼主:
例如  0键   对应  0x30
        1键            0x31
        2键            0x32
        3键            0x33
这个十六进制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A(2023-12-13):
自己搜“ASCII码表”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是ASCII码的0,1,2,3.

网友C:
不是算出来的,是查出来的。 对应的是ASCII码,ASCII用于显示文本字符。

网友D:
什么键盘矩阵?独立?矩阵有自己的获取原值,要变成什么值需要重新定义即可,按键0是人为编号,对应的都是可以在程序中重新定义.

网友E:
学学ASCII码

网友F:
应该是ASCII码的值

网友G:
0键对应0x31.A键对应0x41是编码标准约定的,不是计算出来的。你自己可以定其他的值,但是不通用。

网友H:
没有电路图不好说。非要说有关系就是键位号+0x30的计算方法了。

网友I:
所有的键值都有一个地址与之对应,

网友I:
每一个地址都不一样,有没有详细的编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没有电路图不好说。非要说有关系就是缓�+0x30的计算方法了。

16进制有ABCDEF,这些加0x30就不对了。

网友J:
你问的是矩阵键盘的值还是十进制数字转化为十六进制的原因

网友K:
这个十六进制是由ASCII码表示的。
在ASCII码中,数字0到9被分别赋予了十进制的48到57的值。而十六进制的表示方式是将一个字节(8位)拆分为高4位和低4位,每个4位用一个十六进制数表示。具体计算方式是,先将十进制数字转换为二进制,然后拆分为高4位和低4位,再将每个4位转换为十六进制数。

举例来说,数字0的ASCII码是48,转换为二进制是00110000,拆分为高4位和低4位是0011和0000,分别转换为十六进制得到0x3和0x0,因此数字0对应的十六进制是0x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