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检测和写都不行了

楼主:
开发板用的好好的,突然就写进去了,也检测不到MCU,自动下载模块的灯一直亮,这个是什么原因,要怎么样才能恢复,不会是MCU坏了吧

网友A(2023-12-13):
用万用表先检查线有断路没有

网友B:
有可能,我买了好几块STC8h8k64u,自己画板,开始用串口写入程序,再用硬件写入,都可以写入,再之后就是检测不到单片机,再之后就是通电芯片供电引脚冒烟,我还以打样的板厂的问题,两次都这样,我开始怀疑STC硬件写入的安全性的问题了,芯片都烧没了,目前只好用面包板焊了一个不同封装的,用串口写入,一切正常,

网友C:
只是连接了下载器嘛,电路板上的那个供电口供电试一下,可能下载器的驱动能力比较弱,要是使用的是数据线下载的话,换一个数据线,不是所有的数据线都有数据通讯的功能

网友C:
还有波特率,你也设置一下

网友D:
这个芯片会挑下载版本,以前有下载过?4.88好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