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形变压器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3-12-13):
大佬们,我想定制一个环形变压器,功率大概是800w左右,用来带一个150w的主控板和双300w的电机,有一些参数不太懂,请大佬给点一下。

我在这个图中画了两种变压器,一种是0-110-0-110输入的,一款是0-110-220输入的,因为变压器有可能会在110v下运行,所以我打算留出110v输入端做切换,以下是我的问题

1、0-110-220输入和0-110-0-110输入有什么区别,在110v下运行会这二者会对输出功率产生影响吗(比如输出功率打折,输出电压降低之类的)。
2、输出端是24v双输出,我可以只用24v双输出的其中一端吗,因为电机是24v的,如果用两个24v整流出来就是48v左右了,是否可以只用其中一端带载呢。
3、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倍,这样设计没有给输出留余量,长时间使用是否会出现问题?如果会出现问题,我需要严格按照2倍启动电流的规格,把每个电机的输出功率调整成600w吗,还是只用额外增加100-200w的功率就可以?
4、单24v和双24v输出电路应该是怎样的,还请大佬详细讲讲

网友A:
后面3个问题太过于简单,暂时懒得回答。第1问稍微有技术含量,就简单说说,真正的变压器科学设计,要把铜铁都发挥出最大效益,两种输入模式在220V输入的情况下,没有区别。但是在110V输入时,0-110-220三个端子,只能连接2个,两个绕组只能使用其中一个,而0-110-0-110可以把两个0连起来,两个110连起来,并联使用两个初级绕组,功率比0-110-220大一倍。当然如果真的是有$$$任性,就是给0-110-220用了额定值两倍的铜线,那就当我没说。

网友B:
楼主的原边线圈应该是两个独立的110V才有意义,使用110V的时候并联驱动,使用220V的时候串联驱动,一般这种做法是用双线并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原边线圈应该是两个独立的110V才有意义,使用110V的时候并联驱动,使用220V的时候串联驱动,一般这种 ...

如果是两个独立110v,在串联的情况下通入110v会是什么情况,大佬有尝试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两个独立110v,在串联的情况下通入110v会是什么情况,大佬有尝试过吗

输出电压减半,总功率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减半,总功率减半。

那比如1000w变压器,在不带载,或者轻载的时候,110v上电瞬间是否会有10a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比如1000w变压器,在不带载,或咔嵩氐氖焙颍�110v上电瞬间是否会有10a电流?

一定会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两个独立110v,在串联的情况下通入110v会是什么情况,大佬有尝试过吗

满负载没试过,轻载时输出电压就只有一半。但两组线圈的同名端必须弄清。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比如1000w变压器,在不带载,或者轻载的时候,110v上电瞬间是否会有10a电流?

上电瞬间不会有那么大电流的。变压器的线圈电感量大,电感电压可以突变但电流不能突变。空载时电流最小。

网友E:
0-110-220输入和0-110-0-110输入的区别:
0-110-220输入表示变压器有两个输入线,可以在110V和220V之间切换。
0-110-0-110输入表示变压器有四个输入线,可以在110V和0V之间切换,以及在0V和110V之间切换。
在110V下运行时,两者的输出应该是相似的,不太可能对输出功率产生明显影响。选择哪种取决于你的具体需求,例如电源的供电范围和使用环境。
关于输出端的选择:
如果你的电机是24V的,你可以只使用24V双输出的其中一端。在这种情况下,确保只连接一个输出端,以避免并联两个输出端导致输出电压增加。
电机启动电流和功率设计:
如果电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倍,确保你的设计可以应对这个启动电流。你可以选择设计电路以应对峰值电流,或者在电机启动时提供一些额外的功率。长时间使用中,确保你的变压器和电路可以稳定地提供额定功率。
单24V和双24V输出电路设计:对于单24V输出,你只需连接变压器的一个24V输出端。
对于双24V输出,如果需要并联使用,确保两个输出端的电压相等,以避免电流流向问题。这可能需要使用适当的连接方式和保护电路。
如果你只需要一个24V输出,只连接一个输出端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0-110-220输入和0-110-0-110输入的区别:
0-110-220输入表示变蛊饔辛礁鍪淙胂撸梢栽�110V和220V之间切 ...

在110V下运行时,两者的输出应该是相似的,不太可能对输出功率产生明显影响。

你设计变压器从来不考虑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