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换能器谐振匹配过程是怎样的 哪个知道的?加电容看波形

楼主(2023-12-13):
压电陶瓷换能器谐振匹配过程是怎样的  哪个知道的?加匹配电容根据需要的谐振点频率点看波形?

网友A:
压电陶瓷换能器的谐振匹配过程是为了实现最大能量传输效率和最佳工作频率。它通常包括以下步骤:

确定谐振频率范围:首先,需要确定压电陶瓷换能器的工作频率范围。这可以通过理论计算、实验测量或厂商提供的参数来确定。

设计谐振电路:根据压电陶瓷换能器的特性和工作频率范围,设计一个谐振电路来匹配换能器的谐振频率。谐振电路通常由电感器、电容器和其他电路元件组成。

进行初始匹配:在谐振电路中选择合适的电感器和电容器值,以使谐振电路接近目标频率。这可以通过计算或使用网络分析仪等测试设备来实现。

调整匹配:通过实际测试和测量,根据实际情况对谐振电路进行微调。可以调整电感器和电容器的数值,或添加补偿元件来进一步优化匹配效果。

测试和验证:完成谐振匹配后,需要对压电陶瓷换能器进行测试和验证。这包括测量其输出功率、效率和频率响应等参数,以确保谐振匹配的有效性和性能。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实现压电陶瓷换能器的谐振匹配,使其在设计频率附近获得最佳的能量传输效率和工作性能。需要注意的是,谐振匹配过程可能会涉及到一定的试错和优化,因此需要进行反复测试和调整,以达到最佳匹配效果。

网友B:
扫频即可找到谐振点。

网友C:
压电片要是有反馈端,可以自激振荡在谐振频率上。注意!压电片谐振频率空载和带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电路不管有没有负载,总是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电片要是有反馈端,可以自激振荡在谐振频率上。注意!压电片谐振频率空载和带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电路 ...

有点意思  你这个还是三个接点   没接触过  你这里的反馈端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频即可找到谐振点。

用示波器 还是频谱仪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电陶瓷换能器的谐振匹配过程是为了实现最大能量传输效率和最佳工作频率。它通常包括以下步骤:

确定谐 ...

你好  你这个如果有具体的选型过程那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意思  你这个还是三个接点   没接触过  你这里的反馈端是哪个?

当然是压电片小端子。

网友D(2024-11-05):
如果接上导线之后用阻抗分析仪测得的谐振点前移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