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d4046锁相倍频电路的设计 我没有思路,麻烦各位指点指点

楼主(2023-12-13):
输入信号频率为1khz正弦波,输出信号为方波且频率为输入信号的1-5倍。我没有思路,麻烦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A:
VCO输出接分频器(分频倍数1~5)接PhaseDetector即可。

网友B:
3,4脚之间插入一片CD4017或者4518之类的分频电路。这个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脚之间插入一片CD4017或者4518之类的分频电路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输出接分频器(分频倍数1~5)接PhaseDetector即可。

行,我去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C:
不明白,“输入信号频率为1khz正弦波,输出信号为方波且频率为输入信号的1-5倍”
这个用分频能做到?有实际的电路吗?
不应该用倍频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输入信号频率为1khz正弦波,输出信号为方波且频率为输入信号的1-5倍”
这个用分频能做到?有实 ...

PLL是嘎哈的?STM32 HSI频率8MHz那么主频72MHz又是怎么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LL是嘎哈的?STM32 HSI频率8MHz那么主频72MHz又是怎么来的?

是的,我下了4046的手册,这是一颗神奇的IC~

网友D:
经典用法即可,VCO输出接分频器分频输出与参考信号一起接鉴相器,鉴相器输出控制V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