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5报错Error: L6200E: Symbol delay nus multiply defined (by key.o a...

楼主(2023-12-13):
报错awa帮帮我
Error: L6200E: Symbol delay nus multiply defined (by key.o and bsp delay.o).

网友A:
这两个函数分别在两个文件单独写出来了,到了连接阶段,连接器不知道该用哪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函数分别在两个文件单独写出来了,到了连接阶段,连接器不知道该用哪一个。

楼上正解,应该是两个文件中都定义了delay_nus函数,编译器不确定用哪个

网友C:
多次定义,删掉重复的

网友D:
在其他文件里重复定义过了

网友E:
意思比较明显,就是重复定义了。看下key.h、key.c和bsp_delay.h、bsp_delay.c这几个文件里面是不是都包含了delay_nms()和delay_nus这两个函数了。

网友E:
一版这种延迟函数函数单独方法delay.C里面就行了。我看你有两个类似的文件名,应该是重复了。

网友F:
重复定义,删除一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