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失败

楼主(2023-12-13):
在debug的时候,发现串口的发送寄存器中存在数据,但是用示波器却没有在发送引脚上量到东西

网友A:
不说一下用啥芯片?

网友B:
是不是管脚没定义为输出模式呢?

网友C:
串口配置正确了吗?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这些。还有串口发送引脚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以及串口发送引脚是否被正确地配置为输出模式?

楼主:
h7的芯片uart5,引脚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波特率什么的配置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