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将原理图编译成pcb图?

楼主(2023-12-13):
小白求助,想问下大佬们关于讲原理图编译成pcb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
如图,就是我刚开始编译完成后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绘制pcb的过程中发现封装不太对,我又改了元器件封装库,我也保存了并且编译了,回来就报错了

网友A:
P1-P4原理图符号和PCB封装对不上

网友B:
封装库里没这个,检查一下是不写错了还是确实没有

网友C:
错的几个元件没有添加封装

网友D:
把PCB中错误的封装删掉,在原理图中重新添加后再导入到PCB中。

网友E:
你保存库是没有用的,他说找不到封装,你要先把你原来的封装删掉,然后添加新的封装就行,库保不保存是只关系到你找不找的到那个封装,你直接快捷键TG打开封装管理器,把原来的封装删掉,添加新的封装就好了。

网友F:
首先要找到能用的封装库,核对封装库和自己的元件库.SchLib文件的元件号是否对应。引脚编码能否对应;然后在原理图界面上按T+G,在弹出的窗口中,找到报错的元件,在编辑里找到能用的库的对应封装,再去封装管理器中找到对应的地方把封装路径改了,再去验证变更就OK了

网友G:
把错误信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应该能明白这是因为没有找到相应的印刷电路板封装。

网友H:
P1-P4那不是写着没有封装吗,在原理图中找到P1-4加入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