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这个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
这个是什么元器件

元器件

元器件

网友A(2023-12-13):
电源芯片,请亲自用搜索引擎搜“TPS76301”

网友B:
低压降稳压器 10v 150mA 的

网友C:
电源稳压芯片,百度可以搜到此器件的规格书

网友D:
抵压降稳压片

网友E:
低功耗,150mA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百度的

网友F: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G:
TPS76301是电源管理ic, 德州仪器出品 150mA LDO

网友H:
电源管理芯片 在仿真Proteus中可以输入tps76301查看元件

网友I:
电源管理芯片 输入电压范围:2.7V-5.5V  输出电压:1.2V 输出电流:300mA 封装:SOT-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