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低通滤波电路疑惑

楼主(2023-12-13):
求解,rc低通滤波电阻放在电容后面与前面有什么不同,我的理解是电阻在前,典型的低通滤波电路,电阻在后是电容先滤波电阻再限流,这时候就单电容进行滤波,不算低通滤波了,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A:
电阻在后面是表示负载电阻的意思吧?低通滤波器没有加电阻的要求,但实际上电阻就是存在。

网友B:
你先去看一下电容对频率交流电的阻抗是怎么计算的
然后,你自己再假定某个频率,把电容的阻抗换成电阻,放到电路中,这个时候,一个RC滤波电路就变成了电阻分压电路,再计算输出电压,你就会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C:
楼主基础电路不扎实,再看看课本中的模拟滤波器吧。

网友D:
在RC低通滤波电路中,电阻器(R)和电容器(C)可以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连接:电阻器在前,电容器在后,或者电容器在前,电阻器在后。不过,在最基本的RC低通滤波器中,连接顺序并不改变电路的整体滤波特性,其截止频率由公式决定, 对于直接相连的单一RC低通滤波电路,无论电容器是在电阻器的前面还是后面,滤波的截止频率和斜率(-20 dB/十倍频率)都是一致的。  不过,电路的不同连接方式会影响电路的输入和输出阻抗,这可能会在电路与其他器件连接时产生实际影响。       电阻器在电容器前面:在这种配置中,电阻器接收输入信号,电容器连接至地。这种布局的输入阻抗较高,因为它实际上是由电阻器值R决定的。这对上游的电路不会造成过大的负载。       电容器在电阻器前面:在这种配置中,电容器首先接收输入信号,然后信号流过电阻器至输出。如果输入信号来自一个较高阻抗的源,则电容器可能会对其产生显著的负载效应,这可能会影响电路的性能。    此外,如果滤波电路是复杂电路中的一部分,连接方式对电路的噪声抑制特性也可能产生影响。通常来说,将电阻器接在信号源侧可以提供一种形式的电压分压,有助于降低环路干扰。  在实际应用中,应该根据信号源和负载的阻抗特性以及电路所需的性能来决定RC滤波电路的具体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