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显示电路 数码管显示是乱码的情况,怎么办

楼主(2023-12-13):
目的:矩阵键盘显示电路,采用4*4键盘,用4位数码管显示输入的数字,依次将输入数字组合在一起显示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WEI[]={0x01,0x02,0x04,0x08,0x10,0x20};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a[4] = {0,0,0,0};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i,n,shu;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void keyscan(void);
void shuma(unsigned char par,unsigned char dat)
{
P2 = WEI[par];
P0 = table[dat];
}

void main()
{
i = n = 0;
  while(1)
  {
   shu = key();
   if(shu !=17)
   {
    a[n] = shu;
    n++;
    if(n>3) n = 0;
   }
   shuma(i,a[i]);
   i++;
   if(i>3) i = 0;
   delayms(10);
  }
}
unsigned char key()
{
unsigned char key1;
key1 = 17;
P3 = 0xEf;
if (P3 != 0xEf)
{
  delayms(10);
  switch(P3)
  {
   case 0xE7:key1 = 0;break;
   case 0xEB:key1 = 1;break;
   case 0xED:key1 = 2;break;
   case 0xEE:key1 = 3;break;
  }
  while(P3 != 0xEf);
}

P3 = 0xDF;
if (P3 != 0xDF)
{
  delayms(10);
  switch(P3)
  {
   case 0xD7:key1 = 4;break;
   case 0xDB:key1 = 5;break;
   case 0xDD:key1 = 6;break;
   case 0xDE:key1 = 7;break;
  }
  while(P3 != 0xDF);

}

P3 = 0xBF;
if (P3 != 0xBF)
{
  delayms(10);
  switch(P3)
  {
   case 0xb7:key1 = 8;break;
   case 0xBB:key1 = 9;break;
   case 0xBD:key1 = 10;break;
   case 0xBE:key1 = 11;break;
  }
    while(P3 != 0xBF);
}

P3 = 0x7f;
if (P3 != 0x7f)
{
delayms(10);
  switch(P3)
  {
   case 0x77:key1 = 12;break;
   case 0x7B:key1 = 13;break;
   case 0x7D:key1 = 14;break;
   case 0x7E:key1 = 15;break;
  }
  while(P3 != 0x7f);
}

return key1;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x,y;
for (x=ms;x>0;x--)
  for(y=120;y>0;y--);
}

网友A:
根本就没乱,那么显眼的“6512”四个数字看不见???

网友B:
送你模块化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本就没乱,那么显眼的“6512”四个数字看不见???

哈哈    好眼力

网友D:
void shuma(unsigned char par,unsigned char dat)
{
P0 = 0xFF;//消影
P2 = WEI[par];
P0 = table[dat];
}

先试试加消影
感觉共阴共阳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