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模块给单片机供电,可是每次单片机都只能烧录一次

楼主(2023-12-14):
做51小车,用12v电源供电,两个L298n四驱动,接5v稳压模块给单片机供电,可是每次单片机都只能烧录一次,并且引脚输出都变为1了,希望好心人能帮忙解答。

网友A:
这不应该,无论第几次上电,都是先运行官方内置烧录程序,除非你改了默认配置

网友B:
"每次"是指如何开始,如何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是指如何开始,如何结束?

一个新的单片机烧录后放到最小系统板上,从开关打开开始,这时单片机就不对了,出现我前面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应该,无论第几次上电,都是先运行官方内置烧录程序,除非你改了默认配置

就是一个新的单片机烧录后只要放到板子上,电源一供电,单片机就会出现我说的问题,再也烧录不了了,小车也不会正常工作。

网友C:
难道你买的是一次性写入或设置成一次性写入的芯片 ?

网友D:
P3.2脚咋处理了,烧录程序时P3.2是高是低?

网友E:
你好,关于你反应的单片机只能烧录一次的情况。
以我个人经验来讲,你可能是电源没有彻底给单片机断掉,因为你从12V到5V,接 的是稳压模块。有些稳压模块为了输出更稳定的值,增加了大电容,也就是说,你把12V的电源断了后, 模块还会持续输出一定的5V可能有二三秒。
    所以,下载软件提示你重新上电的时候,你断电时间稍微长一点,然后在上电。 不要关断了电源马上打开。